C51编写一个延时函数 延时时间是0.0秒到5.0秒的随机时间

楼主(2015-04-09):
要求每次调用这个延时函数时  延时的时间时变化的。变化范围在0.0秒到5.0秒之间。求源代码~~跪谢。OIZ

网友A:
(1)rand()函数产生一个0到RAND_MAX之间的整数,产生的是伪随机数,RAND_MAX>=32767,

i=rand();

i=1+rand()%data//产生1—data之间的随机数

(2)srand()函数产生不同的随机数序列,unsigned类型整数作为参数为函数rand设置随机数种子,种子不同,rand()函数得到随机数就不同。

srand(unsigned int i);

e.g.

#include<stdlib.h>

#include<stdio.h>

main()

{

int i;

unsinged seed;

printf("Enter seed:");

sCANf(seed);//键盘输入种子值,把该值设置为随机数种子。

//srand(time(NULL));//使计算机读取其时钟值,把该值自动设置为随机数种子。

for(i=1;i<=50;i++)

printf("%d",1+rand()%6);//产生1—6的随机数

}

网友A:
以上两种方法均可

楼主:
用 rand 和 srand 实现一个 每次调用都不同的 随机数  然后用FOR循环延时 这样可以不?

网友A:
当然可以 这样的话  for执行多少次 就产生了多少次随机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上两种方法均可

第一种方法不可以吧 是可以产生随机数了 可是每次调用的时候 随机数应该是一样的吧?第二种方法也不行啊, 还要键盘输入。

网友A:
将每次生成的随机数存入EEPROM,下次初始化Srand时读EEPROM的值作为种子,能保证每次开机不出同样的随机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