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立方求解答

楼主(2015-04-09):
     我制作的光立方是带有上位机的,开是我用上位机模式的时候,最底下的三层总是亮的。这是为什么呢?
     顺便问一下,上位机动画显示的时候,灯的亮度不是最亮的,有什么办法可以调成最亮的吗?
     还有上位机上的动画显示,怎么样才能自己制作呢....
     问题有点多,新手小白一个,请原谅,谢谢大家

网友A(2016-08-06):
有点难啊

网友B:
,底三层焊接布线有没有问题?灯的亮度可调,亲查阅一下程序,频率不变,亮的时间加长,灭的时间减小,,上位机动画,现在好像都有这一块的教程,百度一下

网友C:
扫描频率高一些应该能亮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