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简易信号强度指示

楼主(2015-04-10):
//----0---6格信号强度指示----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DATA P2

sbit RS=P0^5;
sbit RW=P0^6;
sbit EN=P0^7;
u8 code font[8]={0x04,0x0e,0x15,0x04,0x04,0x04,0x04,0x00};

u8 code sign_font[7][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2,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03,0x00},
{0x00,0x00,0x00,0x00,0x10,0x10,0x10,0x00},
{0x00,0x00,0x00,0x08,0x18,0x18,0x18,0x00},
{0x00,0x00,0x04,0x0c,0x1c,0x1c,0x1c,0x00},
{0x00,0x02,0x06,0x0e,0x1e,0x1e,0x1e,0x00},
{0x01,0x03,0x07,0x0f,0x1f,0x1f,0x1f,0x1f},
                         };
u8 code clear_font[8]={0};

bit f_busy;

void delay(u16 x)
{
while(x--);
}

void busy()
{
u8 st;
if(f_busy!=1)
{
return;
}
  else
{
   EN=0;
RW=1;
RS=0;
DATA=0xff;
do
{
EN=0;
EN=1;
delay(10);
st=DATA;
}while(st&0x80);
EN=0;
delay(10);
}
}

void write_ddram(u8 add)
{
  busy();
EN=0;
RW=0;
RS=0;
DATA=add|0x80;
EN=1;
delay(10);
EN=0;
delay(10);

}

void write_dat(u8 dat)
{
busy();
EN=0;
RW=0;
RS=1;
DATA=dat;
EN=1;
delay(10);
EN=0;
delay(10);
}

void write_cmd(u8 cmd)
{
busy();
EN=0;
RW=0;
RS=0;
DATA=cmd;
EN=1;
delay(10);
EN=0;
delay(10);
}

void show_string(u8 add,u8 *p)
{
write_ddram(add);
while(*p)
{
  write_dat(*p);
p++;
}
}

void show_char(u8 add,u8 n)
{
write_ddram(add);
write_dat(n);
}

void set_cgram(u8 add)   //设置cgram地址
{
busy();
EN=0;
RW=0;
RS=0;
DATA=add|0x40;    //设置地址时候用
EN=1;
delay(10);
EN=0;
delay(10);
}

void set_code_cgram(u8 *font, u8 add)
{
u8 i;
set_cgram(add*8);     //一个字符8行
  for(i=0;i<8;i++)
{
write_dat(font[i]);
}
}

void show_strength(u8 add,u8 x)
{
if(x<2)
{
set_code_cgram(clear_font,6);
show_char(add+1,6);
  set_code_cgram(sign_font[x],x);
show_char(add,x);
}
else
{
  set_code_cgram(sign_font[1],1);
show_char(add,1);
set_code_cgram(sign_font[x],x);
show_char(add+1,x);
}
if(x>6)x=0;
}

void LCD_init()   //------------
{
f_busy=0;
delay(15000);
write_cmd(0x38);
delay(5000);
write_cmd(0x38);
delay(5000);
write_cmd(0x38);
f_busy=1;
write_cmd(0x38);
write_cmd(0x08);
write_cmd(0x01);
write_cmd(0x06);
write_cmd(0x0f);
}

void main()
{
u8 i;
LCD_init();
show_string(0," Sign test!!!");
  show_string(40," Strength: ");

while(1)
{
for(i=0;i<6;i++)
{
delay(60000);
show_strength(50,i);
}

}
}

网友A(2019-01-07):
求教硬件怎么做?例如检测100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