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小车液晶部分——为学校懂得起版

楼主(2015-04-10):
#include <reg51.h>
/**********端口定义*************/
sbit RS = P1^0;
sbit RW = P1^1;
sbit E = P1^2;
sbit KEY_IN1 = P2^4;
sbit KEY_IN2 = P2^5;
sbit KEY_IN3 = P2^6;
sbit KEY_IN4 = P2^7;
sbit KEY_OUT1 = P2^3;
sbit KEY_OUT2 = P2^2;
sbit KEY_OUT3 = P2^1;
sbit KEY_OUT4 = P2^0;
sbit PWMOUT = P1^3;
sbit RXd=P3^0;
sbit TXd=P3^1;
unsigned char Key_Buff[4][4]={{1,1,1,1},{1,1,1,1},{1,1,1,1},{1,1,1,1}};
#define  Date P0   //定义Date口为数据口P0
void PWM_Delays(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int q;
for(q=x;q>0;q--);
}
void Delays_Lcd(unsigned int x)  //延时子函数
{  unsigned int i,j;
   for(i=45;i>0;i--)
      for(j=x;j>0;j--);
}
void T0_Init()
{
EA = 1;
TMOD = 0x01;
TH0 = 0xFC;
TL0 = 0x67;
ET0 = 1;
TR0 = 1;
}
void Write_Instruction(unsigned char Parameter) //写指令(Write/Instruction)。。形参(Parameter)
{
RS=0;
RW=0;
E=0;
Date=Parameter;
E=1;
Delays_Lcd(0);
E=0;
}
void Write_Date(unsigned char Parameter) //写数据(Write/Date)。。形参(Parameter)
{
RS=1;
RW=0;
E=0;
Date=Parameter;
E=1;
Delays_Lcd(0);
E=0;
}
void init_Lcd()      //液晶初始化(init/lcd)
{
Write_Instruction(0x01);
Write_Instruction(0x0c);
Write_Instruction(0x30);
}
void Position_Lcd(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进入点设定,,液晶显示位置(Lcd/Position)
{
unsigned char  Position;
if(x==1)
{x=0x80;}
else if(x==2)
{x=0x90;}
else if(x==3)
{x=0x88;}
else if(x==4)
{x=0x98;}
Position=x+y;
Write_Instruction(Position);     //显示地址
}
void Staret()
{
unsigned char code TV1[]={"输入密码"};
unsigned char code TV2[]={":"};
unsigned char Num1;
RS=0;
RW=0;
E=0;
init_Lcd();
Position_Lcd(1,2);
Num1=0;
while(TV1[Num1]!='\0')  //教材P176页讲述了TV1[Num1]!='\0'的意思特别是'\0'的意思("空"在储存器中的存储形式是"\0")
{
  Write_Date(TV1[Num1]);
  Num1++;
}
Position_Lcd(2,0);
Num1=0;
while(TV2[Num1]!='\0')  //教材P176页讲述了TV1[Num1]!='\0'的意思特别是'\0'的意思("空"在储存器中的存储形式是"\0")
{
  Write_Date(TV2[Num1]);
  Num1++;
}
Position_Lcd(2,1);
}
void Myself()
{
unsigned char Start1[]={"来自——四川核工业"};
unsigned char Start2[]={"技师学院成都校区"};
unsigned char Start3[]={"公管部  薛羽豪"};
unsigned char Start3[]={"制作"};
unsigned long delays_longtime;
init_Lcd();
Num1=0;
Position_Lcd(1,0);
while(Start1[Num1]!='\0')
        {
        Write_Date(Start1[Num1]);
        Num1++;
        }
Num1=0;
Position_Lcd(2,0);
while(Start2[Num1]!='\0')
        {
        Write_Date(Start2[Num1]);
        Num1++;
        }
Num1=0;
Position_Lcd(3,0);
while(Start3[Num1]!='\0')
        {
        Write_Date(Start3[Num1]);
        Num1++;
        }
Num1=0;
Position_Lcd(4,4);
while(Start4[Num1]!='\0')
        {
        Write_Date(Start4[Num1]);
        Num1++;
        }
for(delays_longtime=0;delays_longtime<50000;delays_longtime++);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Key_Loosen[4][4]={{1,1,1,1},{1,1,1,1},{1,1,1,1},{1,1,1,1}};

Staret();
P2=0xff;
T0_Init();
RXd=1;
TXd=1;
Myself();
while(1)
{
static unsigned char Num_Password2=0;
unsigned char Num2,Num4;
static bit FDF=0;
static unsigned char Num_Password1=0;
static bit Num_Bit1=0;
static bit Num_Bit2=0;
static bit Into_Passwoed=0;
static bit NO_Into=0;
unsigned char Num1;
static bit T=0;
static unsigned char Num_Pa1=0;
static unsigned char Num_Pa2=0;
static unsigned char Num_Pa3=0;
static unsigned char Num_Pa4=0;
static unsigned char Num_Pa5=0;
static unsigned char Num_Pa6=0;
static unsigned char Num_Pa7=0;
static unsigned char Num_Pa8=0;
static unsigned char Num_Pa9=0;
static unsigned char Num_Pa0=0;
if(Num_Bit2==1)
  {
  switch(Num_Password2)
   {
   case 1:if(Num_Password1==1){Num_Pa1++;}break;
   case 2:if(Num_Password1==3){Num_Pa3++;}break;
   case 3:if(Num_Password1==1){Num_Pa1++;}break;
   case 4:if(Num_Password1==4){Num_Pa4++;}break;
   case 5:if(Num_Password1==5){Num_Pa5++;}break;
   case 6:if(Num_Password1==2){Num_Pa2++;}break;
   case 7:if(Num_Password1==0){Num_Pa0++;}break;
   default : break;
   }
  Num_Bit2=0;
  }
  if(Num_Pa1==2&Num_Pa2==1&Num_Pa3==1&Num_Pa4==1&Num_Pa5==1&Num_Pa0==1|NO_Into==1)
  {
  unsigned char TV2[]={"    欢迎使用"};
  unsigned char TV4[]={"按下A 准备启动"};
  static bit u=0;
  static bit l=0;
  if(u==0)
          {
        u=1;
        T=1;
        NO_Into=1;
          Into_Passwoed=1;
          init_Lcd();
          Num1=0;
          Position_Lcd(2,0);
          while(TV2[Num1]!='\0')  //教材P176页讲述了TV1[Num1]!='\0'的意思特别是'\0'的意思("空"在储存器中的存储形式是"\0")
                   {
                    Write_Date(TV2[Num1]);
                    Num1++;
                   }
          Num1=0;
          Position_Lcd(3,0);
                    while(TV4[Num1]!='\0')  //教材P176页讲述了TV1[Num1]!='\0'的意思特别是'\0'的意思("空"在储存器中的存储形式是"\0")
                   {
                    Write_Date(TV4[Num1]);
                    Num1++;
                   }
        u=1;
    }
        l=0;
    if(l==0)
            {
                 static unsigned int Num1=0;
                 static unsigned int Num2=600;
                 static bit bit1=0;
                 l=1;
                 PWMOUT=1;
                  if(bit1==1)
                  {
                  if(Num1==0)
                   {
                   PWMOUT=0;
                   bit1=0;
                   }
                  Num1--;
                  Num2++;
                  }
                 PWM_Delays(Num1);
                 PWMOUT=0;
                 PWM_Delays(Num2);
                 if(bit1==0)
                  {
                  if(Num1==600)
                   {
                   unsigned int q,h;
                   PWMOUT=1;
                   for(h=60000;h>0;h--);
                   for(q=60000;q>0;q--);
                   bit1=1;
                   }
                  Num1++;
                  Num2--;
                  }
                }
  }
          if(Num_Password1==10&T==1)
                {
                unsigned char TV10[]={"提示:您已成功进"};
                unsigned char TV5[]={"入启动前的准备  "};
                init_Lcd();
                   Num1=0;
                 Position_Lcd(1,0);
                    while(TV10[Num1]!='\0')  //教材P176页讲述了TV1[Num1]!='\0'的意思特别是'\0'的意思("空"在储存器中的存储形式是"\0")
                   {
                    Write_Date(TV10[Num1]);
                    Num1++;
                   }
                                 Num1=0;
                 Position_Lcd(2,0);
                    while(TV5[Num1]!='\0')  //教材P176页讲述了TV1[Num1]!='\0'的意思特别是'\0'的意思("空"在储存器中的存储形式是"\0")
                   {
                    Write_Date(TV5[Num1]);
                    Num1++;
                   }

                }
        if(Num_Password1==10&T==1)
                {
                unsigned char TV6[]={"避障或循迹摸式必"};
                unsigned char TV7[]={"须手选!按C 启动"};
                Num1=0;
                 Position_Lcd(3,0);
                    while(TV6[Num1]!='\0')  //教材P176页讲述了TV1[Num1]!='\0'的意思特别是'\0'的意思("空"在储存器中的存储形式是"\0")
                   {
                    Write_Date(TV6[Num1]);
                    Num1++;
                   }
                                 Num1=0;
                 Position_Lcd(4,0);
                    while(TV7[Num1]!='\0')  //教材P176页讲述了TV1[Num1]!='\0'的意思特别是'\0'的意思("空"在储存器中的存储形式是"\0")
                   {
                    Write_Date(TV7[Num1]);
                    Num1++;
                   }
                FDF=1;
                T=0;

                }
        if(Num_Password1==12&FDF==1)
                {
                 unsigned char TV11[]={"已启动!!!"};
                 unsigned char TV12[]={"请速速离开以免小"};

                 init_Lcd();
                Num1=0;
                 Position_Lcd(1,0);
                    while(TV11[Num1]!='\0')  //教材P176页讲述了TV1[Num1]!='\0'的意思特别是'\0'的意思("空"在储存器中的存储形式是"\0")
                   {
                    Write_Date(TV11[Num1]);
                    Num1++;
                   }
                                 Num1=0;
                 Position_Lcd(2,0);
                    while(TV12[Num1]!='\0')  //教材P176页讲述了TV1[Num1]!='\0'的意思特别是'\0'的意思("空"在储存器中的存储形式是"\0")
                   {
                    Write_Date(TV12[Num1]);
                    Num1++;
                   }

                }
   if(Num_Password1==12&FDF==1)
           {
         unsigned char TV13[]={"车被撞坏!"};
         unsigned char TV14[]={"液晶关闭,节约电"};
                  Num1=0;
                 Position_Lcd(3,0);
                    while(TV13[Num1]!='\0')  //教材P176页讲述了TV1[Num1]!='\0'的意思特别是'\0'的意思("空"在储存器中的存储形式是"\0")
                   {
                    Write_Date(TV13[Num1]);
                    Num1++;
                   }
                  Num1=0;
                 Position_Lcd(4,0);
                    while(TV14[Num1]!='\0')  //教材P176页讲述了TV1[Num1]!='\0'的意思特别是'\0'的意思("空"在储存器中的存储形式是"\0")
                   {
                    Write_Date(TV14[Num1]);
                    Num1++;
                   }
        RXd=0;
        TXd=0;
        FDF=0;
        }
  if(Num_Password2==7&Into_Passwoed==0&NO_Into==0)
   {
   unsigned char TV1[]={"              "};
   unsigned char TV2[]={"密码错误 ^-^ "};
   unsigned long ss;
   Num1=0;
   Position_Lcd(2,1);
      while(TV2[Num1]!='\0')  //教材P176页讲述了TV1[Num1]!='\0'的意思特别是'\0'的意思("空"在储存器中的存储形式是"\0")
   {
    Write_Date(TV2[Num1]);
    Num1++;
   }
  Write_Instruction(0x0c);
  for(ss=50000;ss>0;ss--);
   Num1=0;
   Position_Lcd(2,1);
      while(TV1[Num1]!='\0')  //教材P176页讲述了TV1[Num1]!='\0'的意思特别是'\0'的意思("空"在储存器中的存储形式是"\0")
   {
    Write_Date(TV1[Num1]);
    Num1++;
   }
   Num_Pa1=0;
   Num_Pa2=0;
   Num_Pa3=0;
   Num_Pa4=0;
   Num_Pa5=0;
   Num_Pa6=0;
   Num_Pa7=0;
   Num_Pa8=0;
   Num_Pa9=0;
   Num_Pa0=0;
   Num_Bit1=0;
   Num_Password2=0;
   }
if(Num_Bit1==1&NO_Into==0)
  {
  unsigned char TV1[]={"*"};
  Write_Instruction(0x0f);
  Num1=0;
  Position_Lcd(2,Num_Password2);
  while(TV1[Num1]!='\0')  //教材P176页讲述了TV1[Num1]!='\0'的意思特别是'\0'的意思("空"在储存器中的存储形式是"\0")
   {
    Write_Date(TV1[Num1]);
    Num1++;
   }
  }
/*************************************************************/
for(Num4=0;Num4<4;Num4++)
  {
  for(Num2=0;Num2<4;Num2++)
   {
   if(Key_Loosen[Num4][Num2]!=Key_Buff[Num4][Num2])
    {
     if(Key_Loosen[Num4][Num2]==0)
      {
     unsigned char Fg;
     Fg=Num4*4+Num2;
     switch(Fg)
      {
      case 0:P0 = Num_Password1=14;break;       //*
      case 1:P0 = Num_Password1=0;break;     //0
      case 2:P0 = Num_Password1=15;break;      //#
      case 3:P0 = Num_Password1=13;break;      //D
      case 4:P0 = Num_Password1=7;break;
      case 5:P0 = Num_Password1=8;break;
      case 6:P0 = Num_Password1=9;break;
      case 7:P0 = Num_Password1=12;break;      //C
      case 8:P0 = Num_Password1=4;break;
      case 9:P0 = Num_Password1=5;break;
      case 10:P0 = Num_Password1=6;break;      //6
      case 11:P0 = Num_Password1=11;break;      //B
      case 12:P0 = Num_Password1=1;break;
      case 13:P0 = Num_Password1=2;break;
      case 14:P0 = Num_Password1=3;break;
      case 15:P0 = Num_Password1=10;break;      //A
      }

      Num_Password2++;
      Num_Bit1=1;
      Num_Bit2=1;
     }
    Key_Loosen[Num4][Num2]=Key_Buff[Num4][Num2];
    }
   }
  }
}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unsigned char Num1;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s=0;
TH0 = 0xFC;
TL0 = 0x67;
Key_Buff[Keys][0]=(Key_Buff[Keys][0]<<1)|KEY_IN1;
Key_Buff[Keys][1]=(Key_Buff[Keys][1]<<1)|KEY_IN2;
Key_Buff[Keys][2]=(Key_Buff[Keys][2]<<1)|KEY_IN3;
Key_Buff[Keys][3]=(Key_Buff[Keys][3]<<1)|KEY_IN4;
for(Num1=0;Num1<4;Num1++)
  {
   if((Key_Buff[Keys][Num1]&0x0f)==0x00)
    {
    Key_Buff[Keys][Num1]=0;
   }
  }
Keys++;
Keys=Keys&0x03;
switch(Keys)
{
case 0:KEY_OUT4=1;KEY_OUT1=0;break;
case 1:KEY_OUT1=1;KEY_OUT2=0;break;
case 2:KEY_OUT2=1;KEY_OUT3=0;break;
case 3:KEY_OUT3=1;KEY_OUT4=0;break;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