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才匹配——小车控制程序

楼主(2015-04-10):
//晶振=11.0592M
//MCU=STC516RD+
//************************************
#include<reg51.h>        //包括一个52标准内核的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定义一下方便使用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定义一下方便使用
uchar Distance;        //定义Distance(距离)变量
sbit Tr1=P1^4;        //定义超声波模块的控制端(Tr)
sbit Ec1=P1^5;        //定义超声波模块的接收端(Ec)
sbit Tr2=P1^6;        //定义第二个超声波模块的控制端(Tr)
sbit Ec2=P1^7;        //定义第二个超声波模块的接收端(Ec)
sbit IN1=P2^1;        //定义L298n步进电机驱动芯片的IN1管脚由51MCU的P2^1管脚控制IN1对应控制OUT1电机驱动脚
sbit IN2=P2^0;        //定义L298n步进电机驱动芯片的IN2管脚由51MCU的P2^0管脚控制IN2对应控制OUT2电机驱动脚
sbit IN3=P2^2;        //定义L298n步进电机驱动芯片的IN3管脚由51MCU的P2^2管脚控制IN3对应控制OUT3电机驱动脚
sbit IN4=P2^3;        //定义L298n步进电机驱动芯片的IN4管脚由51MCU的P2^3管脚控制IN4对应控制OUT4电机驱动脚
sbit ENA=P2^5;        //定义L298n步进电机驱动芯片的ENA管脚由51MCU的P2^5管脚控制ENA脚是使能脚控制IN1,2脚输入的高低电平是否有效
sbit ENB=P2^4;        //定义L298n步进电机驱动芯片的ENB管脚由51MCU的P2^4管脚控制ENA脚是使能脚控制IN3,4脚输入的高低电平是否有效
sbit RXd=P3^0;
sbit hig=P3^1;
sbit h=P3^2;
void Delays1(uint x)      //延时函数Delays..定义形参x为unsigned int 型
{
uint q,w;        //定义实际参数q,w为unsigned int 型
for(q=x;q>0;q--)      //q=x,q小于0,q减一。如果q小于零则退出此语句
for(w=110;w>0;w--);      //w=110,w小于0,w减一。如果w小于零则退出此语句
}
void init1()          //初始化函数init
{            //初始化Ec1=0;
Ec1=0;           //初始化Tr1=0;
Tr1=0;
}
void Ranging1()         //Ranging(测距)函数用于检测出距离并控制电机做出相应的动作
{
while(1)
{
static uchar Num_Run=0;
static uchar Num3=0;       //定义unsigned char型局部变量Num3,并且只第一次执行时Num3=0,以后执行时不会再次初始,主要用于超声波模块的使能信号过后用来检测接收端Ec1是否有高电平,或用于进入和退出while循环,,
static uchar Choice=0;
bit Bit_Num2;         //定义bit型变量(51特有变量)Bit_Num2。。主要用于关闭定时器并进入下一个函数(检测Ec1的脉宽长度)
uchar Move1,Move2,Move3,Move4;             //定义unsigned char变量Move(用来进入switch语句并选择那种工作方式)
if(Choice==2){Choice=0;}
switch(Choice)
  {
  case 0:Tr1=1;Delays1(10);Tr1=0;Num3=1;break;    //Tr1给高电平 //至少延时10微秒 //Tr1给低电平 //Num3给1
  case 1:Tr2=1;Delays1(10);Tr2=0;Num3=2;break;
  default:break;
  }
Choice++;
Bit_Num2=0;          //Bit_Num2给0用于进入下一步while循环
while(Num3==1)         //当Num3检测到定于1时进入本循环       //右边的测距模块检测程序
  {
  while(Ec1==1)        //当Ec1检测等于1是进入本循环,当Ec1(接收信号的高电平脉宽结束后退出此循环)
   {          //Bit_Num2给以用来键入笑一个if语句
   Bit_Num2=1;        //打开定时器TR0进入定时器0中断
   TR0=1;
   }
  if(Ec1==0&Bit_Num2==1)      //如果Ec1等于0(超声波测距模块的接收端发送到高电平脉宽传送完后)而且Bit_Num2等于1进入此语句
   {
   TR0=0;         //关闭定时器
   if(Distance<20)       //如果脉宽小于50微秒
    {
    Move1=0;       //Move等于1
    }
   else if(Distance>60)     //如果上一语句不成立则检测此语句,如果脉宽的时间长度大于50微秒
    {
    uchar n;
    for(n=1;n>0;n--)
     {
     Move1++;        //Move等于2
     }
    }
   else{};
   if(Distance<60&Distance>20)
    {
    uchar n;
    for(n=2;n>0;n--)
     {
     Move1++;        //Move等于2
     }
    }
   Num3=0;
   }
  }
while(Num3==2)
  {
  Distance=0;
  while(Ec2==1)        //当Ec2检测等于1是进入本循环,当Ec1(接收信号的高电平脉宽结束后退出此循环)
   {
   Bit_Num2=1;        //Bit_Num2给以用来键入笑一个if语句
   TR0=1;        //打开定时器TR0进入定时器0中断
   }
   if(Ec2==0&Bit_Num2==1)      //如果Ec1等于0(超声波测距模块的接收端发送到高电平脉宽传送完后)而且Bit_Num2等于1进入此语句
    {
    TR0=0;        //关闭定时器
    if(Distance<20)       //如果脉宽小于50微秒
     {
      Move2=0;
     }
    else if(Distance>60)     //如果上一语句不成立则检测此语句,如果脉宽的时间长度大于50微秒
     {
     uchar n;
     for(n=1;n>0;n--)
      {
      Move2++;
      }
     }
    else{};
    if(Distance<60&Distance>20)     //如果上一语句不成立则检测此语句,如果脉宽的时间长度大于50微秒
     {
     uchar n;
     for(n=2;n>0;n--)
      {
      Move2++;
      }
     }
    Num_Run=1;
    Num3=0;
    }
  }
if(Num_Run==1)
  {
  unsigned char Get[4][4]={{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0x08},{0x0a,0x0b,0x0c,0x0e},{0x0f,0x11,0x21,0x31}};
  switch(Get[Move1][Move2])       //检测Move的值并进入相应的语句      //Move1=右边。。//Move2=左边
   {
   case 0x01:IN1=0;IN2=0;IN3=0;IN4=0;ENA=1;ENB=1;break;  //如果Move等于0,则电机反转,并给Distance清零,然后退出此语句   // 左前,右后
   case 0x02:IN1=1;IN2=0;IN3=0;IN4=1;ENA=1;ENB=1;break;    //左后,右前
   case 0x05:IN1=0;IN2=1;IN3=1;IN4=0;ENA=1;ENB=1;break;   //左前,右后
   case 0x06:IN1=0;IN2=0;IN3=0;IN4=0;ENA=1;ENB=1;break;  //如果Move等于1,则电机正转,并给Distance清零,然后退出此语句**//前进   //左前,右前
   case 0x0a:IN1=0;IN2=0;IN3=1;IN4=0;ENA=1;ENB=1;break;  // 左前,右后
   case 0x0b:IN1=1;IN2=0;IN3=0;IN4=0;ENA=1;ENB=1;break;   //左停,右后  case 0x0c:IN1=1;IN2=0;IN3=0;IN4=1;ENA=1;ENB=1;break;改为case 0x0b:IN1=0;IN2=0;IN3=1;IN4=0;ENA=1;ENB=1;break; 。。。如果有错可以改回来
   case 0x0c:IN1=1;IN2=0;IN3=1;IN4=0;ENA=1;ENB=1;break;    // 左前,右后   //
   case 0x03:IN1=1;IN2=0;IN3=0;IN4=0;ENA=1;ENB=1;break;   //左后,右前
   case 0x07:IN1=0;IN2=0;IN3=1;IN4=0;ENA=1;ENB=1;break;  //左前,右停
   default:break;              //如果以上都不符合,则退出此语句,准备下一循环
   }
  Distance=0;
  Move1=0;             //Move清零;
  Move2=0;
  Move3=0;
  Move4=0;
  Num_Run=0;
  }
}
}
void open_time1()        //定时器初始函数
{
TMOD=0x01;          //确定工作方式位01,(内容自己上网查啊,大概是16位手动重装计数器,,记不清了)
TH0=(65536-1)/256;        //确定一微秒记一次
TL0=(65536-1)%256;        //确定一微秒记一次
EA=1;           //打开总中断
ET0=1;           //打开定时器0中断
TR0=0;           //关闭定时器0
}
void q1()          //main函数(主函数),,所有函数都从这个函数开始执行
{
init1();           //执行init函数
open_time1();         //执行open_time函数
while(1)          //进入大循环(除非执行中断函数否则永不退出)
{
Ranging1();         //执行Ranging函数
}
}

/**********************/
void Delays(uint x)        //延时函数Delays..定义形参x为unsigned int 型
{
uint q,w;        //定义实际参数q,w为unsigned int 型
for(q=x;q>0;q--)        //q=x,q小于0,q减一。如果q小于零则退出此语句
for(w=110;w>0;w--);        //w=110,w小于0,w减一。如果w小于零则退出此语句
}
void init()          //初始化函数init
{          //初始化Ec1=0;
Ec1=0;          //初始化Tr1=0;
Tr1=0;
}
void Ranging()          //Ranging(测距)函数用于检测出距离并控制电机做出相应的动作
{
while(1)
{
static uchar Num_Run=0;
static uchar Num3=0;          //定义unsigned char型局部变量Num3,并且只第一次执行时Num3=0,以后执行时不会再次初始,主要用于超声波模块的使能信号过后用来检测接收端Ec1是否有高电平,或用于进入和退出while循环,,
static uchar Choice=0;
bit Bit_Num2;          //定义bit型变量(51特有变量)Bit_Num2。。主要用于关闭定时器并进入下一个函数(检测Ec1的脉宽长度)
uchar Move1,Move2,Move3,Move4;            //定义unsigned char变量Move(用来进入switch语句并选择那种工作方式)
if(Choice==2){Choice=0;}
switch(Choice)
{
case 0:Tr1=1;Delays(10);Tr1=0;Num3=1;break;        //Tr1给高电平 //至少延时10微秒        //Tr1给低电平 //Num3给1
case 1:Tr2=1;Delays(10);Tr2=0;Num3=2;break;
default:break;
}
Choice++;
Bit_Num2=0;          //Bit_Num2给0用于进入下一步while循环
while(Num3==1)          //当Num3检测到定于1时进入本循环
{
while(Ec1==1)          //当Ec1检测等于1是进入本循环,当Ec1(接收信号的高电平脉宽结束后退出此循环)
{          //Bit_Num2给以用来键入笑一个if语句
Bit_Num2=1;          //打开定时器TR0进入定时器0中断
TR0=1;
}
if(Ec1==0&Bit_Num2==1)          //如果Ec1等于0(超声波测距模块的接收端发送到高电平脉宽传送完后)而且Bit_Num2等于1进入此语句
{
TR0=0;          //关闭定时器
if(Distance<20)          //如果脉宽小于50微秒
{
Move1=0;         //Move等于1
}
else if(Distance>30)          //如果上一语句不成立则检测此语句,如果脉宽的时间长度大于50微秒
{
uchar n;
for(n=1;n>0;n--)
{
Move1++;          //Move等于2
}

}
else{};
if(Distance<30&Distance>20)
{
uchar n;
for(n=2;n>0;n--)
{
Move1++;          //Move等于2
}
}
Num3=0;
}
}
while(Num3==2)
{
Distance=0;
while(Ec2==1)          //当Ec2检测等于1是进入本循环,当Ec1(接收信号的高电平脉宽结束后退出此循环)
{
Bit_Num2=1;          //Bit_Num2给以用来键入笑一个if语句
TR0=1;         //打开定时器TR0进入定时器0中断
}
if(Ec2==0&Bit_Num2==1)          //如果Ec1等于0(超声波测距模块的接收端发送到高电平脉宽传送完后)而且Bit_Num2等于1进入此语句
{
TR0=0;         //关闭定时器
if(Distance<20)          //如果脉宽小于50微秒
{
Move2=0;
}
else if(Distance>30)          //如果上一语句不成立则检测此语句,如果脉宽的时间长度大于50微秒
{
uchar n;
for(n=1;n>0;n--)
{
Move2++;
}
}
else{};
if(Distance<30&Distance>20)          //如果上一语句不成立则检测此语句,如果脉宽的时间长度大于50微秒
{
uchar n;
for(n=2;n>0;n--)
{
Move2++;
}
}
Num_Run=1;
Num3=0;
}
}
if(Num_Run==1)
{
unsigned char Get[4][4]={{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0x08},{0x0a,0x0b,0x0c,0x0e},{0x0f,0x11,0x21,0x31}};
switch(Get[Move1][Move2])          //检测Move的值并进入相应的语句
{
case 0x01:IN1=1;IN2=0;IN3=0;IN4=1;ENA=1;ENB=1;break;        //如果Move等于0,则电机反转,并给Distance清零,然后退出此语句        //
case 0x02:IN1=0;IN2=1;IN3=1;IN4=0;ENA=1;ENB=1;break;
case 0x05:IN1=1;IN2=0;IN3=0;IN4=1;ENA=1;ENB=1;break;         //左开右关
case 0x06:IN1=1;IN2=0;IN3=1;IN4=0;ENA=1;ENB=1;break;        //如果Move等于1,则电机正转,并给Distance清零,然后退出此语句**//前进
case 0x0a:IN1=1;IN2=0;IN3=0;IN4=1;ENA=1;ENB=1;break;
case 0x0b:IN1=0;IN2=0;IN3=0;IN4=1;ENA=1;ENB=1;break;
case 0x0c:IN1=1;IN2=0;IN3=0;IN4=1;ENA=1;ENB=1;break;
case 0x03:IN1=0;IN2=1;IN3=1;IN4=0;ENA=1;ENB=1;break;
case 0x07:IN1=1;IN2=0;IN3=0;IN4=0;ENA=1;ENB=1;break;
default:break;        //如果以上都不符合,则退出此语句,准备下一循环
}
Distance=0;
Move1=0;                   //Move清零;
Move2=0;
Move3=0;
Move4=0;
Num_Run=0;
}
}
}
void open_time()          //定时器初始函数
{
TMOD=0x01;          //确定工作方式位01,(内容自己上网查啊,大概是16位手动重装计数器,,记不清了)
TH0=(65536-1)/256;          //确定一微秒记一次
TL0=(65536-1)%256;          //确定一微秒记一次
EA=1;          //打开总中断
ET0=1;          //打开定时器0中断
TR0=0;          //关闭定时器0
}
void q2()          //main函数(主函数),,所有函数都从这个函数开始执行
{
RXD=1;
init();          //执行init函数
open_time();          //执行open_time函数
while(1)          //进入大循环(除非执行中断函数否则永不退出)
{
Ranging();          //执行Ranging函数

}
}
void main()
{
hig=1;
RXd=1;
h=0;
while(1)
{
unsigned char zz;
unsigned int uu,ii;
for(uu=9000;uu>0;uu--)
for(ii=60;ii>0;ii--);
if(RXd==0)
{
zz=1;
}
if(hig==0)
{
zz=2;
}
while(zz==1){q1();}
while(zz==2){q2();}
}
}
void time()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语句
{
TH0=(65536-1)/256;          //重装初值TH0=(65536-1)/256;
TL0=(65536-1)%256;          //重装初值TL0=(65536-1)%256;
Distance++;          //每次走一步Distance加一
if(Distance==65535)          //如果Distance等于65535就进入此语句
{
Distance=0;          //Distance的值清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