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机密码确认——小车串口(多C程序)

楼主(2015-04-10):
本程序为main.c和串口通信.c组成        密码字符为THE password Is Corret !(注意空格也算字符)
主机箱向从机发送一个X从机收到X后就一直回应主机X,主机收到从机发送的X后证明从机已准备好接受数据(如果从机向主机发送的不是X则主机一直向从机发送X直到从机收到正确的数据即X),主机向从机发送非X的任意字符叫从机停止发送,主机向从机发送密码“THE password Is Corret !”从机收到密码后向主机发送M(一直发)表示密码正确,如果在传输数据的过程中出现干扰导致的密码输入错误,那么就必须在发送完最后一个字符后从新发送(注意:这里最后一个字符是用来校验的如果发送错误则必须重新发送直到最后一个字符正确后才可以重新发密码)

/***************main.c******************/
#include<reg51.h>
void Init_Serialport1();
void Uart();
void main()
{
Init_Serialport1();
Uart();
}

/*******************串口通信.c*************************/
#include<reg51.h>
unsigned char Serial_data; //串口数据(Serial_data)用这个来保存。
static unsigned char Into=0;
static bit Password_Num1=0;
void Init_Serialport1()  //初始化串口1(Serial port)
{
TMOD=TMOD&0x0F;
TMOD=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SCON=SCON&0x0F;
SCON=0x50;
EA=1;
ES=1;
}
void Uart()
{
Init_Serialport1();
while(1)
         {
        static bit Password1=0;
        static bit Password2=0;
        static bit Password3=0;
        static bit Password4=0;
        static bit Password5=0;
        static bit Password6=0;
        static bit Password7=0;
        static bit Password8=0;
        static bit Password9=0;
        static bit Password10=0;
        static bit Password11=0;
        static bit Password12=0;
        static bit Password13=0;
        static bit Password14=0;
        static bit Password15=0;
        static bit Password16=0;
        static bit Password17=0;
        static bit Password18=0;
        static bit Password19=0;
        static bit Password20=0;
        static bit Password21=0;
        static bit Password22=0;
        static bit Password23=0;
        static bit Password24=0;
        static bit Password25=0;
         static unsigned char Into_Password=0;
         while(Into==1)
                  {
                  static unsigned char I=0;
                  ES=0;
                  SBUF=Serial_data;
                  while(TI==0);
                  TI=0;
                  if(Serial_data=='X')
                          {
                        I=1;
                        }
                  if(Serial_data!='X'&I==1)
                          {
                        Into_Password=1;
                        Into=0;
                        }
                  ES=1;
                  }
                 ES=0;
                  SBUF='9';
                  while(TI==0);
                  TI=0;
                  ES=1;
          while(Into_Password==1)
                  {
                static bit Num_Password=1;
                static bit o=0;
                static bit y=0;
                static bit r=0;
                static bit c=0;
                static bit u=0;
                static bit v=0;
                static bit l=0;
                static bit q=0;
                static bit m=0;
                static bit h=0;
                if(Password_Num1==1)
                        {
                        ES=0;
                         SBUF='0';
                        while(TI==0);
                        TI=0;
                        if(Serial_data=='T')
                        {Password1=1;}
                        else if(Serial_data=='H')
                        {Password2=1;}
                        else if(Serial_data=='E')
                        {Password3=1;}
                        else if(Serial_data==' '&r==0)
                        {Password4=1;r=1;}
                        else if(Serial_data=='p')
                        {Password5=1;}
                        else if(Serial_data=='a')
                        {Password6=1;}
                        else if(Serial_data=='s'&y==0)
                        {Password7=1;y=1;}
                        else if(Serial_data=='s'&q==0)
                        {Password8=1;q=1;}
                        else if(Serial_data=='w')
                        {Password9=1;}
                        else if(Serial_data=='o'&m==0)
                        {Password10=1;m=1;}
                        else if(Serial_data=='r'&h==0)
                        {Password11=1;h=1;}
                        else if(Serial_data=='d')
                        {Password12=1;}
                        else if(Serial_data==' '&c==0)
                        {Password13=1;c=1;}
                        else if(Serial_data=='I')
                        {Password14=1;}
                        else if(Serial_data=='s'&l==0)
                        {Password15=1;l=1;}
                        else if(Serial_data==' '&u==0)
                        {Password16=1;u=1;}
                        else if(Serial_data=='C')
                        {Password17=1;}
                        else if(Serial_data=='o')
                        {Password18=1;}
                        else if(Serial_data=='r'&o==0)
                        {Password19=1;o=1;}
                        else if(Serial_data=='r')
                        {Password20=1;}
                        else if(Serial_data=='e')
                        {Password21=1;}
                        else if(Serial_data=='c')
                        {Password22=1;}
                        else if(Serial_data=='t')
                        {Password23=1;}
                        else if(Serial_data==' '&v==0)
                        {Password24=1;v=1;}
                        else if(Serial_data=='!')
                        {Password25=1;Num_Password=0;}                //&Password16==1&Password17==1&Password18==1&Password19==1&Password20==1&Password21==1&Password22==1&Password23==1&Password24==1&Password25==1
                        if(Password1==1&Password2==1&Password3==1&Password4==1&Password5==1&Password6==1&Password7==1&Password8==1&Password9==1&Password10==1&Password11==1&Password12==1&Password13==1&Password14==1&Password15==1&Password16==1&Password17==1&Password18==1&Password19==1&Password20==1&Password21==1&Password22==1&Password23==1&Password24==1&Password25==1)
                                {
                                Into_Password=2;
                                Password_Num1=0;
                                }
                        if(Num_Password==0)
                                {
                                Num_Password=1;
                                o=0;y=0;r=0;c=0;u=0;v=0;l=0;q=0;m=0;h=0;
                                Password1=0;Password2=0;Password3=0;Password4=0;Password5=0;Password6=0;Password7=0;Password8=0;Password9=0;Password10=0;Password11=0;Password12=0;Password13=0;Password14=0;Password15=0;Password16=0;Password17=0;Password18=0;Password19=0;Password20=0;Password21=0;Password22=0;Password23=0;Password24=0;Password25=0;}
                        Password_Num1=0;
                        ES=1;
                        }
                }
        while(Into_Password==2)
                {
                ES=0;
                SBUF='M';
                while(TI==0);
                TI=0;
                ES=1;
                }
         }
}
void Serial_port1() interrupt 4
{
static bit a1=0;
RI=0;
Serial_data=SBUF;
Password_Num1=1;
if(a1==0)
        {
        Into=1;
        a1=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