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BYJ步进电机单片机驱动程序,(可以调旋转圈数)

楼主(2015-04-10):
#include<reg51.h>
void Circle_The_Number(unsigned long Number )
{
static bit a=0;
static unsigned long Num2=0;
Num2=Number*4076;
while(a==0)
        {
        unsigned char code BYJ[8]={0x07,0x03,0x0b,0x09,0x0d,0x0c,0x0e,0x06};
        static unsigned char Num1=0;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Save;

        if(Num2<=0)
                {
                a=1;
                }
        Save=P1;
        Save=Save&0xf0;
        Save=Save|BYJ[Num1];
        P1=Save;
        Num1++;
        Num1=Num1&0x07;
        for(i=200;i>0;i--);
        Num2--;
        }
}
void main()
{
while(1)
        {
                Circle_The_Number(30);
        }
}

转动圈数在Circle_The_Number(30);调现在设定的是转30圈也可以改为2000圈或0~4,294,967,295圈之间选择
因为C语言unsigned long类型计算的最大范围是0~4,294,967,295

厂家给出的资料是如果需要转动1圈 ,那么需要360/5.625*64=4096个脉冲信号。
但是实际测得有误差大概是每转100圈有半圈的误差,所以说:
如果需要转动1圈 ,那么需要4076个脉冲信号。

网友A:
参考参考。

网友B(2018-08-24):
东西不错,就是我底子差,看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