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独立键盘与数码管动态扫描0~99—的结合 源代码

楼主(2015-04-10):
由于程序过于麻烦在这里就不给注释了——反正程序是对的本人已在开发板上已做过实验了。
实验效果:1,在无指令的情况下 数码管以一秒加一的速度开始0~99计时,到99自动弹回0重新计时。
                  2,按下key1数码管清零;之后松开key1又开始计时。
                  3,按下key2计时暂停在当前的那位,要使其继续计时必须按下key4,才可以解除暂停。
                  4,按下key3自动加10计时也就是说每按下一次指示器加10;比如由20变为30,(按下key3之后必须按下key4才会加10否则只会暂停在当前 那位,因为总中断再被关闭后在我写的这个程序上只有按下key4才会被从新打开)
                  5,按下key5自动减10原理和key3差不多,但要注意的是只是在当前的那位减10而不会出现倒计时!(这里不需要在按下key5后按key4才能启动,直接按下key5就可以减10)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aa,bb,ge,shi,bai;
uchar code shuzi[]={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sbit key1=P1^0;
sbit key2=P1^1;
sbit key3=P1^2;
sbit key4=P1^4;
sbit key5=P1^5;
void time(uchar k)
{
uchar x,y;
for(x=100;x>0;x--)
for(y=k;y>0;y--);
}
void dsq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aa++;
        if(aa==20)
                {
                aa=0;
                bb++;
                        if(bb==100)
                                {
                                bb=0;
                                }
bai=bb/10;
shi=bb%10/10;
ge=bb%10;
                }
}
void keyscan()
{
        if(key1==0)
        {
        time(5);
                if(key1==0)
                {
                bb=0;
                }
        }
        if(key1==1)
        {
        time(5);
                if(key1==1)
                {

                }
        }
        if(key2==0)
        {
        time(5);
                if(key2==0)
                {
                EA=0;

                }
        }
        if(key2==1)
        {
        time(5);
                if(key2==1)
                {

                }
        }
        if(key3==0)
        {
                time(5);
                        if(key3==0)
                        {
                        EA=0;
                        bb++;
                                if(bb==99)
                                {
                                bb=0;
                                }
                        }
        }
        if(key3==1)
        {
        time(5);
                        if(key3==1)
                        {

                        }
        }
        if(key4==0)
        {
        time(5);
                if(key4==0)
                {
                EA=1;
                }
        }
        if(key4==0)
        {
        time(5);
                if(key4==0)
                {
                }
        }
        if(key5==0)
        {
        time(5);
                if(key5==0)
                {
                bb--;
                        if(bb==0)
                        {
                        bb=100;
                        }
                }
        }
                if(key5==0)
        {
        time(5);
                if(key5==0)
                {
                }
        }
}
void init()
{
P0=0;
P2=1;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IT0=0;
}
void display( bai,shi,ge)
{

P0=shuzi[bai];
P2=0xfd;
time(1);
P0=0x00;
P2=0x00;

P0=shuzi[shi];
P2=0xfe;
time(1);
P0=0x00;
P2=0x00;

P0=shuzi[ge];
P2=0xfb;
time(1);
P0=0x00;
P2=0x00;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keyscan();
        display(bai,shi,ge);
        }
}

设计者:薛羽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