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2408点阵时钟电子制作

楼主(2015-04-10):
    这是一款由单片机TC89C52RD为控制核必的2408点阵时钟电子制作点阵的驱动是用单片机直驱,图中是用STC89C52单片机,直驱三个8*8的共阳点阵屏,亮度还基本可以,白天看都很清楚!驱动能力不是很好,有条件的话用STC12C5A60S,驱动能力已经比较好,屏的亮度会比较高。白天看都很清楚!P0口需要接上1K的上拉电阻,P1-P3口分别接三个8*8屏的阴极,用去了单片机的全部32个I/O口。为了能调时间,P2口的P2.0-P2.6接屏的1-7列,P2.7口接一个按扭作于调时间,调整方法: 长按一次是进入调时状态,短按是加1,长按二次是调分,短按是加1,长按3次回复正常状态! 感兴趣的爱好者可以动手实践一下,体验一下电子制作点阵时钟的乐趣。

//单片机点阵电子钟C语言程序
//MCU:STC89C52RD  晶振频率:12MHZ
#include <reg52.H>
#include<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P2^7;            //时调整键
uchar keymode;          //键状态
uchar keydate;          //键值,
uint  keycount;          //键延时值
unsigned char c=0;       //时分调整位置变量,0不调,1时调时,2时调分
bit D7,D6;              //键值有效,长按标志,
bit  SHAN;               //闪烁标志位
uchar second,minute,hour;        //定义秒、分、时寄存器
//以下字模与ASCII对应是,只要将 'A'-0x20就可以得到A的字模了
//高8*5宽 ASCII码
//采用"字模提取软件V2.2"
//提取方式:纵向取模,字节倒序
uchar code ASCII86[10][5]=
{
{0x3E,0x41,0x49,0x41,0x3E},//0
{0x00,0x42,0x7F,0x40,0x00},//1
{0x72,0x49,0x49,0x49,0x46},//2
{0x21,0x41,0x49,0x4D,0x32},//3
{0x18,0x14,0x12,0x7F,0x10},//4
{0x27,0x45,0x45,0x45,0x38},//5
{0x3C,0x4A,0x49,0x49,0x31},//6
{0x41,0x21,0x11,0x09,0x07},//7
{0x36,0x49,0x49,0x49,0x36},//8
{0x46,0x49,0x49,0x29,0x16},//9
};
uchar code seg[24][3]=
{
{0xfe,0xff,0xff},
{0xfd,0xff,0xff},
{0xfb,0xff,0xff},
{0xf7,0xff,0xff},
{0xef,0xff,0xff},
{0xdf,0xff,0xff},
{0xbf,0xff,0xff},
{0x7f,0xff,0xff},
{0xff,0xfe,0xff},
{0xff,0xfd,0xff},
{0xff,0xfb,0xff},
{0xff,0xf7,0xff},
{0xff,0xef,0xff},
{0xff,0xdf,0xff},
{0xff,0xbf,0xff},
{0xff,0x7f,0xff},
{0xff,0xff,0xfe},
{0xff,0xff,0xfd},
{0xff,0xff,0xfb},
{0xff,0xff,0xf7},
{0xff,0xff,0xef},
{0xff,0xff,0xdf},
{0xff,0xff,0xbf},
{0xff,0xff,0x7f}
};  //P1,P3,P2扫描列选码
uchar disbuf[]={0,0,0,0,0,0};//定义缓冲数组区
void delay(uchar t);          //延时函数
void init();              //初始化函数
void display();             //显示函数

void main()
{
init();                //调用初始化函数
P0=0xff; P1=0x00; P3=0x00; P2=0x00;
for(c=0;c<10;c++) delay(255);
  P1=0xff; P3=0xff; P2=0xff;   //测试点阵屏全亮3秒.
  P0=0x00; P1=0x00; P3=0x00; P2=0x00;
for(c=0;c<10;c++) delay(255);
  P1=0xff; P3=0xff; P2=0xff;   //测试点阵屏全灭3秒.
  P0=0xff; P1=0x00; P3=0x00; P2=0x00;
for(c=0;c<10;c++) delay(255);
  P1=0xff; P3=0xff; P2=0xff;   //测试点阵屏全亮3秒.
    P0=0x00; P1=0x00; P3=0x00; P2=0x00;
for(c=0;c<10;c++) delay(255);
  P1=0xff; P3=0xff; P2=0xff;   //测试点阵屏全灭3秒.
  c=0;
while(1)               //主程序循环
  {
switch(keymode)        //键盘处理程序
   {
   case 0x00:
    if(KEY==0)  { keymode=1; keycount=2;}
          break;
   case 0x01:
      if(keycount==0)
    { if(KEY==0)
        { keymode=2; keydate=1;D7=0;} else {keymode=0; break;}
    }
    else
    {
    keycount--;
    break;}
   case 0x02:
        if(KEY==1)
       { keymode=0; D7=1; break;}
     else
     {keymode=3; keycount=50;  break; }
   case 0x03:
        if(KEY==1)
     { keymode=0; D7=1; break;}
    else
     if(keycount==0)
      { keymode=4; D6=1; break; }
    else
    { keycount--; break;}
   case 0x04:
     if(KEY==1)
     {keymode=0; D7=1; break;}
   else
     break;

   default: break;
   }
  //以下的键值调时间处理
   if(D7==1)
{
    if(D6==0) {
  if(c==1) hour++;
    if(hour==24) hour=0;
  if(c==2) minute++;
  if(minute==60) minute=0;
  D7=0; }
    else
  {c++; if(c>2) c=0; D6=0; D7=0;}
  }

  disbuf[0]=(second);
  disbuf[1]=(second/10);
  disbuf[2]=(minute);
  disbuf[3]=(minute/10);
  disbuf[4]=(hour);
  disbuf[5]=(hour/10);
  display();              //调用显示函数

}
}

void init()
{
TMOD=1;TH0=0X3C;TL0=0XB0;       //定时器0模式1,50毫秒
ET0=1;TR0=1;EA=1;           //开定时器0中断、启动定时器0、开总中断
}

void display( )
{
   unsigned char i,j=0;  //j为列位置变量

               for(i=0;i<5;i++)                                   //时十位
                     {
                      if(disbuf[5]==0) P0=0x00;             //时十分为0时不显示
                              else P0=ASCII86[disbuf[5]];
        P1=seg[j][0]; P3=seg[j][1]; P2=seg[j][2];
                        delay(1);
             P1=0xff; P3=0xff; P2=0xff;
                        j++;
                      }
        j++;                          //隔一列

     for(i=0;i<5;i++)                                 //时个位
                     {
                      if(c==1&&SHAN)P0=0x00;
        else P0=ASCII86[disbuf[4]];          //调时状态时个位闪烁
             P1=seg[j][0]; P3=seg[j][1]; P2=seg[j][2];
                        delay(1);
             P1=0xff; P3=0xff; P2=0xff;
                        j++;
                      }
   if(!SHAN) {P0=0x81;} else P0=0x00;          //秒闪

                 P1=seg[j][0]; P3=seg[j][1]; P2=seg[j][2];
                        delay(1);
       P1=0xff; P3=0xff; P2=0xff;
                        j++;
                for(i=0;i<5;i++)                                    //分十位
                     {
                      P0=ASCII86[disbuf[3]];
             P1=seg[j][0]; P3=seg[j][1]; P2=seg[j][2];
                        delay(1);
             P1=0xff; P3=0xff; P2=0xff;
                        j++;
                      }
        j++;
     for(i=0;i<5;i++)                                    //分个位
                     {
                      if(c==2&&SHAN)P0=0x00;
        else P0=ASCII86[disbuf[2]];     //调分状态时分闪烁
             P1=seg[j][0]; P3=seg[j][1]; P2=seg[j][2];
                        delay(1);
             P1=0xff; P3=0xff; P2=0xff;
                        j++;
                      }

}

void delay(uchar t)
{
uchar i;               //定义变量
for(;t>0;t--)             //如果t大于0,t减1(外层循环)
  for(i=124;i>0;i--);         //i等于124,如果i大于0,i减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1)
{
   uchar tim1,tim2;           //定义临时变量
TL0=TL0+0XB0;TH0=0X3C;        //重装定时器初值
tim1++;                //每中断一次tim1加1
if(tim1==10)             //中断10(0.5秒)
{
  SHAN=!SHAN;             //闪烁标志取反
  tim1=0;tim2++;           //tim1清零,tim2加1
  if(tim2==2)             //到了1秒
  {
   tim2=0;second++;         //tim2清零,秒加1
   if(second>=60)          //如果秒到60
   {
    second=0;minute++;       //秒变0,分加1
    if(minute>=60)         //如果分到60
    {
     minute=0;hour++;       //分变0,时加1
     if(hour>=24) hour=0;     //如果时到24,时变0
    }
   }
  }
}
}

网友A:
做得不错,浅显易懂。

网友B:
做得不错,不过就是点阵中,时间的那两点看不是清楚

网友C(2017-07-02):
不错 就是中间的冒号可以往中间靠一点,太靠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