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运算学习1

楼主(2015-04-10):
今天看到位运算了,然后书上提到一个问题:
已知两个函数int bis(int x, int m), int bic(int x, int m). 其中参数m为掩码,对于bis,就是在m为1的每个位置,修改x的对应位为1,并返回修改后的值。同理,对bic,修改x的对应位为0后返回。
现在要求只用这两个函数实现“或|”,“异或^”才做
“或”比较好实现,那么“异或”怎么实现呢?先推导一下:
从位运算表中可以得到:
x^y = (x|y) & (~(x&y))
因此:
x^y = ((~(x&y)) & x) | ((~(x&y)) & y)
= (((~x)|(~y)) & x) | (((~x)|(~y)) & y)
=(((~x)&x) | ((~y)&x)) | (((~x)&y) | ((~y)&y))
=((~y)&x) | ((~x)&y)
而函数bis相当于实现了“或”运算,函数bic相当于实现了 x & (~m).
所以,a,b的异或运算为:bis(bic(a,b), bic(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