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各种模块初始化

楼主(2015-04-10):
1:硬件SPI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设置SPI单向或者双向的数据模式:SPI设置为双线双向全双工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设置SPI工作模式:设置为主SPI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设置SPI的数据大小:SPI发送接收8位帧结构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串行同步时钟的空闲状态为高电平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串行同步时钟的第二个跳变沿(上升或下降)数据被采样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NSS信号由硬件(NSS管脚)还是软件(使用SSI位)管理:内部NSS信号有SSI位控制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定义波特率预分频的值:波特率预分频值为256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指定数据传输从MSB位还是LSB位开始:数据传输从MSB位开始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CRC值计算的多项式

    SPI_Init(SPIx,&SPI_InitStructure);

}

2:实时时钟 RTC
{
static void RTC_Configuratiopn(void){
RTC_InitTypeDefRTC_InitStructure;
RTC_TimeTypeDefRTC_TimeStructure;//时间
RTC_DateTypeDefRTC_DateStructure;//日期

RCC->APB1ENR|=RCC_APB1Periph_PWR;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允许后背寄存器访问
if(RTC_ReadBackupRegister(RTC_BKP_DR0)!=0x1234)//标记
{
RCC_LSEConfig(RCC_LSE_ON);//LSE 开启   使用外部低速时钟做RTC的时钟源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ERDY) == RESET);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LSE);//设置RTC时钟(RTCCLK),选择LSE作为RTC时钟
RCC_RTCCLKCmd(ENABLE);//使能RTC时钟

RTC_InitStructure.RTC_AsynchPrediv = 0x7F;//RTC异步分频系数(1~0X7F)
RTC_InitStructure.RTC_SynchPrediv  = 0xFF;//RTC同步分频系数(0~7FFF)
RTC_InitStructure.RTC_HourFormat   = RTC_HourFormat_24;//RTC设置为,24小时格式

RTC_Init(&RTC_InitStructure);

RTC_TimeStructure.RTC_Hours=0;
RTC_TimeStructure.RTC_Minutes=0;
RTC_TimeStructure.RTC_Seconds=0;
RTC_TimeStructure.RTC_H12=RTC_H12_AM;

RTC_SetTime(RTC_Format_BIN,&RTC_TimeStructure);//设置时间

RTC_DateStructure.RTC_Date=1;
RTC_DateStructure.RTC_Month=1;
RTC_DateStructure.RTC_WeekDay=1;
RTC_DateStructure.RTC_Year=1;

RTC_SetDate(RTC_Format_BIN,&RTC_DateStructure);//设置日期
RTC_WriteBackupRegister(RTC_BKP_DR0,0x1234);//标记已经初始化过了
}
}

}

3.模数转换 ADC

ADC_InitTypeDefADC_InitStructure;
ADC_CommonInitTypeDefADC_CommonInitStructure;

RCC->AHB1ENR|=RCC_AHB1Periph_GPIOA;
RCC->APB2ENR|=RCC_APB2Periph_ADC1;

GPIOA->MODER|=GPIO_Mode_AN<<2*5;
GPIOA->PUPDR|=GPIO_PuPd_NOPULL<<2*5;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DMAAccessMode=ADC_DMAAccessMode_Disabled;//不使用DMA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Mode=ADC_Mode_Independent;//独立模式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Prescaler=ADC_Prescaler_Div4;//分频值为84/4=21MHz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TwoSamplingDelay=ADC_TwoSamplingDelay_5Cycles;//5个时钟周期

ADC_CommonInit(&ADC_CommonInitStructure);

ADC_InitStructure.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12位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非扫描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关闭连续转换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禁止触发检测,使用软件触发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onversion = 1;//1个转换在规则序列中 也就是只转换规则序列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ADC初始化
ADC_Cmd(ADC1,ENABLE);

uint16_t Get_Adc(uint8_t Channel)
{
//设置指定ADC的规则组通道,一个序列,采样时间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Channel, 1, ADC_SampleTime_480Cycles );//ADC1,ADC通道,480个周期,提高采样时间可以提高精确度

ADC_SoftwareStartConv(ADC1);//使能指定的ADC1的软件转换启动功能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EOC ));//等待转换结束

return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返回最近一次ADC1规则组的转换结果
}

4.数模转换 DAC
        DAC_InitTypeDef
        DAC_InitStructure;

        DAC_InitStructure.DAC_Trigger=DAC_Trigger_None;        //不使用触发功能 TEN1=0
        DAC_InitStructure.DAC_WaveGeneration=DAC_WaveGeneration_None;//不使用波形发生
        DAC_InitStructure.DAC_LFSRUnmask_TriangleAmplitude=DAC_LFSRUnmask_Bit0;//屏蔽、幅值设置
        DAC_InitStructure.DAC_OutputBuffer=DAC_OutputBuffer_Enable ;        //DAC1输出缓存关闭 BOFF1=1
        DAC_Init(DAC_Channel_1,&DAC_InitStructure);        //初始化DAC通道1  PA4

        DAC_Cmd(DAC_Channel_1, ENABLE);  //使能DAC通道1
        DAC_SetChannel1Data(DAC_Align_12b_R, 0);  //12位右对齐数据格式设置DAC值

    DAC_SetChannel1Data(DAC_Align_12b_R,val);//12位右对齐数据格式设置DAC值

网友A(2016-09-24):
楼主,qq多少,我是新手小白,想请教你一些单片机问题
请问下,你这个初始化程序,是否支持STM32103VC的MCU
或者说是否通用STM32系列的MCU,开机初始化。

网友A:
楼主,请问你这个初始化流程是否通用STM32的mcu还是说只针对某一款STM32的MCU
有无QQ,我想请教下楼主一些单片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