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ZGT6学习

楼主(2015-04-10):
{//EEPROM   AT24C02
#include "eeprom.h"
#include "stm32f4xx.h"
#include "Sys.h"

#define EEPROM_W0xa0
#define EEPROM_R0xa1

/***************************DEBUG*************************/
static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设置A9 复用推挽输出 A10 浮空输入 并且重映射到USART1
{
RCC->AHB1ENR|=RCC_AHB1Periph_GPIOA;
RCC->AHB1ENR|=RCC_AHB1Periph_GPIOB;
OGPIO_Mode(A,9,GPIO_Mode_AF,0,GPIO_Speed_50MHz);
IGPIO_Mode(A,10,GPIO_PuPd_NOPULL);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9,GPIO_AF_USART1);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10,GPIO_AF_USART1);

OGPIO_Mode(B,8,GPIO_Mode_OUT,1,GPIO_Speed_50MHz);//SCL
OGPIO_Mode(B,9,GPIO_Mode_OUT,1,GPIO_Speed_50MHz);//SDA
}

static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
USART_InitTypeDefUSART_InitStructure;

RCC->APB2ENR|=RCC_APB2Periph_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USART_Mode_Tx;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USART1,&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1,ENABLE);
}

void DeBug( uint8_t ch)
{
USART_SendData(USART1,ch);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XE)==RESET);
}

void DeStr(uint8_t *str)
{
while(*str)
DeBug(*str++);
}

uint32_t Ex(uint8_t N)
{
uint32_t Temp=1;
if(N==0)
return 1;
while(N--)
{
Temp*=10;
}
return Temp;
}

void DeNum(uint32_t Num)
{
uint32_t Temp=Num;
uint8_t Length=0,Cnt;
if(Num==0)
{
DeBug('0');
return ;
}
while(Temp)
{
Temp/=10;
Length++;
}
Temp=Num;
for(Cnt=0;Cnt<Length;Cnt++)
{
DeBug('0'+Temp/Ex(Length-Cnt-1));
Temp%=Ex(Length-Cnt-1);
}
}

void DeBug_Init(void)
{
GPIO_Configuration();
USART_Configuration();
}

/***********************I2C*************************/

static void I2C_Delay(void)
{
volatile uint32_t t=168*4;
while(t--);
}

static void I2C_Start(void)
{
I2C_SDA_HIGH();
I2C_SCL_HIGH();
I2C_Delay();
I2C_SDA_LOW();
I2C_Delay();
I2C_SCL_LOW();
I2C_Delay();
}

static void I2C_Stop(void)
{
I2C_SDA_LOW();
I2C_SCL_HIGH();
I2C_Delay();
I2C_SDA_HIGH();
I2C_Delay();
}

static void I2C_SendAck(void)
{
I2C_SDA_LOW();
I2C_Delay();
I2C_SCL_HIGH();
I2C_Delay();
I2C_SCL_LOW();
I2C_Delay();
}

static void I2C_SendNoAck(void)
{
I2C_SDA_HIGH();
I2C_Delay();
I2C_SCL_HIGH();
I2C_Delay();
I2C_SCL_LOW();
I2C_Delay();
}

static uint8_t I2C_WaitAck(void)
{
uint8_t Ack;
I2C_SDA_HIGH();
I2C_SCL_HIGH();
I2C_Delay();
if(I2C_SDA_Read())
Ack=1;
else
Ack=0;
I2C_SCL_LOW();
I2C_Delay();
return Ack;
}

static void I2C_SendByte(uint8_t Byte)
{
uint8_t Cnt;
for(Cnt=0;Cnt<8;Cnt++)
{
if(Byte&0x80)
I2C_SDA_HIGH();
else
I2C_SDA_LOW();
I2C_Delay();
I2C_SCL_HIGH();
I2C_Delay();
I2C_SCL_LOW();
I2C_Delay();
Byte<<=1;
}
}

static uint8_t I2C_ReceiveByte(void)
{
uint8_t Byte=0,Cnt;
I2C_SDA_HIGH();
for(Cnt=0;Cnt<8;Cnt++)
{
Byte<<=1;
I2C_SCL_HIGH();
I2C_Delay();
if(I2C_SDA_Read())
Byte++;
I2C_SCL_LOW();
I2C_Delay();
}
return Byte;
}

/*****************EEPROM*****************************/

uint8_t ROM_WriteByte(uint8_t Address,uint8_t Data)
{
I2C_Start();
I2C_SendByte(EEPROM_W);
if(I2C_WaitAck())
return 1;
I2C_SendByte(Address);
if(I2C_WaitAck())
return 2;
I2C_SendByte(Data);
if(I2C_WaitAck())
return 3;
I2C_Stop();
return 0;
}

uint8_t ROM_ReadByte(uint8_t Address,uint8_t *pData)
{
I2C_Start();
I2C_SendByte(EEPROM_W);
if(I2C_WaitAck())
return 1;
I2C_SendByte(Address);
if(I2C_WaitAck())
return 2;
I2C_Start();
I2C_SendByte(EEPROM_R);
if(I2C_WaitAck())
return 3;
*pData=I2C_ReceiveByte();
I2C_SendNoAck();
I2C_Stop();
return 0;
}

void Test(void)
{
uint8_t Data;
DeBug_Init();
if(ROM_WriteByte(0,145))
{
DeStr("xie cuo wu \n");
return;
}
else
{
DeStr("xie jin qu de shi 145\n");
}
if(ROM_ReadByte(0,&Data))
{
DeStr("du cuo wu \n");
return;
}
else
{
DeStr("du chu lai de shi :");
DeNum(Data);
DeStr("\n");
}
}

}
{

#ifndef _FLASH_H
#define _FLASH_H
#include "stm32f4xx.h"

#define SPI_SCK_LOW()                        GPIOB->ODR&=~(1<<3)
#define SPI_SCK_HIGH()          GPIOB->ODR|=1<<3

#define SPI_MOSI_LOW()                GPIOB->ODR&=~(1<<5)
#define SPI_MOSI_HIGH()                GPIOB->ODR|=1<<5

#define SPI_CS_LOW()                        GPIOB->ODR&=~(1<<14)
#define SPI_CS_HIGH()                        GPIOB->ODR|=1<<14

#define SPI_MISO_Read()                (GPIOB->IDR&(1<<4))

#define W25X_WriteEnable                0x06
#define W25X_WriteDisable                0x04
#define W25X_ReadStatusReg                0x05
#define W25X_WriteStatusReg                0x01
#define W25X_ReadData                        0x03
#define W25X_FastReadData                0x0B
#define W25X_FastReadDual                0x3B
#define W25X_PageProgram                0x02
#define W25X_BlockErase                        0xD8
#define W25X_SectorErase                0x20
#define W25X_ChipErase                        0xC7
#define W25X_PowerDown                        0xB9
#define W25X_ReleasePowerDown        0xAB
#define W25X_DeviceID                        0xAB
#define W25X_ManufactDeviceID        0x90
#define W25X_JedecDeviceID                0x9F

void Test(void);
#endif

   #include "flash.h"
/*******************DeBug**********************/

static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AHB1ENR|=RCC_AHB1Periph_GPIOA|RCC_AHB1Periph_GPIOB;
        GPIOA->MODER|=GPIO_Mode_AF<<2*9;
        GPIOA->OTYPER|=GPIO_OType_PP<<9;
        GPIOA->OSPEEDR|=GPIO_Speed_50MHz<<2*9;

        GPIOA->MODER|=GPIO_Mode_IN<<2*10;
        GPIOA->PUPDR|=GPIO_PuPd_NOPULL<<2*10;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9,GPIO_AF_USART1);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10,GPIO_AF_USART1);

//        GPIOB->MODER|=GPIO_Mode_OUT<<2*5|GPIO_Mode_OUT<<2*14;
//        GPIOB->OTYPER|=GPIO_OType_PP<<5|GPIO_OType_PP<<14;
//        GPIOB->OSPEEDR|=GPIO_Speed_50MHz<<2*5|GPIO_Speed_50MHz<<2*14;
//
//        GPIOB->MODER|=GPIO_Mode_IN<<2*4;
//        GPIOB->PUPDR|=GPIO_PuPd_NOPULL<<2*4;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GPIO_OType_PP;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5|GPIO_Pin_14|GPIO_Pin_3;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
//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GPIO_PuPd_UP;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4;
//
//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4;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3,GPIO_AF_SPI1);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4,GPIO_AF_SPI1);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5,GPIO_AF_SPI1);
}

static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RCC->APB2ENR|=RCC_APB2Periph_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USART_Mode_Tx;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USART1,&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1,ENABLE);
}
static void SPI_Configuration(void)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SPI_CS_HIGH();
        RCC->APB2ENR|=RCC_APB2Periph_SPI1;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设置SPI单向或者双向的数据模式:SPI设置为双线双向全双工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设置SPI工作模式:设置为主SPI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设置SPI的数据大小:SPI发送接收8位帧结构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串行同步时钟的空闲状态为高电平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串行同步时钟的第二个跳变沿(上升或下降)数据被采样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NSS信号由硬件(NSS管脚)还是软件(使用SSI位)管理:内部NSS信号有SSI位控制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定义波特率预分频的值:波特率预分频值为256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指定数据传输从MSB位还是LSB位开始:数据传输从MSB位开始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CRC值计算的多项式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根据SPI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SPIx寄存器
        SPI_Cmd(SPI1, ENABLE); //使能SPI外设
}

void DeBug( uint8_t ch)
{
        USART_SendData(USART1,ch);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XE)==RESET);
}

void DeStr(uint8_t *str)
{
        while(*str)
                DeBug(*str++);
}

uint32_t Ex(uint8_t N)
{
        uint32_t Temp=1;
        if(N==0)
                return 1;
        while(N--)
        {
                Temp*=10;
        }
        return Temp;
}

void DeNum(uint32_t Num)
{
        uint32_t Temp=Num;
        uint8_t Length=0,Cnt;
        if(Num==0)
        {
                DeBug('0');
                return ;
        }
        while(Temp)
        {
                Temp/=10;
                Length++;
        }
        Temp=Num;
        for(Cnt=0;Cnt<Length;Cnt++)
        {
                DeBug('0'+Temp/Ex(Length-Cnt-1));
                Temp%=Ex(Length-Cnt-1);
        }
}

void DeBug_Init(void)
{
        GPIO_Configuration();
        USART_Configuration();
        SPI_Configuration();
}

/**********************SPI*********************************/
void SPI_Delay(void)
{
        volatile uint16_t t=1500;
        while(t--);
}

static void SPI_SendByte(uint8_t Byte)
{
//        uint8_t Cnt;
//        SPI_SCK_LOW();
//        for(Cnt=0;Cnt<8;Cnt++)
//        {
//                if(Byte&0x80)
//                        SPI_MOSI_HIGH();
//                else
//                        SPI_MOSI_LOW();
//                SPI_SCK_HIGH();
//                Byte<<=1;
//                SPI_SCK_LOW();
//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SPI_I2S_FLAG_TXE)==RESET);
        SPI_I2S_SendData(SPI1,Byte);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SPI_I2S_FLAG_RXNE)==RESET);
        SPI_I2S_ReceiveData(SPI1);
}

static uint8_t SPI_ReceiveByte(void)
{
//        uint8_t Byte=0,Cnt;
//        //GPIOB->ODR|=1<<4;
//        for(Cnt=0;Cnt<8;Cnt++)
//        {
//                SPI_SCK_HIGH();
//                Byte<<=1;
//                if(SPI_MISO_Read())
//                        Byte++;
//                SPI_SCK_LOW();
//        }
//        return Byte;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SPI_I2S_FLAG_TXE)==RESET);
        SPI_I2S_SendData(SPI1,0xff);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SPI_I2S_FLAG_RXNE)==RESET);
        return SPI_I2S_ReceiveData(SPI1);
}
/************************FLASH****************************/

uint8_t FLASH_ReadStatusReg(void)
{
        uint8_t Status;
        SPI_CS_LOW();
        SPI_SendByte(W25X_ReadStatusReg);
        Status=SPI_ReceiveByte();
        SPI_CS_HIGH();
        return Status;
}

void FLASH_WriteEnable(void)
{
        SPI_CS_LOW();
        SPI_SendByte(W25X_WriteEnable);
        SPI_CS_HIGH();
}
void FLASH_WriteByte(uint32_t Address,uint8_t Byte)
{
        FLASH_WriteEnable();
        SPI_CS_LOW();
        SPI_SendByte(W25X_PageProgram);
        SPI_SendByte(Address>>16);
        SPI_SendByte(Address>>8);
        SPI_SendByte(Address);
        SPI_SendByte(Byte);
        SPI_CS_HIGH();
        while(FLASH_ReadStatusReg()&0x01);
}

void FLASH_ReadByte(uint32_t Address ,uint8_t *pByte)
{
        SPI_CS_LOW();
        SPI_SendByte(W25X_ReadData);
        SPI_SendByte(Address>>16);
        SPI_SendByte(Address>>8);
        SPI_SendByte(Address);
        *pByte=SPI_ReceiveByte();
        SPI_CS_HIGH();
}

uint16_t FLASH_ReadID(void)
{
        uint16_t Temp=0;
        SPI_CS_LOW();
        SPI_SendByte(W25X_ManufactDeviceID);
        SPI_SendByte(0x00);
        SPI_SendByte(0x00);
        SPI_SendByte(0x00);
        Temp|=SPI_ReceiveByte()<<8;
        Temp|=SPI_ReceiveByte();
        SPI_CS_HIGH();
        return Temp;
}

void FLASH_Erase_Sector(uint32_t Address)
{
        FLASH_WriteEnable();
        while(FLASH_ReadStatusReg()&0x01);
        SPI_CS_LOW();
        SPI_SendByte(W25X_SectorErase);
        SPI_SendByte(Address>>16);
        SPI_SendByte(Address>>8);
        SPI_SendByte(Address);
        SPI_CS_HIGH();
        while(FLASH_ReadStatusReg()&0x01);
}

void FLASH_Wrase_Chip(void)
{
        FLASH_WriteEnable();
        SPI_SendByte(0x00);
        while(FLASH_ReadStatusReg()&0x01);
        SPI_CS_LOW();
        SPI_SendByte(W25X_ChipErase);
        SPI_CS_HIGH();
        while(FLASH_ReadStatusReg()&0x01);
}

void Test(void)
{
        uint32_t Byte=1677;
        uint16_t Temp;
        uint8_t Data;
        DeBug_Init();
        DeStr("FLASH du xie \n");
        Temp=FLASH_ReadID();
        DeStr("Flash de ID shi :");
        DeNum(Temp);
        DeStr("\n");
        FLASH_Erase_Sector(0);
        DeStr("ca chu cheng gong \n");
        while(Byte!=0)
        {
                FLASH_WriteByte(Byte--,0xcd);
        }
        DeStr("xie ru cheng gong \n");
        Byte=1677;
        while(Byte!=0)
        {
                FLASH_ReadByte(Byte--,&Data);
                if(Data!=0xcd)
                {
                        DeStr("ERROR \n");
                        return;
                }
        }
        DeStr("SUCCESS \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