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可以在ARM平台移植的输入输出流类--IOStruct

楼主(2015-04-10):
#ifndef _IOSTRUCT_H

#define _IOSTRUCT_H
#include "stm32f10x.h"

class IO_InitTypeDefStruct
{
        public:
                IO_InitTypeDefStruct(void (*IO_Init)(void),void (*IO_put_c)(uint8_t),uint8_t (*IO_get_c)(void));
                void Init_IO(void);
                void Send_Char(const uint8_t ch);
                void Send_String(const uint8_t *Str );
                void Send_Num(const uint32_t Num);
                uint8_t Receive_Char(void);
                void Receive_String(uint8_t *const Str,uint8_t size);
                uint32_t Receive_Num(void);
        private:
                void (*Init)(void);
                void (*put_c)(uint8_t ch);
                uint8_t (*get_c)(void);
};
//只要在构造函数中给出 IO的初始化函数的指针,发送一个字节的函数的指针,接受一个字节的函数的指针, 就可以用了,
//无论是LCD UART IIC SPI 等等 都可以用这个类
#endif

#include "IOStruct.h"
#include "stm32f10x.h"

IO_InitTypeDefStruct::IO_InitTypeDefStruct(
void (*IO_Init)(void),
void (*IO_put_c)(uint8_t),
uint8_t (*IO_get_c)(void)
):Init(IO_Init),put_c(IO_put_c),get_c(IO_get_c){
}

void IO_InitTypeDefStruct::Init_IO(void)
{
        Init();
}

void IO_InitTypeDefStruct::Send_Char(const uint8_t ch)
{
        put_c(ch);
}
void IO_InitTypeDefStruct::Send_String(const uint8_t* Str)
{
        while(*Str)
        {
                put_c(*Str++);
        }
}
static uint32_t Ex(uint8_t Num)
{
        uint32_t length=1;
        if(Num==0)
                return 1;
        while(Num)
        {
                Num--;
                length*=10;
        }
        return length;
}
void IO_InitTypeDefStruct::Send_Num(const uint32_t Num)
{
        if(Num==0)
        {
                put_c('0');
                return;
        }
        uint8_t length=1;
        uint32_t temp=Num;
        while(temp)
        {
                temp/=10;
                length++;
        }
        temp=Num;
        for(uint8_t cnt=0;cnt<length;cnt++)
        {
                put_c('0'+temp/Ex(length-1-cnt));
                temp%=Ex(length-1-cnt);
        }
}

uint8_t IO_InitTypeDefStruct::Receive_Char(void)
{
        return get_c();
}
void IO_InitTypeDefStruct::Receive_String(uint8_t *const Str,uint8_t size)
{
        uint8_t *str=Str;
        for(uint8_t cnt=0;cnt<size;cnt++)
        {
                *str=get_c();
                str++;
        }
}

uint32_t IO_InitTypeDefStruct::Receive_Num(void)
{
        uint32_t Num=0;
        for(uint8_t cnt=0;cnt<4;cnt++)
        {
                Num|=get_c();
                Num<<=8;
        }
        return Nu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