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无线传输实验

楼主(2015-04-10):
NRF的引脚有               IRQ:中断引脚 接收到数据或者发射数据完成的时候会被拉低 可以设置成引发中断
                                       MOSI  :SPI总线的数据发射引脚
                                    MISO :SPI 总线的数据接收引脚
                                    CS:低电平有效 SPI的片选引脚
                                    CE:NRF的发射或者接收选择引脚
                                    SCK:SPI总线的时钟线
    有硬件SPI功能的MCU 可以忽略这部分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_t;
uint8_t SPI_SR(uint8_t Data)
{
    uint8_t i,buff=0;
    SCK_L;
    for(i=0;i<8;i++)
    {
        if(Data&0x80)
            MOSI_H;
        else
            MOSI_L;
        SCK_H;
        Data<<=1;
        buff++;
        if(MISO)
            buff++;
        SCK_L;
    }
    return Status;
}

uint8_t NRF_WriteReg(uint8_t reg,uint8_t data)
{
    uint8_t Status;
    CS_L;
    CE_L;
    Status=SPI_SR(reg);
    SPI_SR(Data);
    CS_H;
    return Status;
}

uint8_t NRF_ReadReg(uint8_t reg)
{
    uint8_t val;
    CS_L;
    CE_L;
    SPI_SR(reg);
    val=SPI_SR(0xff);
    CS_H;
    return val;
}

uint8_t NRF_WriteBuff(uint8_t reg,uint8_t *buff,uint8_t Byte)
{
    uint8_t i,Status;
    CE_L;
    CS_L;
    Status=NRF_SR(reg);
    for(i=0;i<Byte;i++)
        SPI_SR(buff[i]);
    CS_H;
    return Status;
}

uint8_t NRF_ReadReg(uint8_t reg,uint8_t buff,uint8_t Byte)
{
    uint8_t i,Status;
    CE_L;
    CS_L;
    Status=NRF_SR(reg);
    for(i=0;i<Byte,i++)
        buff[i]=SPI_SR(0xff);
    CS_H;
    return Status;
}

void NRF_SetMode(uint8_t flag)  //1:发射,0接收
{
    if(flag!=0)
    {
        NRF_CE_L;

   NRF_WriteBuff(NRF_WRITE_REG+RX_ADDR_P0,RX_ADDRESS,RX_ADR_WIDTH);//写RX节点地址      //寄存器地址               地址          地址宽度

   NRF_WriteReg(NRF_WRITE_REG+EN_AA,0x01);    //使能通道0的自动应答

   NRF_WriteReg(NRF_WRITE_REG+EN_RXADDR,0x01);//使能通道0的接收地址

   NRF_WriteReg(NRF_WRITE_REG+RF_CH,CHANAL);      //设置RF通信频率

   NRF_WriteReg(NRF_WRITE_REG+RX_PW_P0,RX_PLOAD_WIDTH);//选择通道0的有效数据宽度

   NRF_WriteReg(NRF_WRITE_REG+RF_SETUP,0x0f); //设置TX发射参数,0db增益,2Mbps,低噪声增益开启

   NRF_WriteReg(NRF_WRITE_REG+CONFIG, 0x0f);  //配置基本工作模式的参数;PWR_UP,EN_CRC,16BIT_CRC,接收模式

/*CE拉高,进入接收模式*/
  NRF_CE_H;
    }
    else
    {
          NRF_CE_L;

   NRF_WriteBuff(NRF_WRITE_REG+TX_ADDR,TX_ADDRESS,TX_ADR_WIDTH);    //写TX节点地址

   NRF_WriteBuff(NRF_WRITE_REG+RX_ADDR_P0,RX_ADDRESS,RX_ADR_WIDTH); //设置TX节点地址,主要为了使能ACK

   NRF_WriteReg(NRF_WRITE_REG+EN_AA,0x01);     //使能通道0的自动应答

   NRF_WriteReg(NRF_WRITE_REG+EN_RXADDR,0x01); //使能通道0的接收地址

   NRF_WriteReg(NRF_WRITE_REG+SETUP_RETR,0x1a);//设置自动重发间隔时间:500us + 86us;最大自动重发次数:10次

   NRF_WriteReg(NRF_WRITE_REG+RF_CH,CHANAL);       //设置RF通道为CHANAL

   NRF_WriteReg(NRF_WRITE_REG+RF_SETUP,0x0f);  //设置TX发射参数,0db增益,2Mbps,低噪声增益开启
   NRF_WriteReg(NRF_WRITE_REG+CONFIG,0x0e);    //配置基本工作模式的参数;PWR_UP,EN_CRC,16BIT_CRC,发射模式,开启所有中断

/*CE拉高,进入发送模式*/
  NRF_CE_H;
    Delay(0xffff); //CE要拉高一段时间才进入发送模式
    }
}

/**
  * @brief   用于向NRF的发送缓冲区中写入数据
  * @param
  *        @arg txBuf:存储了将要发送的数据的数组,外部定义
  * @retval  发送结果,成功返回TXDS,失败返回MAXRT或ERROR
  */
uint8_t NRF_Tx_Data(uint8_t *txbuf)
{
uint8_t State;

/*ce为低,进入待机模式1*/
NRF_CE_L;

/*写数据到TX BUF 最大 32个字节*/
   NRF_WriteBuff(WR_TX_PLOAD,txbuf,TX_PLOAD_WIDTH);

      /*CE为高,txbuf非空,发送数据包 */
        NRF_CE_H;

/*等待发送完成中断 */
while(NRF_IRQ!=0);
/*读取状态寄存器的值 */
State = NRF_ReadReg(STATUS);

/*清除TX_DS或MAX_RT中断标志*/
NRF_WriteReg(NRF_WRITE_REG+STATUS,State);

NRF_WriteReg(FLUSH_TX,NOP);    //清除TX FIFO寄存器

/*判断中断类型*/
if(State&MAX_RT)                     //达到最大重发次数
return MAX_RT;

else if(State&TX_DS)                  //发送完成
return TX_DS;
else
return ERROR;                 //其他原因发送失败
}

/**
  * @brief   用于从NRF的接收缓冲区中读出数据
  * @param
  *        @arg rxBuf :用于接收该数据的数组,外部定义
  * @retval
  *        @arg 接收结果
  */
uint8_t NRF_Rx_Dat(uint8_t *rxbuf)
{
uint8_t State;
NRF_CE_H;        //进入接收状态
/*等待接收中断*/
while(NRF_IRQ!=0);
NRF_CE_L;          //进入待机状态
/*读取status寄存器的值  */
State=NRF_ReadReg(STATUS);

/* 清除中断标志*/
NRF_WriteReg(NRF_WRITE_REG+STATUS,State);

/*判断是否接收到数据*/
if(State&RX_DR)                                 //接收到数据
{
NRF_ReadBuff(RD_RX_PLOAD,rxbuf,RX_PLOAD_WIDTH);//读取数据
    NRF_WriteReg(FLUSH_RX,NOP);          //清除RX FIFO寄存器
return RX_DR;
}
else
return ERROR;                    //没收到任何数据
}

#define TX_ADR_WIDTH 5          //发射地址宽度
#define TX_PLOAD_WIDTH  4   //发射数据通道有效数据宽度0~32Byte

#define RX_ADR_WIDTH    5
#define RX_PLOAD_WIDTH  4

#define CHANAL 40        //频道选择

// SPI(nRF24L01) commands ,        NRF的SPI命令宏定义,详见NRF功能使用文档
#define NRF_READ_REG    0x00  // Define read command to register
#define NRF_WRITE_REG   0x20  // Define write command to register
#define RD_RX_PLOAD 0x61  // Define RX payload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WR_TX_PLOAD 0xA0  // Define TX payload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FLUSH_TX    0xE1  // Define flush TX register command
#define FLUSH_RX    0xE2  // Define flush RX register command
#define REUSE_TX_PL 0xE3  // Define reuse TX payload register command
#define NOP         0xFF  // Define No Operation, might be used to read status register

// SPI(nRF24L01) registers(addresses) ,NRF24L01 相关寄存器地址的宏定义
#define CONFIG      0x00  // 'Config'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EN_AA       0x01  // 'Enable Auto Acknowledgment'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EN_RXADDR   0x02  // 'Enabled RX addresses'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SETUP_AW    0x03  // 'Setup address width'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SETUP_RETR  0x04  // 'Setup Auto. Retrans'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F_CH       0x05  // 'RF channel'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F_SETUP    0x06  // 'RF setup'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STATUS      0x07  // 'Status'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OBSERVE_TX  0x08  // 'Observe TX'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CD          0x09  // 'Carrier Detect'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ADDR_P0  0x0A  // 'RX address pipe0'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ADDR_P1  0x0B  // 'RX address pipe1'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ADDR_P2  0x0C  // 'RX address pipe2'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ADDR_P3  0x0D  // 'RX address pipe3'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ADDR_P4  0x0E  // 'RX address pipe4'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ADDR_P5  0x0F  // 'RX address pipe5'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TX_ADDR     0x10  // 'TX address'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PW_P0    0x11  // 'RX payload width, pipe0'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PW_P1    0x12  // 'RX payload width, pipe1'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PW_P2    0x13  // 'RX payload width, pipe2'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PW_P3    0x14  // 'RX payload width, pipe3'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PW_P4    0x15  // 'RX payload width, pipe4'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PW_P5    0x16  // 'RX payload width, pipe5'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FIFO_STATUS 0x17  // 'FIFO Status Register'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MAX_RT      0x10 //达到最大重发次数中断标志位
#define TX_DS        0x20 //发送完成中断标志位         //

#define RX_DR        0x40 //接收到数据中断标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