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24C02 IIC驱动 C代码

楼主(2015-04-10):
#define SCL_L  //拉低SCL线的宏
#define SCL_H  //拉高SCL线的宏
#define SDA_L  //拉低SDA线的宏
#define SDA_H  //拉高SDA线的宏
#define SDA_Read //读SDA线的宏
#define Wait //延时宏 大约为5us

void IIC_Start(void)//启动IIC函数
{
    SDA_H;
    SCL_H;
    Wait;
    SDA_L;
    Wait;
    SCL_L;
    Wait;
}
void IIC_Stop(void)//停止IIC函数
{
    SDA_L;
    SCL_H;
    Wait;
    SDA_H;
}
void IIC_Send_Byte(uint8_t data)//想IIC器件发送8个位数据
{
    uint8_t i;
    for(i=0;i<8;i++)
    {
        if(data&(0x80>>i))
            SDA_H;
        else
             SDA_L;
        Wait;
        SCL_H;
        Wait;
        SCL_L;
        Wait;
    }
        SDA_H;
        Wait;
}

uint8_t IIC_Read_Byte()//读取8位数据
{
    uint8_t i,buff=0x00;
    for(i=0;i<8;i++)
    {
        buff<<=1;
        SCL_H;
        Wait;
        if(SDA_Read)
            buff|=0x01;
        SCL_L;
        Wait;
    }
    return buff;
}

uint8_t Wait_Ack(void)//等待应答
{
    uint8_t flag;
    SDA_H;
    Wait;
    SCL_H;
    Wait;
    if(SDA_Read)
        flag=1;
    else
        flag=0;
    SCL_L;
    Wait;
    return flag;
}

void Ack(void)//发送应答
{
    SDA_L;
    Wait;
    SCL_H;
    Wait;
    SCL_L;
    Wait;
    SDA_H;
}

void NAck(void)//发送非应答
{
    SDA_H;
    Wait;
    SCL_H;
    Wait;
    SCL_L;
    Wait;
}

uint8_t AT24C02_Pag_Write(uint8_t address,uint8_t *data,uint8_t size)//AT24C02写数据函数  第一个参数是 AT24C02的要写页的地址 0-255,第二个参数是 缓冲区指针,第三个参数是 要写的字节数//不能超过8个字节
{
    uint8_t i;
    IIC_Stop();
    for(i=0;i<100;i++)
    {
        IIC_Start();
        IIC_Send_Byte(0xa0);
        if(Wait_Ack()==0)
            {
                break;
            }
    }
    if(m=100)
    {
        IIC_Stop();
        return 0;
    }
    IIC_Send_Byte(address);
    if(Wait_Ack())
        {
               IIC_Stop();
            return 0;
        }
    for(i=0;i<size;i++)
    {
        IIC_Send_Byte(*(data+i));
        if(Wait_Ack())
            {
                IIC_Stop();
                return 0;
            }
    }
    IIC_Stpo();
    return 1;
}
uint8_t AT24C02_Write(uint8_t address,uint8_t *data,uint8_t size)//对任意AT24C02的地址进行写操作  其中第一个参数是 AT24C02要写的地址 第二个参数是 缓冲区指针 第三个参数是 要写的字节数 0-255;
{
    uint8_t Page=0;//所需要的页数
    uint8_t Cont=0;//不足一页的字节数
    uint8_t Add_Pag=0;//某一页已经写了的字节数
    uint8_t Sur=0;//某一页还能写的字节数

    Page=size/8;
    Cont=size%8;
    Add_Pag=address%8;
    Sur=8-Add_Pag;

    if(Add_Pag==0)
    {
        if(Page==0)
        {
            AT24C02_Pag_Write(address,data,size);
            Delay();//此函数没有定义 需要自己定义 大约延时2000us
        }
        else
        {
            while(Page--)
            {
                AT24C02_Pag_Write(address,data,8);
                Delay();
                address+=8;
                data+=8;
            }
            if(Cont!=0)
            {
                AT24C02_Pag_Write(address,data,Cont);
Delay(2000);
            }
        }
    }
    else
    {
        if(Page==0)
        {
            if(Sur>=size)
            {
                AT24C02_Pag_Write(address,data,size);
                Delay;
            }
            else
            {
                AT24C02_Pag_Write(address,data,Sur);
                Delay;
                address+=Sur;
                data+=Sur;
                AT24C02_Pag_Write(address,data,size-Sur) ;
                Delay;
            }
        }
        else
        {
            AT24C02_Pag_Write(address,data,Sur);
Delay(2000);
address+=Sur;
data+=Sur;
Page=size/8;
Cont=size%8;
Add_Page=address%8;
Sur=8-Add_Page;
if(Page==0)//
{
        AT24C02_Pag_Write(address,data,size);
        Delay(2000);
}
else//
{
while(Page--)
{
AT24C02_Pag_Write(address,data,8);
Delay(2000);
address+=8;
data+=8;
}
            if(Cont!=0)
{
AT24C02_Pag_Write(address,data,Cont);
Delay(2000);
}
}
        }
    }
}

uint8_t AT24C02_Read(uint8_t address,uint8_t *data,uint8_t size)//从AT24C02读取size个字节 第一个参数是 读AT24C02 的数据的首地址 第二个参数是 缓冲区指针 第三个参数是 要读取的字节数
{
    uint8_t i;
    IIC_Start();
    IIC_Send_Byte(0xa0);
    if(Wait_Ack())
    {
        IIC_Stop();
        return 0;
    }
    IIC_Send_Byte(address)
    if(Wait_Ack())
    {
        IIC_Stop();
        return 0;
    }
    IIC_Start();
    IIC_Send_Byte(0xa1);
    if(Wait_Ack())
    {
        IIC_Stop();
        return 0;
    }
    for(i=0;i<size;i++)
    {
        *(data+i)=IIC_Read_Byte();
        if(i!=size-1)
        {
            Ack();
        }
        else
        {
            NAck();
        }
    }
    IIC_Stop();
    return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