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25Q16 C驱动代码(原创)

楼主(2015-04-10):
这些代码在我的     STM32F103ZET6上运行 能正常支持W25Q16.我用的是模拟SPI的方式
#define CS_L     //拉低CS的宏  自己定义  以下以此类推
#define SCLK_L
#define DO_L
#define DIO_L

#define CS_H        //拉高CS的宏 自己定义  以下以此类推
#define SCLK_H
#define DO_H
#define DIO_H

#define DO_Read //读DO的宏

void SPI_Write(uint8_t data) //用SPI发送8位数据
{
    uint8_t i;
    for(i=0;i<8;i++)
    {
        SCLK_L;
        if(data&0x80)
            DIO_H;
        else
            DIO_L;
        SCLK_H;
        data<<=1;`
     }
}

uint8_t SPI_Read(void) //SPI接受8位数据
{
    uint8_t buffl=0x00,i;
    for(i=0;i<8;i++)
    {
        SCLK_L;
        buff<<=1;
        if(DO_Read)
            buff|=0x01;
        SCLK_H;
    }
    return buff;
}

void Write_Enable(void) //写使能函数 对W25Q16进行写操作之前要进行这一步操作
{
    CS_L;
    SPI_Write(0x06);
    CS_H;
}

void Write_Disable(void) //写禁止函数
{
    CS_L;
     SPI_Write(0x04);
        CS_H;
}

uint8_t W25Q16_BUSY(void) //判断W25Q16是否繁忙函数 繁忙则返回1
{
    uint8_t flag;
    CS_L;
        SPI_Write(0x05;
        flag=SPI_Read();
        CS_H;
    flag&=0x01;
    return flag;
}

void W25Q16_Write(uint32_t address,uint8_t *data,uint8_t j)//向W25Q16写入 j个8位数据 第一个参数是 W25Q16的首地址 第二个参数是 内存的首地址
{
    uint8_t i;
    while(W25Q16_BUSY());//如果芯片繁忙就等在这里
    Write_Enable();//要先写入允许命令
    CS_L;
    SPI_Write(0x02);
    SPI_Write(address>>16);
    SPI_Write(address>>8);
    SPI_Write(address);
    for(i=0;i<j;i++)
    {
        SPI_Write(*(data+i));
    }
    CS_H;
}

void W25Q16_Read(uint32_t address,uint8_t *data,uint8_t j)//从W25Q16中的address地址上读取 j个字节的数据保存到 以data为首地址的内存中
{
    uint8_t i;
    while(W25Q16_BUSY());
    CS_L;
    SPI_Write(0x03);
    SPI_Write(address>>16);
    SPI_Write(address>>8);
    SPI_Write(address);
    for(i=0;i<8;i++)
    {
        *(data+i)=SPI_Read();
    }
    CS_H;
}
void W25q16_Erasure()//擦除整个芯片的数据 由于芯片中的数据只能从1写到0所以 写了一次以后就不能写了 要先擦除 擦除成功后的每个字节都是 255
{
    Write_Enable();
    SPI_Write(0x00);
    Write_Enable;
    while(W25Q16_BUSY());
    CS_L;
    SPI_Write(0xc7);
    CS_H;
`    while(W25Q16_BUSY());
} //擦除过程比较慢

网友A(2016-06-28):
你好  我用了你这个代码但是有点问题    就是里面的那个W25Q16_BUSY()没有定义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希望能够解答

网友B(2020-08-15):
你是一个好人 正是我所急需的!  开发出来的我也分享出来! 谢谢

网友C(2022-07-04):
你是一个及时雨 这正是我所急需的!  等以后写出来我也分享出来! 谢谢 !!

网友D(2024-08-16):
很好,学一下模拟SPI,谢谢了

网友E(2025-04-08):
正好需要,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