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学习之使用DMA传输ADC的数据到串口

楼主(2015-04-10):
:使用DMA来传输ADCUSART之间的数据,外设与外设之间不能之间通信,可以讲ADC的数据保存在内存中,再把内存的数据传输到USART.

先设置GPIO.
  1. void GPIO_Configuration()

  2. {

  3.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要用到USART的PA10和PA9两个引脚 和ADC1第11通道的PC1 所以先开这几个引脚的时钟和设置这几个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ure);

}

设置DMA

void DMA_Configuration()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1;// 指定DMA通道的DMA缓存的大小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DMA_DIR_PeripheralSRC;//设置为从外设到内存的数据传输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DMA_M2M_Disable;//禁止内存与内在直接的数据传输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uint32_t)&data;//设置内存的地址,这里我把数据暂存到data里面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选择数据单位为2个字节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内存地址不变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DMA_Mode_Circular;//设置为循环传输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uint32_t)&ADC1->DR;//取外设的地址  AD转换的结果保存在 ADC1->DR中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设置内存的数据单位为2个字节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外设地址不变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DMA_Priority_High;//具有较高的优先级

       DMA_Init(DMA1_Channel1,&DMA_InitStructure);

       DMA_Cmd(DMA1_Channel1,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1;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DMA_DIR_PeripheralDST;//设置为 内存到外设的传输方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DMA_M2M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uint32_t)&data;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uint32_t)&USART1->DR;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DMA_Priority_Medium;

       DMA_Init(DMA1_Channel4,&DMA_InitStructure);

       DMA_Cmd(DMA1_Channel4,ENABLE);

}

配置ADC

voidADC_Configuration()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ENABLE;//ADC工作在循环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ADC_DataAlign_Right;//数据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由软件触发ADC扫描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ADC_Mode_Independent;//独立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1;//选择进行ADC转换的通道数目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DISABLE;//设置为单通道模式

       ADC_Init(ADC1,&ADC_InitStructure);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8);//ADC的时钟设置为APB2桥的八分之一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11,1,ADC_SampleTime_55Cycles5);//设置ADC1的第11通道最先开始转换周期为55.5个时钟周期

       ADC_DMACmd(ADC1,ENABLE);//使能ADC1的DAM请求

       ADC_Cmd(ADC1,ENABLE);//使能ADC1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重置ADC的校准器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等等重置完成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开始指定ADC1的校准状态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等待校准完成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ENABLE);//软件触发ADC1开着转换

}

配置USART,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89.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115200;//设置波特率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硬件流控制失能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USART_Mode_Tx|USART_Mode_Rx;//使能发送和接受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USART_Parity_No;//不使用奇偶校验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USART_StopBits_1;//停止位为1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USART_WordLength_8b;//传输数据位八位

       USART_Init(USART1,&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1,ENABLE);

}

网友A(2018-06-04):
不开buff直接就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