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学习之ADC的使用

楼主(2015-04-10):
配置ADC先配置好ADC的输入引脚PC1,这里我使用ADC1的第11通道.

void ADC_Configuration()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kCmd(RCC_APB2Periph_GPIOC|RCC_APB2Periph_ADC1,ENABLE);//使能PC和ADC1的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IN;//选择模拟输入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1;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ADC

void ADC_Configuration()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ENABLE;使用连续转换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ADC_DataAlign_Right;//ADC数据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使用软件触发ADC转换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ADC_Mode_Independent;//ADC工作在独立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1;//选择只有一个通道开始转换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DISABLE;//使用单通道模式

       ADC_Init(ADC1,&ADC_InitStructure);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8);//选择ADC的时钟为APB2桥时钟的八分之一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11,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设置ADC1说我第11通道的转换顺序为第一个 采样时间为55.5个周期

       ADC_Cmd(ADC1,ENABLE);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重置ADC1的校准寄存器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等待校准完成

       {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指定ADC1的校准状态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等待指定完成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ENABLE);//软件触发ADC1开始转换

}

最后调用 ADC_GetInjectedConversionValue(ADC1, ADC_Channel_11);就可以得到模数转换的数字量的值.

网友A:
看不懂哈,初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