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学习之RCC(各个部件的时钟设置)的设置

楼主(2015-04-10):
我这里直接使用库函数来设置

void RCC_Configuration()
{
       RCC_DeInit();//RCC寄存器设置为默认值
       RCC_HSEConfig(RCC_HSE_ON);//打开外部高速晶振
       If(RCC_WaitForHSEStartUp()==SUCCESS)//如果外部晶振稳定的话
{
              RCC_HCLKConfig(RCC_STSCLK_Div1);//设置AHB的时钟=系统时钟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设置APB2的时钟=系统时钟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设置APB的时钟=系统时钟/2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RCC_PLLMul_9);//选择PLL的时钟源和倍频率
              RCC_PLLCmd(ENABLE);//使能PLL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RESET);//检查PLL是否志位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选择PLL时钟为系统时钟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0x08);//检查PPL是否为系统时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