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2887时钟ds18b20温度LCD12864显示程序源代码

楼主(2015-04-10):
      最近花了近一个星期做了个时钟,又花了近半月写了个程序代码,但还不是很完美,等待再一次升级。MCU采用AT89S52,clock采用DS12887,LCD12864自定义大数字显示字符,温度传感器DS18B20,无农历显示。完整程序代码如下: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库文件,_nop_指令用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lcddata P0  //宏定义lcddata为P0口数据
sbit busy=P0^7;
sbit rs=P2^7;      //定义数据,命令端
sbit rw=P2^6;      //定义读写端
sbit en=P2^5;      //定义使能端
sbit scl=P2^2;
sbit sda=P2^1;
sbit dscs=P2^0;        //DS12887
sbit dsas=P2^1;
sbit dsrw=P2^2;
sbit dsds=P2^3;
sbit dq=P3^1;
sbit set=P3^2;
sbit jia=P3^3;
sbit jian=P3^4;
sbit enter=P3^5;
uchar miao,fen,shi,nian,yue,ri,week,bw,sw,gw,xiao,num1,m1,f1,s1;
uchar a1,a2,a3,a4,baiw,shiw,gew;
bit bdata flag,flag1,flag2;
uchar code tab0[]=//自定义数字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7,0xE0,0x0F,0xF0,0x1F,0xF0,0x3F,0xF8,0x3E,0xF8,
0x3E,0x7C,0x3C,0x7C,0x7C,0x7C,0x7C,0x7C,0x7C,0x7C,0x7C,0x7E,0x7C,0x3E,0x7C,0x3E,
0x7C,0x3E,0x7C,0x3E,0x7C,0x3E,0x7C,0x7C,0x7C,0x7C,0x7C,0x7C,0x7C,0x7C,0x3C,0x7C,
0x3E,0x7C,0x3E,0xF8,0x1F,0xF8,0x0F,0xF0,0x07,0xE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uchar code tab1[]=//自定义数字1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F0,0x03,0xF0,0x07,0xF0,0x0F,0xF0,0x1F,0xF0,
0x1F,0xF0,0x1F,0xF0,0x1D,0xF0,0x19,0xF0,0x01,0xF0,0x01,0xF0,0x01,0xF0,0x01,0xF0,
0x01,0xF0,0x01,0xF0,0x01,0xF0,0x01,0xF0,0x01,0xF0,0x01,0xF0,0x01,0xF0,0x01,0xF0,
0x01,0xF0,0x01,0xF0,0x01,0xF0,0x01,0xF0,0x01,0xF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uchar code tab2[]=//自定义数字2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7,0xF0,0x1F,0xF8,0x3F,0xFC,0x3F,0xFE,0x7E,0x7E,
0x7E,0x3E,0x7C,0x3E,0x00,0x3E,0x00,0x3E,0x00,0x7E,0x00,0x7E,0x00,0xFC,0x01,0xFC,
0x01,0xF8,0x03,0xF0,0x07,0xF0,0x0F,0xE0,0x1F,0xC0,0x1F,0x80,0x3F,0x00,0x7E,0x00,
0x7C,0x00,0x7F,0xFE,0x7F,0xFE,0x7F,0xFE,0x7F,0xFE,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uchar code tab3[]=//自定义数字3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F,0xE0,0x1F,0xF8,0x3F,0xFC,0x3F,0xFC,0x7E,0x7E,
0x7C,0x3E,0x7C,0x3E,0x00,0x3E,0x00,0x3E,0x00,0x7C,0x00,0xFC,0x07,0xF8,0x07,0xF0,
0x07,0xF8,0x07,0xFC,0x00,0xFC,0x00,0x7E,0x00,0x3E,0x00,0x3E,0x7C,0x3E,0x7C,0x3E,
0x7E,0x7E,0x7E,0xFC,0x3F,0xFC,0x3F,0xF8,0x0F,0xE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uchar code tab4[]=//自定义数字4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0,0x01,0xF0,0x01,0xF0,0x03,0xF0,0x03,0xF0,
0x07,0xF0,0x07,0xF0,0x0F,0xF0,0x0F,0xF0,0x1F,0xF0,0x1E,0xF0,0x3E,0xF0,0x3C,0xF0,
0x7C,0xF0,0x78,0xF0,0xF8,0xF0,0xFF,0xFE,0xFF,0xFE,0xFF,0xFE,0xFF,0xFE,0x00,0xF0,
0x00,0xF0,0x00,0xF0,0x00,0xF0,0x00,0xF0,0x00,0xF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uchar code tab5[]=//自定义数字5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F,0xFC,0x7F,0xFC,0x7F,0xFC,0x7F,0xFC,0x7C,0x00,
0x7C,0x00,0x7C,0x00,0x7C,0x00,0x7C,0x00,0x7F,0xF0,0x7F,0xF8,0x7F,0xFC,0x7F,0xFE,
0x7E,0x7E,0x7C,0x3E,0x3C,0x3E,0x00,0x3E,0x00,0x3E,0x00,0x3E,0x00,0x3E,0x7C,0x3E,
0x7E,0x7E,0x7E,0xFC,0x3F,0xFC,0x1F,0xF8,0x0F,0xE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uchar code tab6[]=//自定义数字6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7,0xE0,0x0F,0xF8,0x1F,0xFC,0x1F,0xFC,0x3E,0x7C,
0x3E,0x7C,0x3C,0x3C,0x7C,0x00,0x7C,0x00,0x7D,0xC0,0x7F,0xF0,0x7F,0xF8,0x7F,0xFC,
0x7E,0xFC,0x7E,0x7E,0x7C,0x3E,0x7C,0x3E,0x7C,0x3E,0x7C,0x3E,0x7C,0x3E,0x7C,0x3E,
0x3E,0x7C,0x3E,0xFC,0x3F,0xF8,0x1F,0xF8,0x0F,0xE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uchar code tab7[]=//自定义数字7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7F,0xFC,0x7F,0xFC,0x7F,0xFC,0x7F,0xFC,0x7F,0xFC,
0x00,0x7C,0x00,0xF8,0x00,0xF8,0x00,0xF8,0x00,0xF0,0x01,0xF0,0x01,0xF0,0x01,0xF0,
0x01,0xE0,0x03,0xE0,0x03,0xE0,0x03,0xE0,0x07,0xC0,0x07,0xC0,0x07,0xC0,0x07,0x80,
0x0F,0x80,0x0F,0x80,0x0F,0x80,0x0F,0x00,0x1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uchar code tab8[]=//自定义数字8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7,0xE0,0x1F,0xF8,0x3F,0xF8,0x3F,0xFC,0x7C,0x7C,
0x7C,0x3C,0x7C,0x3E,0x7C,0x3C,0x7C,0x3C,0x3C,0x7C,0x3F,0xF8,0x1F,0xF8,0x0F,0xE0,
0x1F,0xF8,0x3F,0xFC,0x7E,0x7C,0x7C,0x7C,0x7C,0x3E,0x7C,0x3E,0x7C,0x3E,0x7C,0x3E,
0x7C,0x7C,0x7E,0xFC,0x3F,0xF8,0x1F,0xF8,0x0F,0xE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uchar code tab9[]=//自定义数字9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F,0xE0,0x1F,0xF0,0x3F,0xF8,0x3F,0xF8,0x7C,0x7C,
0x7C,0x7C,0x7C,0x7C,0x7C,0x7C,0x7C,0x7C,0x7C,0x7C,0x7C,0x7C,0x7C,0x7C,0x7F,0xFC,
0x3F,0xFC,0x3F,0xFC,0x0F,0xFC,0x00,0x7C,0x00,0x7C,0x00,0x7C,0x00,0x7C,0x7C,0x7C,
0x7C,0x78,0x7E,0xF8,0x3F,0xF8,0x3F,0xF0,0x1F,0xE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uchar code tab10[]=//自定义摄氏度图标图标
{0x00,0x00,0x00,0x30,0x00,0x48,0x00,0x58,0x00,0x48,0x00,0x58,0x00,0x48,0x00,0x58,
0x00,0x48,0x00,0xFC,0x01,0xFE,0x01,0xFE,0x01,0xFE,0x01,0xFE,0x00,0xFC,0x00,0x78,};

uchar code tab11[]=//自定义摄氏度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C,0x3E,0x12,0x60,0x12,0xC0,0x0C,0xC0,0x00,0xC0,
0x00,0xC0,0x00,0xC0,0x00,0x60,0x00,0x3E,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uchar code tabm[]=//自定义:号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7,0x80,0x0F,0xC0,
0x1F,0xE0,0x1F,0xE0,0x1F,0xE0,0x1F,0xE0,0x0F,0xC0,0x07,0x8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7,0x80,0x0F,0xC0,0x1F,0xE0,0x1F,0xE0,0x1F,0xE0,0x1F,0xE0,
0x0F,0xC0,0x07,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void delay(uint aa)//延时
   {
uchar bb;
while(aa--)
   {
     for(bb=0;bb<115;bb++)     //1ms基准延时程序
        {;}
   }
}

void dsdelay(uint t)   //1us基准延时程序
{
  for (;t>0;t--);
}

void lcd_busy(void)//查忙子程序
  {
  busy=1;    //把忙标志位置1
  en=0;       //把使能端置0
  rs=0;      //把rs端置0,为指令操作
  rw=1;      //为读操作
  en=1;       //拉高使能端
  _nop_();      //等待
  while(busy==1);    //检测忙标志位,
  en=0;       //忙标志位为0,则把使能拉低
  }

void lcd_addr(addr)//写入地址及命令
  {
lcd_busy();      //忙标志检测
rs=0;        //指令操作
rw=0;        //写入操作
en=1;        //拉高使能端
lcddata=addr;      //放上数据
_nop_();       //等待
     en=0;        //拉低使能端,数据写入液晶
  }

void lcd_data(dat)//写入要显示的数据
  {
lcd_busy();      //忙标志检测
rs=1;        //数据操作
rw=0;        //写入操作
en=1;        //拉高使能端
lcddata=dat;      //放上数据
_nop_();       //等待
     en=0;        //拉低使能端,数据写入液晶
  }

void lcd_init(void)//LCD初始化
  {
lcd_addr(0x30);  //基本指令集
delay(1);
lcd_addr(0x01);  //清屏,地址指针指向00H
delay(20);       //等待>10ms
lcd_addr(0x06);  //光标右移,整体不移
     delay(1);
     lcd_addr(0x0c);  //开显示,关游标,关游标位置
delay(1);
  }

void lcd_clear()//清除GDROM,否则花屏
  {
  uchar a,b,c;
      lcd_addr(0x34);//扩充指令集
      for(a=0;a<2;a++)//分上下两屏写入
         {
            for(b=0;b<32;b++)//每半屏32行
              {
          lcd_addr(0x80+b);//写y坐标
          if(a==0)         //写x坐标
             lcd_addr(0x80); //上半屏
          else
          lcd_addr(0x88);//下半屏
          for(c=0;c<16;c++)//一整行
              lcd_data(0x00); //写入0,清除GDROM
             }
         }
      lcd_addr(0x30);//基本指令集
   }

//LCD12864显示自定义字符程序(字符显示在屏中间两行,每个字符16*32点阵)
void lcd_disp(uchar add1,uchar add2,uchar add3,uchar add4,uchar code *P)
  {
  uchar j,k;
      lcd_addr(0x34);//扩充指令集
      lcd_addr(0x36);//打开绘图
      for(j=0;j<16;j++) //显示上16行,字符上半截显示
          {
             lcd_addr(add2+j);//写y坐标
             lcd_addr(add1); //写x坐标
             for(k=0;k<2;k++)//每行显示二个字节
         {lcd_data(*P++);} //写入编码数据
          }
       for(j=0;j<16;j++) //显示下16行,字符下半截显示
          {
             lcd_addr(add4+j);//写y坐标
             lcd_addr(add3); //写x坐标
             for(k=0;k<2;k++)//每行显示二个字节
         {lcd_data(*P++);} //写入编码数据
          }
       lcd_addr(0x30);//基本指令集
   }

/****************DS18B20复位函数************************/
void ds1820_int()
{
   uchar ds_flag=1;
   while(ds_flag)
      {
         dq=1;
         _nop_();
         _nop_();

         dq=0;    //从高拉倒低
         dsdelay(50);     //550 us
         dq=1;
         dsdelay(6);      //66 us
         ds_flag=dq;   //ds_flag=0 复位成功,继续下一步
      }
    dsdelay(45);      //延时500 us
    ds_flag=~dq;
    dq=1;  //拉高电平
}

/****************DS18B20写命令函数************************/
//向1-WIRE 总线上写1个字节
void write_byte(uchar val)
{
  uchar i;
  for(i=8;i>0;i--)
    {
  dq=1;
      _nop_();
      _nop_();                  //从高拉倒低
  dq=0;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5 us
  dq=val&0x01; //写入一位数据
dsdelay(6);    //66 us
  val=val/2;   //右移1位
    }
  dq=1;
  dsdelay(1);
}

/****************DS18B20读1字节函数************************/
//从总线上取1个字节
uchar read_byte()
{
uchar i;
uchar num2=0;
for(i=8;i>0;i--)
{
         dq=1;
         _nop_();
         _nop_();
         num2>>=1;
         dq=0;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4 us
         dq=1   ;  //释放总线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4 us
         if(dq)  //如果dq=1;则把num的最高位置1
     {
              num2|=0x80;  //如果dq=0;则越过num|=0x80执行延时
            }
  dsdelay(6); //66 us
}
dq=1;
return(num2); //读出的原始值
}

/****读出DS18B20温度数据并转换成显示用的BCD码*********/
void read_temp()
{
  uchar tem,num,low,high;
  uint temp;
  ds1820_int();
  dsdelay(1);
  write_byte(0xcc); //跳过ROM命令
  write_byte(0xbe); //读18B20暂存器命令(0xBE)
  low=read_byte(); //读温度值的低字节
  high=read_byte(); //读温度值的高字节
  tem=high&0xf8;  //分离出温度符号
  temp=high;
  temp<<=8;         //把高八位左移到高位
  temp=temp|low; //分离出16位的温度数据(包括符号及小数)
  flag=0;  //符号标志位清0
  if(tem>16) //符号判断
     {
        temp=65536-temp;//负温度求补码
        flag=1; //符号标志位置1 (表示是负数)
     }
  num=temp&0x0f; //分离出小数
  num=num*6;        //小数乘系数
  xiao=num/10; //分离并保存小数第一个字符
  num=num%10;  //分离并保存小数第二个字符
  if(num>5)          //小数进行四舍五入
     {
       xiao++; //小数第二位如大于5就加1
     }
  temp=temp>>4; //右移四位,得到温度整数部分数据
  baiw=temp/100;  //分离出百位
  shiw=temp%100/10;//分离出十位
  gew=temp%10; //分离出个位
}

void temp_disp()//温度显示程序
{
    read_temp() ;//读出温度数据并转换成显示数据
if(flag==1)//如为1表示是负温度值,在百位显示负号
   {
  lcd_addr(0x9c);
  lcd_data(0x20);//显示空白
  lcd_data(0x2d);//显示负号
}
if(flag==0)//如为0表示是正温度值,显示百位温度
   {
  lcd_addr(0x9c);//百位地址
  lcd_data(0x20);//显示百位
  lcd_data(0x30+baiw);
}
      lcd_addr(0x9d);
lcd_data(0x30+shiw);
lcd_data(0x30+gew);

lcd_addr(0x9e);
lcd_data(0x2e);
lcd_data(0x30+xiao);
}

//******************DS12887读写程序*************************************
void write_ds(uchar add,uchar date)//往DS12887内写数据(add地址,date数据)
  {
  dscs=0;
dsas=1;
  dsds=1;
  dsrw=1;
  P1=add; //先送地址
  dsas=0;
  dsrw=0;
  P1=date; //后写入数据
  dsrw=1;
  dsas=1;
  dscs=1;
  }

uchar read_ds(uchar add)//读DS12887内部数据(带返回值的)
  {
  uchar ds_date;
dsas=1;
dsds=1;
dsrw=1;
dscs=0;
P1=add; //先送地址
dsas=0;
dsds=0;
P1=0xff;
ds_date=P1;//后读出数据
dsds=1;
dsas=1;
dscs=1;
return ds_date;//带返回值语句
  }

void ds_init() //DS12887初始化
  {
  dscs=0;
  write_ds(0x0a,0x20);//启动DS12887
  write_ds(0x0b,0x86);//禁止更新,接下来初始化数据,即写入时间,日期等
  write_ds(0x0b,0x06);//正常更新,二进制格式,24进制小时

  }

//***************数据转换及显示程序**************************************
void lcd_disdata(uchar bcd)//送显示地址及显示数据
    {
       switch(bcd)//a1,a2,a3,a4为自定义字符上半截XY及下半截XY地址,tab*为自定义字符码
          {
      case 0:lcd_disp(a1,a2,a3,a4,tab0);//把地址及字符数据送到LCD显示程序
             break;
      case 1:lcd_disp(a1,a2,a3,a4,tab1);
             break;
      case 2:lcd_disp(a1,a2,a3,a4,tab2);
             break;
      case 3:lcd_disp(a1,a2,a3,a4,tab3);
             break;
      case 4:lcd_disp(a1,a2,a3,a4,tab4);
             break;
      case 5:lcd_disp(a1,a2,a3,a4,tab5);
             break;
      case 6:lcd_disp(a1,a2,a3,a4,tab6);
             break;
      case 7:lcd_disp(a1,a2,a3,a4,tab7);
             break;
      case 8:lcd_disp(a1,a2,a3,a4,tab8);
             break;
      case 9:lcd_disp(a1,a2,a3,a4,tab9);
             break;
      default://lcd_disp(a1,a2,a3,a4,tab0);
             break;
          }
   }

//分离个位和十位子程序
void datafl(uchar dafl)
    {
       gw=dafl%10;//取余
       sw=dafl/10;//取模
    }

void sfm_data()//读出DS12887数据及LCD12864显示地址赋值
   {
        a2=0x90;//自定义字符上半截Y轴地址(因为Y地址固定不变,所以先写入)
        a4=0x80;//自定义字符下半截Y轴地址(因为Y地址固定不变,所以先写入)
        if(flag1==0)
            {
       miao=read_ds(0);//指定DS12887秒地址,读出秒的值
       fen=read_ds(2);        //指定DS12887分地址,读出分的值
       shi=read_ds(4);        //指定DS12887时地址,读出时的值
       week=read_ds(6);  //指定DS12887周地址,读出周的值
ri=read_ds(7);   //指定DS12887日地址,读出日的值
yue=read_ds(8); //指定DS12887月地址,读出月的值
nian=read_ds(9); //指定DS12887年地址,读出年的值
            }
        datafl(miao); //把DS12887读出的数据分离出个位和十位
        if(miao!=m1) //如秒值变化就进入刷新显示
           {
           m1=miao;
       a1=0x97;//自定义字符(秒个位)上半截X轴地址
       a3=0x8f;//自定义秒字符(秒个位)下半截X轴地址
       lcd_disdata(gw);//秒个位送地址转换再送LCD显示
       a1=0x96;//自定义字符(秒十位)上半截X轴地址
       a3=0x8e;//自定义字符(秒十位)下半截X轴地址
       lcd_disdata(sw);//秒十位送地址转换再送LCD显示
           }
        if(fen!=f1)////如分值变化就进入刷新显示
           {
       f1=fen;
       datafl(fen); //把DS12887读出的数据分离出个位和十位
       a1=0x94;
       a3=0x8c;
       lcd_disdata(gw);//分个位送地址转换再送LCD显示
       a1=0x93;
       a3=0x8b;
       lcd_disdata(sw);//分十位送地址转换再送LCD显示
          }
        if(shi!=s1)////如时值变化就进入刷新显示
          {
              s1=shi;
       datafl(shi); //把DS12887读出的数据分离出个位和十位
       a1=0x91;
       a3=0x89;
       lcd_disdata(gw);//时个位送地址转换再送LCD显示
       a1=0x90;
       a3=0x88;
       lcd_disdata(sw);//时十位送地址转换再送LCD显示
          }
   }

void xstb(uchar code *p1,uchar code *p2)//自定义图标及符号显示程序(16*16点阵)
{
        uchar j,k;
        lcd_addr(0x34);//扩充指令集
        lcd_addr(0x36);//打开绘图
        for(j=0;j<16;j++)
           {
      lcd_addr(0x90+j);
               lcd_addr(0x9b);
               for(k=0;k<2;k++)//每行显示二个字节
      {lcd_data(*p1++);} //写入编码数据
           }
   for(j=0;j<16;j++)
           {
              lcd_addr(0x90+j);
              lcd_addr(0x9f);
for(k=0;k<2;k++)//每行显示二个字节
     {lcd_data(*p2++);} //写入编码数据
           }

}

void nyrhz()//固定年月日周汉字显示
    {
    uchar *p;
p="20  年  月  日";
    lcd_addr(0x80);
    while(*p!='\0')
      {
        lcd_data(*p);
        p++;
      }
        p="星期";
    lcd_addr(0x98);
    while(*p!='\0')
      {
        lcd_data(*p);
        p++;
      }
  xstb(tab10,tab11);
    }

void week_disp()
{
     lcd_addr(0x9a);//周地址
       switch(week)
          {
                     case 1:lcd_data(0xd2);lcd_data(0xbb);//显示一
            break;
            case 2:lcd_data(0xb6);lcd_data(0xfe);//显示二
            break;
            case 3:lcd_data(0xc8);lcd_data(0xfd);//显示三
            break;
            case 4:lcd_data(0xcb);lcd_data(0xc4);//显示四
            break;
            case 5:lcd_data(0xce);lcd_data(0xe5);//显示五
            break;
            case 6:lcd_data(0xc1);lcd_data(0xf9);//显示六
            break;
            case 7:lcd_data(0xc8);lcd_data(0xd5);//显示日
            break;
      default://lcd_data(0xb4);lcd_data(0xed);//显示错
      break;
          }
}

void lyr_disp()//年月日周数据处理及显示程序
   {
       uchar n1,y1,r1;

       datafl(nian);//年显示数据分离成个位和十位
       if(nian!=n1)
          {
             n1=nian;
datafl(nian);
             lcd_addr(0x81); //指定年的显示地址
             lcd_data(0x30+sw);
             lcd_data(0x30+gw);
          }
       if(yue!=y1)
          {
             y1=yue;
datafl(yue);
             lcd_addr(0x83);
             lcd_data(0x30+sw);
             lcd_data(0x30+gw);
          }
       if(ri!=r1)
          {
             r1=ri;
datafl(ri);
             lcd_addr(0x85);
             lcd_data(0x30+sw);
             lcd_data(0x30+gw);
          }
     week_disp();//周数据处理及显示

   }

void sfm_rst(uchar add1,uchar add2,uchar add3,uchar add4)//时分秒清零程序
   {//在时分秒调整时自定义字符会闪烁就会调用此程序
      uchar j,k;
      lcd_addr(0x34);//扩充指令集
      lcd_addr(0x36);//打开绘图
      for(j=0;j<16;j++) //显示上16行,字符上半截显示
          {
             lcd_addr(add2+j);//写y坐标
             lcd_addr(add1); //写x坐标
             for(k=0;k<2;k++)//每行显示二个字节
         {lcd_data(0);} //写入编码数据
          }
       for(j=0;j<16;j++) //显示下16行,字符下半截显示
          {
             lcd_addr(add4+j);//写y坐标
             lcd_addr(add3); //写x坐标
             for(k=0;k<2;k++)//每行显示二个字节
         {lcd_data(0);} //写入编码数据
         }
   }

void jiajian()
   {
      if(num1!=0) //如果不等于0表示有键按下进入程序
  {
  if(jia==0)  //加键按下进入
{
delay(5);
if(jia==0) //再次确认加键按下进入
  {
    while(!jia);  //松手进入
if(num1==1) //如果=1就表明光标在秒的位置
           {
  miao++; //秒+1
  if(miao>59)//秒加到60进入
miao=0;        //秒清0

}
  if(num1==2) //确定光标在分位置进入
   {
  fen++; //
  if(fen>59)
fen=0;

   }
      if(num1==3) //确定光标在时位置进入
    {
shi++;
if(shi>23)
shi=0;
   }

if(num1==4) //确定光标在日位置进入
    {
ri++;
if(ri>31)
ri=1;
}
                      if(num1==5)  //确定光标在月位置进入
    {
yue++;
if(yue>12)
yue=1;
}
  if(num1==6)  //确定光标在年位置进入
    {
nian++;
if(nian>99)
nian=0;
}
   if(num1==7) //确定光标在周位置进入
    {
week++;
if(week>7)
week=1;
}
    }
        }
if(jian==0)  //减键按下进入
   {
delay(5);
if(jian==0)
{
while(!jian);
if(num1==1)
  {
miao--;
if(miao==-1)
   miao=59;

  }
if(num1==2)
   {
  fen--;
  if(fen==-1)
fen=59;
   }
if(num1==3)
  {
shi--;
if(shi==-1)
shi=23;
        }
if(num1==4)
    {
ri--;
if(ri<1)
ri=31;
}

                         if(num1==5) //
   {
yue--;
if(yue<1)
yue=12;
                             }
if(num1==6)
    {
nian--;
if(nian<0)
nian=99;
}
           if(num1==7)
    {
week--;
if(week<1)
week=7;
}
      }
    }
}

}

/**********************按键扫描程序******************************/
void key()//按键扫描程序
   {
      uchar n1,n2;
      if(set==0)
        {
           num1++;
           flag1=1;
        }
      if(flag1==1)
          {
                 if(num1==1)//秒闪烁
                   {
                 sfm_rst(0x97,0x90,0x8f,0x80); //清除秒位置字符
                 sfm_rst(0x96,0x90,0x8e,0x80);
                 for(n1=0;n1<250;n1++)
                     {
                       delay(1);
                       jiajian();
                     }

                 datafl(miao);
                 a1=0x96;
             a3=0x8e;
                 lcd_disdata(sw);
                 a1=0x97;
              a3=0x8f;
                 lcd_disdata(gw);
                 for(n2=0;n2<250;n2++)
                     {
                       delay(1);
                       jiajian();
                          }
                    }

                 if(num1==2)//分闪烁
                   {
                 sfm_rst(0x94,0x90,0x8c,0x80);
                 sfm_rst(0x93,0x90,0x8b,0x80);
                 for(n1=0;n1<250;n1++)
                     {
                       delay(1);
                       jiajian();
                     }

                 datafl(fen);
                 a1=0x93;
              a3=0x8b;
                 lcd_disdata(sw);
                 a1=0x94;
              a3=0x8c;
                 lcd_disdata(gw);
                 for(n2=0;n2<250;n2++)
                     {
                       delay(1);
                       jiajian();
                          }
                    }
                if(num1==3)//时闪烁
                   {
                 sfm_rst(0x91,0x90,0x89,0x80);
                 sfm_rst(0x90,0x90,0x88,0x80);
                 for(n1=0;n1<250;n1++)
                     {
                       delay(1);
                       jiajian();
                     }

                 datafl(shi);
                 a1=0x90;
              a3=0x88;
                 lcd_disdata(sw);
                 a1=0x91;
              a3=0x89;
                 lcd_disdata(gw);
                 for(n2=0;n2<250;n2++)
                     {
                       delay(1);
                       jiajian();
                          }
                  }

       if(num1==4)//日闪烁
                  {
                 lcd_addr(0x85);
                      lcd_data(0xa1);
                      lcd_data(0xa0);
                 for(n1=0;n1<250;n1++)
                     {
                       delay(1);
                       jiajian();
                     }

                 datafl(ri);
                 lcd_addr(0x85);
                      lcd_data(0x30+sw);
                      lcd_data(0x30+gw);
                 for(n2=0;n2<250;n2++)
                     {
                       delay(1);
                       jiajian();
                          }
                  }
          if(num1==5)//月闪烁
                  {
                 lcd_addr(0x83);
                      lcd_data(0xa1);
                      lcd_data(0xa0);
                 for(n1=0;n1<250;n1++)
                     {
                       delay(1);
                       jiajian();
                     }

                 datafl(yue);
                 lcd_addr(0x83);
                      lcd_data(0x30+sw);
                      lcd_data(0x30+gw);
                 for(n2=0;n2<250;n2++)
                     {
                       delay(1);
                       jiajian();
                          }
                   }
           if(num1==6)//年闪烁
                   {
                 lcd_addr(0x81);
                      lcd_data(0xa1);
                      lcd_data(0xa0);
                 for(n1=0;n1<250;n1++)
                     {
                       delay(1);
                       jiajian();
                     }

                 datafl(nian);
                 lcd_addr(0x81);
                      lcd_data(0x30+sw);
                      lcd_data(0x30+gw);
                 for(n2=0;n2<250;n2++)
                     {
                       delay(1);
                      jiajian();
                          }
                  }
               if(num1==7)//周闪烁
                 {
                 lcd_addr(0x9a);
                      lcd_data(0xa1);
                      lcd_data(0xa0);
                 for(n1=0;n1<250;n1++)
                     {
                       delay(1);
                       jiajian();
                     }

                 datafl(week);
                 week_disp();
                 for(n2=0;n2<250;n2++)
                     {
                       delay(1);
                       jiajian();
                          }
                  }
    if(num1>7)
      {
     if(set==1)
  {
      write_ds(0,miao); //秒数据写入DS12887
  write_ds(2,fen);  //分数据写入DS12887
  write_ds(4,shi);  //时数据写入DS12887
              write_ds(6,week);

              write_ds(7,ri);
              write_ds(8,yue);
              write_ds(9,nian);
      num1=0;
  flag1=0;
}
  }
   }
  }

void main(void)//主程序入口
{
       lcd_init();  //LCD初始化
       lcd_clear(); //清除LCD绘图寄存器,解决花屏。
       ds_init(); //DS12887初始化
       lcd_disp(0x92,0x90,0x8a,0x80,tabm);//显示分前面的:号
       lcd_disp(0x95,0x90,0x8d,0x80,tabm);//显示分后面的:号
       nyrhz();//固定年月日汉字及自定义图标显示
   while(1)//调用显示
          {
             sfm_data();//调用时分秒数据处理及显示
    lyr_disp();//调用年月日周数据处理及显示
    ds1820_int();  //18B20初始化
            write_byte(0xcc);//写入跳过ROM指令(0xcc)
             write_byte(0x44); //发转换命令
temp_disp();//读取温度值进行转换再显示程序
             key();//设置按键扫描
          }
}

网友A(2020-02-05):
试试楼主提供的代码,多谢分享。不知道为啥,我仿真软件上总是测试不过。

网友B(2021-12-30):
引用 网友A:
试试楼主提供的代码,多谢分享。不知道为啥,我仿真软件上总是测试不过。

你好,朋友,你仿真的ds12887哪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