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达SP系列微型打印机51单片机驱动程序

楼主(2015-04-10):
//===============================================================

//威达SP系列微型打印机驱动程序
//硬件连接:51的串口发送接收端接打印机的对应口
//print_driver.c
//writer:谷雨 2017年3月28于EDA实验室
//================================================================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点阵设置
#define         Dot_Matrix16_16                0x00
#define         Dot_Matrix8_16                 0x01
#define         Dot_Matrix16_8                 0x02
#define         Dot_Matrix8_8                  0x03

void UART_init(uchar n);
void UART_SendString(uchar len,uchar *str);
void Printer_English(uchar leng,uchar *string);
void Printer_Char(uchar length,uchar *cha);
void Printer_init();
void ALL_in_one(uchar num);

uchar Init_Printer[2]={0x1B,0x40};// 初始化打印机 ''2''
uchar Set_Char[2]={0x1c,0x26}; //设置为汉字打印 2
uchar Select_Char_Set1[2]={0x1b,0x36}; //设置字符集 1 打印 2
uchar Select_Char_Set2[2]={0x1b,0x37}; //设置字符集 2 打印 2
uchar Set_Dot_Matrix[3]={0x1c,0x69,Dot_Matrix8_8}; //选择8X8点阵打印 3 第三个数设为n=0 16×16点阵
                        //n=1 8*16点阵 n=2 16*8点阵 n=3 8*8点阵
uchar Anti_White[3]={0x1B,0x69,0x00};              //禁止反白 3
uchar Ch_Rotation_Zero[3]={0x1c,0x49,2}; //设置为汉字0度旋转打印 3    P56
uchar Set_N_LineSpace[3]={0x1b,0x31,0x01}; //设置n点行间距 3 P28
uchar Set_Three_Go[3]={0x1b,0x4a,3};    //设置三点走行 3
uchar Exit_Ch[2]={0x1c,0x2e}; // 退出汉字打印 2
uchar CR_line[1]={0x0d}; // 换行

//--------------------------------------------------------
// 函数名称 :void UART_init(uchar n)
// 函数功能 :串口初始化
// 入口参数 :n 为波特率选择位
// 出口参数 :无
//--------------------------------------------------------
void UART_init(uchar n)
{
   TMOD=0x20;    //定时器T1使用工作方式2
    switch(n)
{
     case 1:
     TH1=0xe8;
     TH0=0xe8; //设置波特率2400
        break;
     case 2:
     TH1=0xf4;
     TH0=0xf4; //设置波特率4800
     break;
     case 3:
     TH1=0xfa;
     TH0=0xfa; //设置波特率9600
     break;
        case 4:
     TH1=0xfd;
     TH0=0xfd;//设置波特率19200
     break;
     default:
      break;
}
    TR1=1;      //开始计时
    PCON=0x80;     //SMOD=1;
    SCON=0x50;     //工作方式1,波特率9600bit/s,允许接收
EA=0;
    TI=1;
RI=1;
}

//--------------------------------------------------------
// 函数名称 :void UART_SendString(uchar len,uchar *str)
// 函数功能 :串口输出字符串
// 入口参数 :length为汉字码组长度 str为机内码首地址
// 出口参数 :无
//--------------------------------------------------------
void UART_SendString(uchar len,uchar *str)
{
uchar i=0;
while(i   {
   while(!TI);
   SBUF=*str++;
   TI=0;
   i++;
   }

}

//--------------------------------------------------------
// 函数名称 :void Printer_init()
// 函数功能 :打印机初始化
// 入口参数 :无
// 出口参数 :无
//--------------------------------------------------------
void Printer_init()
{
UART_SendString(2,Init_Printer);//初始化打印机
UART_SendString(3,Set_Dot_Matrix);//选择8*8点阵
UART_SendString(3,Anti_White);//禁止反白
}

//--------------------------------------------------------
// 函数名称 :void Printer_English(uchar leng,uchar *string)
// 函数功能 :打印机普通方式初始化
// 入口参数 :leng 打印的字符长度
//     string 打印的字符串
// 出口参数 :无
//--------------------------------------------------------
void Printer_English(uchar leng,uchar *string)
{
UART_SendString(2,Select_Char_Set1);//选择字符集1
UART_SendString(3,Set_Dot_Matrix);//选择8*8点阵
UART_SendString(leng,string);
}

//--------------------------------------------------------
// 函数名称 :void Printer_Char(uchar length,uchar *cha)
// 函数功能 :打印机汉字打印方式初始化
// 入口参数 :length为汉字码组长度 cha为机内码首地址
// 出口参数 :无
//--------------------------------------------------------
void Printer_Char(uchar length,uchar *cha)
{
UART_SendString(2,Set_Char);//选择汉字打印方式
UART_SendString(3,Set_Dot_Matrix);//选择8*8点阵
UART_SendString(length, cha);
UART_SendString(2,Exit_Ch);
}

//--------------------------------------------------------
// 函数名称 :void ALL_in_one(unsigned int num)
// 函数功能 :功能集合函数
// 入口参数 :num为功能选择
// 出口参数 :无
//--------------------------------------------------------
void ALL_in_one(uchar num)
{
    uchar big[3]={0x1b,0x57,3}; //放大倍数打印(横纵均放大)若想横放大则第二项为0x55,若为纵放大则为0x56
                                       // 此处放大三倍
    uchar under_line[3]={0x1b,0x2d,1};      //下划线打开,此命令后所有字符均有下划线除非中止
                                                   // 最后项值设置下划线,此处为打开,若关为0
    uchar blank[4]={0x1b,0x66,0,3};       //打印空格或空行
                                                 //第三项值设置m,若为0打印空格符,若为1打印空行
                                                 // 第四项设置n,为空格或行的个数
switch (num)

{
   case 0:            //换行
     UART_SendString(1,CR_line);
     break;
   case 1:            //放大倍数打印(横纵均放大)
     UART_SendString(3,big);
     break;
    case 2:       //下划线打开,此命令后所有字符均有下划线除非中止
     UART_SendString(3,under_line);
     break;
   case 3:   //打印空格或空行
     UART_SendString(4,blank);
     break;
    default :
     break;
}
}

void main()
{
   uchar English_Table[10] = "I LOVE YOU";
   uchar Data1[]={0xD1,0xCC,0xCC,0xA8,0xB4,0xF3,0xD1,0xA7,0xC4,0xe3,
                        0xba,0xc3,0x0a,0xce,0xd2,0xb0,0xae,0xc4,0xe3,0x0a,};
   uchar XX[]={48,49,50,51};
   UART_init(3);//串口初始化
   Printer_init();// 打印机初始化
   ALL_in_one(2);//开下划线
   Printer_Char(20,Data1);//打印烟台大学你好,我爱你
   Printer_English(10,English_Table);//打印I LOVE YOU
   ALL_in_one(0);//换行
   Printer_English(4,XX);
   whil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