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scale-交通灯程序-MC9S12D64

楼主(2015-04-10):
#include <hidef.h>      /* common defines and macros */

#include "derivative.h"      /* derivative-specific definitions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PWM初始化**************************************************/
void PWMInit(void)
{
  PWMPOL = 0x20;    /*脉冲先高后低*/
  PWMCLK = 0x20;    /*使用SA时钟源*/
  PWMPRCLK = 0x07;  /*时钟A为总线8分频*/

  PWMCAE_CAE3 = 0;    /*通道3为左对齐输出方式*/
  PWMCTL_CON23 = 0;    /*使用通道3*/

  PWMCAE_CAE5 = 0;    /*通道5为左对齐输出方式*/
  PWMCTL_CON45 = 0;    /*使用通道5*/
  PWMSCLA = 0x05;   /*ClockSA = ClockA/(2*PWMSCLA)为3KHz*/
  PWMPER5 = 0xC8;   /*设定周期*/
}
/****************************************延时程序模块**************************************************/
void delay(void)
{
  uint16 i, j = 0;

  for(i=0; i<65535; i++)
  {
    j++;
  }

}

void delay_3s(void)
{
  uint16 i, j = 0, m = 10;
  do {

        for(i=0; i<65535; i++)
        {
          j++;
        }
        m--;
      }while(m!=0);
}

void delay_60s(void)
{
  uint16 i, j = 0, m = 200;
  do {

        for(i=0; i<65535; i++)
        {
          j++;
        }
        m--;
      }while(m!=0);
}
/****************************************交通灯模块**************************************************/
void Traffic_Light(void)
{
  uint8 n = 3;
                                             /*******Traffic Lights 方向寄存器********/
  DDRA_BIT1 = 1;DDRA_BIT2 = 1;DDRA_BIT3 = 1;DDRA_BIT4 = 1;DDRA_BIT5 = 1;DDRA_BIT6 = 1;DDRA_BIT7 = 1; /*A口方向寄存器*/
  DDRB_BIT0 = 1;DDRB_BIT2 = 1;DDRB_BIT7 = 1;/*B口方向寄存器*/
  DDRE_BIT2 = 1;DDRE_BIT3 = 1;/*E口方向寄存器*/
  DDRK_BIT7 = 1;/*K口方向寄存器*/
  DDRM_DDRM4 = 1;DDRM_DDRM5 = 1;DDRM_DDRM6 = 1;DDRM_DDRM7 = 1;/*M口方向寄存器*/

    /*******关闭所有交通灯********/
    PORTA_BIT1 = 1;PORTA_BIT2 = 1;PORTA_BIT3 = 1;PORTA_BIT4 = 1;PORTA_BIT5 = 1;PORTA_BIT6 = 1;PORTA_BIT7 = 1;/*关A口灯*/
    PORTB_BIT0 = 1;PORTB_BIT2 = 1;PORTB_BIT7 = 1;/*关B口灯*/
    PORTE_BIT2 = 1;PORTE_BIT3 = 1;/*关E口灯*/
    PORTK_BIT7 = 1;/*关K口灯*/
    PTM_PTM4 = 1;PTM_PTM5 = 1;PTM_PTM6 = 1;PTM_PTM7 = 1;/*关M口灯*/

                                               /*******Traffic Lights PORT(A/B/E/K/M)********/
    /*******南北通行********/
    PORTA_BIT4 = 0;PORTA_BIT5 = 0;PTM_PTM5 = 0;PORTB_BIT0 = 0;PTM_PTM6 = 0;PORTK_BIT7 = 0;PORTB_BIT7 = 0;
    delay_60s();

    /*******变灯提示********/
    do{
        PORTA_BIT6 = 0;PORTB_BIT2 = 0;
        delay_3s();
        PORTA_BIT6 = 1;PORTB_BIT2 = 1;
        delay_3s();
        n--;
      }while(n!=0);

    /*******南北停止通行********/
    PORTA_BIT4 = 1;PORTA_BIT5 = 1;PTM_PTM5 = 1;PORTB_BIT0 = 1;PTM_PTM6 = 1;PORTK_BIT7 = 1;PORTB_BIT7 = 1;

    /*******东西通行********/
    PORTA_BIT7 = 0;PORTA_BIT2 = 0;PORTA_BIT1 = 0;PTM_PTM7 = 0;PORTE_BIT3 = 0;PTM_PTM4 = 0;PORTB_BIT7 = 0;
    delay_60s();

    n =3; /*重新给n赋值*/

    /*******变灯提示********/
    do{
        PORTA_BIT3 = 0;PORTE_BIT2 = 0;
        delay_3s();
        PORTA_BIT3 = 1;PORTE_BIT2 = 1;
        delay_3s();
        n--;
      }while(n!=0);

    /*******东西停止通行********/
    PORTA_BIT7 = 1;PORTA_BIT2 = 1;PORTA_BIT1 = 1;PTM_PTM7 = 1;PORTE_BIT3 = 1;PTM_PTM4 = 1;PORTB_BIT7 = 1;
}
/****************************************继电器模块**************************************************/
void Electrical_Relay(void)
{
  DDRK_BIT4 = 1; DDRK_BIT5 = 1;  /*初始化*/

  PORTK_BIT4 = 1;   /*继电器开断*/
  delay();
  PORTK_BIT4 = 0;
  delay();
  PORTK_BIT5 = 1;
  delay();
  PORTK_BIT5 = 0;
  delay();

}

/****************************************蜂鸣器模块**************************************************/
void Buzzer(void)
{
  PWMInit();     /*初始化PWM*/
  PWME_PWME3 = 1;    /*使能PWM3*/
  PWMDTY3 = 0x0A;    /*设置蜂鸣器占空比5%*/
  delay();
  PWMDTY3 = 0x14;    /*设置蜂鸣器占空比10%*/
  delay();
  PWMDTY3 = 0x28;    /*设置蜂鸣器占空比20%*/
  delay();
  PWMDTY3 = 0x50;    /*设置蜂鸣器占空比40%*/
  delay();
  PWMDTY3 = 0x64;    /*设置蜂鸣器占空比50%*/
  delay();
  PWMDTY3 = 0x78;    /*设置蜂鸣器占空比60%*/
  delay();
  PWMDTY3 = 0x8C;    /*设置蜂鸣器占空比70%*/
  delay();
  PWMDTY3 = 0xA0;    /*设置蜂鸣器占空比80%*/
  delay();
  PWMDTY3 = 0xB4;    /*设置蜂鸣器占空比90%*/
  delay();
  PWMDTY3 = 0xC8;    /*设置蜂鸣器占空比100%*/
  delay();
}
/****************************************Main 函数**************************************************/
void main(void)
{
   uint8 i;

        EnableInterrupts;

  PWMInit();     /*初始化PWM*/
  for(; ;)
  {

    for(i=0; i<=0xC8; i++)
    {
      delay();
      PWMDTY5 = i;    /*设置风扇占空比*/
      PWME_PWME5 = 1;   /*使能PWM5*/
      while (i==0xC8)
      {
        PWME_PWME5 = 0;;   /*关闭使能PWM5*/
        Traffic_Light();/*交通灯模块*/
        delay();
        PWME_PWME5 = 1;;   /*使能PWM5*/
        delay_3s();
        Electrical_Relay();/*继电器模块*/
        delay();
        Buzzer();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