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构造复习资料完整版

楼主(2015-04-10):
一.填空题
1.世界十大汽车的商标是?中国主要汽车商标?
答:(1)通用汽车(美)、戴姆勒-克莱斯勒(美/德)、丰田(日本)、福特(美)、大众(德)、本田(日本)、日产(日本)、标志-雪铁龙(法)、宝马(德)、菲亚特(意大利)
       (2)北京奔驰 (知名品牌)  广州本田 (中国驰名商标)  一汽丰田/一汽奥迪/一汽大众/华利/丰越/夏利/红旗 (中国驰名商标)  东风本田/东风标致/东风悦达/东风雪铁龙 (中国驰名商标)  长安铃木/长安汽车/奥拓/系列品牌 (中国驰名商标)  上海通用别克 (知名品牌)  华晨宝马 (知名品牌)  上海大众 (知名品牌)  北京现代 (知名品牌)  北京吉普 (知名品牌)

2.中国轿车基地中的所谓“三小三大”是指?
答:三大是指一汽、东风、上汽三大轿车基地;三小是指北京吉普、天汽、广州三个小型轿车基地。
3.汽车、发动机、底盘的组成是?
答:汽车通常由:发动机、底盘、车身和电气(电子)设备等四部分组成。
    发动机:汽油机由两大机构和五大系统组成,即由曲柄连杆机构,配气机构、燃料供给系、润滑系、冷却系、点火系和起动系组成;柴油机由以上两大机构和四大系统组成,即由曲柄连杆机
    构、配气机构、燃料供给系、润滑系、冷却系和起动系组成,柴油机是压燃的,不需要点火系。
    底盘:由传动系、行驶系、转向系和制动系组成。
4.驱动形式4x2和6x4的含义是?
答:4X2:双轴车,前面第一桥为导向桥,后桥为驱动桥。
    6X4:三轴车,前桥为导向桥,后两桥为驱动桥。
5.EQ2080是越野车。【EQ代表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2代表是越野车(中国的车辆分为9个不同代号,比如汽车的代号是7等),08代表汽车总重量为8t,0代表该车型为此类型车的第一代产品】
6.汽车的行驶阻力?
答:车轮阻力、空气阻力、坡度阻力。
7.汽车低速档位加速能力更好。
8.汽车驱动力小于附着力才不会打滑。
9.汽车的动力性评价指标:汽车的爬坡能力、百公里加速时间、汽车的最高时速。【注意:与发动机的主要性能指标:动力性能指标(有效转矩、有效功率、转速等)、经济性能指标(燃油的消耗率)和运转性能指标(排气质量、噪声和其动性能)】
10.汽车燃油经济性的评价指标?
答:一定运行工况下,百公里燃油消耗量;一定运行工况下,一定量燃油行驶的里程。
11.汽车的制动效能评价指标?
答:制动效能、制动效能的恒定性、制动时的方向稳定性三个方面。
12.汽车的主要性能?
答:汽车的主要性能包括动力性、燃油经济性、制动性、操纵稳定性、行驶平顺性、通过性、排放及噪声污染等。
#
1.发动机按燃料分为汽油和柴油等,按冷却方式分为风冷和水冷两种,按进气方式分为自然吸气和增压进气两种,按气缸(排列方式)分为单列式、双列式和三列式等。
2.四冲程发动机的工作循环由进气、压缩、燃烧作工等过程组成。
3.汽油机的压缩比大于柴油机的压缩比。(因为汽油和柴油的燃点不同,前者的燃点低)
4.汽油机与柴油机的异同?
答:同:都属于内燃机,都是燃烧燃料后通过推动气缸内活塞作往返运动来将燃料中的化学能量转换成为驱动车辆前进的机械能量,因此两者的工作原理大体是相同的。
    异:汽油发动机与柴油发动机的最主要的区别在于燃料物理特性所引起的点火方式的区别,从而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热效率、经济性,以及外形特点等。
5.曲柄连杆机构由机体组、活塞连杆组以及曲轴飞轮组组成,功能是把燃气作用在活塞顶上的力转变为曲轴的转矩,以向工作机械输出机械能。
6.活塞连杆组包括活塞、活塞环、活塞销、连杆等运动件,曲轴飞轮组包括曲轴、曲轴扭转减振器运动件,机体组包括气缸体、汽缸盖、气缸盖衬垫、以及油底壳等不动件。
7.汽缸垫的功能是保证燃烧室不漏气。【防“三漏”,气、油和水】
8.常见汽油机的燃烧室可分为浴盆形、锲形、多球形等。【汽油机燃烧室形状一般有:锲形、半球形、盆形、浴盆形、多球形、蓬形等。】
9.活塞环分为气环和油环两种,活塞环的作用是支撑活塞,减少摩擦;减少漏气,提高热效率;刮油,使缸壁润滑均匀厚度适中。
10.曲轴飞轮组由曲轴和飞轮以及其他具有不同作用的零件和附件组成。
11.曲拐由一个连杆轴颈(曲柄销),左、右两个曲柄臂和左右两个主轴颈构成。
12.常见的四缸机和六缸机的发火顺序1-2-4-3或1-3-4-2(即表示第一缸发火以后,依次为第3、4、2缸的顺序相继发火)和1-5-3-6-2-4。
13.飞轮的功能是储存发动机做功冲程外的能量和惯性。
14.配气机构的功能是按发火顺序、定时开闭进排阀、使新气进而废气排。
15.凸轮轴的布置形式有上、中、下置凸轮轴,传动方式有齿轮、链条和齿带传动。
16.配气相位的作用是进气充分、排气彻底,配气相位角有进气相位(进气持续角)和排气相位(排气持续角)。
17.气门间隙的作用是补偿热膨胀,防止压缩和做功行程气门关闭不严。
18.八缸凸轮轴的凸轮夹角是90°。【P78】
19.燃料供给系的功能是使空燃充分混合、控制混合比和燃料供给量。
20.燃料供给系的组成是燃油供给装置、空气供给装置、可燃混合气形成装置、可燃混合气和废气排出装置。
21.汽油的牌号是按研究法辛烷值分 为90号、93号、95号和97号车用汽油四个牌号,柴油的牌号是按凝点分为10号、0号 、-10号、-20号、-35号和-50号六个牌号。(10号轻柴油表示其凝点不高于10℃,其余 类推)
22.过量空气系数是指发动机的实际进气量与理论进气量的比值。
23.化油器的工作系统有主供油系统、怠速系统、加浓系统用、加速系统、启动系统。
24.与化油器相比,电控汽油喷射的优点是充气效率高,输出功率大,混合气分配均匀,根据工作情况的变化供给最佳成分的混合气,燃油消耗率和废气排放低。
25.柴油机的燃油方式分为利用活塞的惯性压缩空气升温和在做功冲程瞬间喷入柴油机内进行燃烧两个阶段。
26.柴油高压油泵的功能按照柴油的运行工况和气缸的工作顺序,以一定的规律适时、定量地向输油器输送高压燃油,种类:柱塞式、分配式、泵喷嘴式,柱塞泵有柱塞和柱塞套两套精密偶件。
27.喷油器的功能将燃油雾化成细微的油滴并将其喷射到燃烧室特定的部位,常用的喷油器有孔式和轴针式两种。
28.调速器的功能:自动调节装置,它根据柴油机负荷的变化,自动增减喷油泵的供油量,使柴油机能够以稳定的转速运行。
29.柴油机燃烧室有分隔式和直喷式两大类,分隔式燃烧室有球形和W形燃烧室两种。
30.废气涡轮增压柴油机空气中间冷却方式有风冷或水冷。【中冷器的概念】
   注解:温度增高,这样不仅影响充气效率,还容易产生爆燃。因此要装置降低进气温度的设备,这就是中间冷却器。它安装在涡轮增压器出口与进气管之间,对进入气缸的空气进行冷却。中间冷却器就象散热器,用风冷却或者水冷却,空气的热量通过冷却而逸散到大气中去。据测试,性能良好的中间冷却器不但可以使发动机压缩比能保持一定值而不会产生爆燃,同时降低温度也可提高进气压力,进一步提高发动机的有效功率。
31.汽油机的传统点火系的组成电源、点火开关、点火线圈、电容器、断电器、配电器、高压阻尼电阻和高压导线,功能将汽车电源供给的低压电转变为高压电,并按照发动机的作功顺序与点火时间的要求适时、准确地配送给各缸的火花塞,在其间隙处产生点火花,点燃气缸内的可燃混合气,分电器的组成,初级电路:当断电器触点闭合时,接通了点火线圈初级绕组的电路,次级电路:流经初级电路的电流。
32.冷却系的作用是使发动机在所有的工况下都能保持在适当的温度范围内,水冷系的组成:散热器、水泵、风扇、冷却水套、温度调节装置等循环线路有大循环和小循环两个,大循环(水温高于80°C),小循环(水温低于70°C)。
33.节温器的作用是根据发动机负荷大小和水温高低自动改变水的循环流动路线,从而控制通过散热器冷却水的流量。
34.润滑系的功能有润滑、清洗、冷却、密封、防蚀、液压润滑系的组成油底壳,机油泵,限压阀及旁通阀,机油滤清器,油道,油孔,机油散热器,传感器和机油压力表、温度表等,润滑方式有压力润滑、飞溅润滑和润滑脂润滑三种。
35.曲轴箱通风的原因使润滑油稀释及曲轴箱渗漏,通风方式有自然通风和强制通风两种。
36.发动机的起动:人力启动、辅助汽油机启动和电力起动机启动,起动条件:启动马达正常工作和燃油燃油供应回路畅通。
37.往复活塞式内燃机的主要性能指标有转速、转矩、功率、比油耗、升功率、比质量、排放、噪声。
#
1.传动系的功能是将发动机发出的动力传给驱动车轮。
2.机械传动系的组成:减速或变速装置、 起停换向装置、 制动装置、安全保护装置,电力传动路线一般由电源、变流器、电动机、控制器、传感器和生产机械(负载)组成。见附图1-1
3.典型的汽车传动系统布置方案有机械式传动、液力式传动和电力式传动。
4.摩擦离合器的基本组成:壳体、花键、压板、摩擦片、离合器弹簧,类型按压紧弹簧形式分为周布弹簧离合器、中央弹簧离合器、周布斜置弹簧离合器和膜片弹簧离合器。
5.膜片离合器的分离过程是当驾驶员踩下离合踏板时,通过机件的传递,使膜片弹簧大端带动压盘后移,此时主动部分和从动部分分离。
6.膜片离合器的自由状态,压紧状态,分离状态?(P20)附图:2-3
7.从动盘是由从动片、摩擦片和从动盘毂[gū,gǔ] 组成。
8.变速器的功能改变传动比、实现倒车行驶、中断动力传递和实现空档。
9.变速器的类型有有极式、无极式和综合式三种。(P41)
10.两轴变速器主要用于发动机前置前轮驱动形式的传动系中。
11.多级齿轮的传动比等于两个轮子的直径比(节圆直径)。
12.变速器的操纵机构功能:使驾驶员可以根据行驶需要换入不同的档位、通过自锁装置、互锁装置、倒挡锁装置实现齿圈与接合套全齿宽啮合(自锁),不会自行脱挡、不会出现行驶过程中误挂入倒挡(倒挡锁)、不会同时挂入两个档位(互锁)。要求:换挡时只能挂人一个挡位,换挡后应使齿轮在全齿长上啮合,防止自动脱挡或自动挂挡,防止误挂倒挡,换挡轻便。
13.万向传动装置的功能是在轴间夹角相互位置经常变化的转动轴之间传递动力,组成:由万向节、传动轴和中间支承,在汽车中用于变速器与驱动桥之间、转向驱动桥的内外半轴之间地方。
14.万向节的功能是保证不在同一轴线上的两轴之间可靠地传递动力,十字万向节实现等角传递的条件:采用双万向节,且中间传动轴两端的万向节叉在同一平面内,第一个万向节的主动叉与从动叉的夹角等于第二个万向节的主动叉与从动叉的夹角。
15.驱动桥的功能①将万向传动装置传来的发动机转矩通过主减速胎、差速器、半轴等传到驱动车轮,实现降速增大转矩;②通过主减速器圆锥齿轮副改变转矩的传递方向;③通过差速器实现两侧车轮差速作用,保证内、外侧车轮以不同转速转向。(或它的作用是将万向传动装置传来的动力折过90°角,改变力的传递方向,并由主减速器降低转速,增大转矩后,经差速器分配给左右半轴和驱动轮。)组成主减速器、差速器、半轴及驱动桥壳,分类:断开式和
   非断开式驱动桥。
16.整体式驱动桥应采用非独立悬架。(非断开式驱动桥也称为整体式驱动桥)
17.主减速器的功能用是将输入的转矩增大并相应降低转速,以及当发动机纵置时还具有可变转矩旋转方向的作用。
18.差速器的功能差速器能使同一驱动桥的两个车轮,以不同的速率旋转(即允许其产生转速差),按用途可分为:开放式差速器、限滑差速器、托森差速器、锁止式差速器。
19.差速器动力传递路线是主减速器主动锥齿轮—>从动齿轮—>差速器壳—>行星齿轮轴—>半轴齿轮—>半轴—>驱动轮。
#
1.汽车行驶系的功能是将汽车构成一个整体,支承汽车的总质量;将传动系传来的转矩转化为汽车行驶的驱动力;承受并传递路面对车轮的各种反力及力矩;减振缓冲,保证汽车平顺行驶;与转向系配合,正确控制汽车的行驶方向。
2.行驶系的基本组成车架、车桥、车轮和悬架。
3.转向桥的前轮定位包括主销后倾角、主销内倾角、前轮外倾角和前轮前束四个内容。(后轮定位包括车轮外倾角和逐个后轮前束。这样前轮定位和后轮定位总起来说叫车轮定位,也就是常说的四轮定位。车轮定位的作用是使汽车保持稳定的直线行驶和转向轻便,并减少汽车在行驶中轮胎和转向机件的磨损。)
4.车架可分为:边梁式车架;中梁式车架(脊骨式车架); 综合式车架四种,车架的作用承受汽车的载荷和从车轮传来的冲击。
5.车轮的作用与类型?子午线轮胎的特点是?
答:作用:1、承受汽车和它所载重量,此行为称承载能力。
                2、向地面传递汽车制动、牵引、加速、转向和刹车的作用力,如:驱动力、牵引力、制动力和转向力等功能。此称为适应汽车动力性能要求,使汽车运行的能力。
                3、能使汽车在各种气候、路面和速度条件下驾驶自如、操纵稳定和高速安全的功能,此称为安全性。
                4、缓冲震动,减少噪音,乘座舒适的功能,此称舒适性。
         类型:辐板式和辐条式
         子午线轮胎的特点:1)接地面积大,附着性能好,胎面滑移小,对地面单位压力也小,因而滚动阻力小,使用寿命长。
                                          2)胎冠较厚且有坚硬的带束层,不易刺穿;行驶时变形小,可降低油耗3%~8%。
                                          3)因为帘布层数少,胎侧薄,所以散热性能好。
                                          4)径向弹性大,缓冲性能好,负荷能力较大。
6.悬架的作用是传递作用在车轮和车架之间的力和力扭,并且缓冲由不平路面传给车架或车身的冲击力,并衰减由此引起的震动,以保证汽车能平顺地行驶,悬架分为独立和非独立两类,悬架的组成由弹性元件、导向机构以及减震器,独立悬架的特点质量轻,减少了车身受到的冲击,并提高了车轮的地面附着力;可用刚度小的较软弹簧,改善汽车的舒适性;可以使发动机位置降低,汽车重心也得到降低,从而提高汽车的行驶稳定性;左右车轮单独跳动,互不相干,能减小车身的倾斜和震动。
7.行驶制动器分为鼓式和盘式两种。
8.转向系的功能是保证汽车能够按驾驶员的意志而进行转向行驶,组成:转向操纵机构,控制转向系轻便灵活的参数:
       1)汽车转弯行驶时,全部车轮应绕瞬时转向中心旋转。
       2)转向轮具有自动回正能力。
       3)在行驶状态下,转向轮不得产生自振,转向盘没有摆动。
       4)转向传动机构和悬架导向装置产生的运动不协调,应使车轮产生的摆动最小。
       5)转向灵敏,最小转弯直径小。
       6)操纵轻便。
       7)转向轮传给转向盘的反冲力要尽可能小。
       8)转向器和转向传动机构中应有间隙调整机构。
       9)转向系应有能使驾驶员免遭或减轻伤害的防伤装置。
       10)转向盘转动方向与汽车行驶方向的改变相一致。
9.转向中心:汽车转向时,要求所有的车轮轴线都应相交于一点,此时交点O为转向中心。
10.转弯半径:由转向中心O到外转向轮与地面接触点的距离R称为汽车的转弯半径。
11.转向梯形和前展:汽车转向时两转向轮内转角ɑ和β之差(ɑ-β)称为前展。为了产生前展,将转向机构设计成梯形。
#
#
#
1.汽车的进排气系统包括(1、2)【P188】
1>空气滤清
2>进气歧管
4>排气歧管
5>消声器
2.汽车污染物有尾气排放物、燃油系统蒸发物和噪声。
3.三元催化器使CO、HC和NOx三种物质得到处理。
#
名词解释:
1.汽车:是指以汽油、柴油、天然气等燃料或者以电池、太阳能等新型能源由发动机作动力的运输工具。一般具有四个或四个以上车轮,不依靠轨道或架线而在陆地行驶的车辆。
2.机动车:是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
3.发动机工作循环:把进气、压缩、作功、排气这四个过程叫做发动机的一个工作循环。
4.配气相位:是用曲轴转角表示的进、排气门的开启时刻和开启延续时间,通常用环形图表示。
5.过量空气系数:α=燃烧1kg燃料实际所供给的空气质量/完全燃烧1kg燃料所需的理论空气质量。(过量空气系数是指通过的可燃混合气成分指标,在我国及前苏联等国,通过的可燃混合气成分指标是过量空气系数,常用符号α表示。 )
6.转向中心:就是汽车转向时,移动的轨迹线的转向之侧距离车身(或说轮胎)有一定半径(曲率半径)的点。
7.转弯半径:汽车由转向中心到外转向轮与地面接触点的距离。
8.前展:汽车转向时两转向轮内转角ɑ和β之差(ɑ-β)称为前展。
9.前轮定位:是指由转向和悬挂系统部件之间形成的角度。
10.压缩比:气缸在下止点时的最大体积与气缸在上止点时最小体积之比,即为压缩比。
11.接近角:是指在汽车满载静止时,汽车前端突出点向前轮所引切线与地面的夹角。即水平面与切于前轮轮胎外缘(静载)的平面之间的最大夹角,前轴前面任何固定在车辆上的刚性部件不得在此平面的下方。
12.离去角:就是车辆在满载时,水平面与后轮轮外边缘之间最大的夹角。
13.最小离地间隙:就是指车辆在进行支撑的过程中,由于平面与车辆中间区域内最低点的距离。
二.问答题
1.汽车的基本性能有哪几个?其中动力性能指标是那几个?
答:通常用来评定汽车的性能指标主要有:动力性、燃油经济性、制动性、操控稳定性、平顺性以及通过性等。
汽车动力性主要用三个方面的指标来评定:汽车的爬坡能力、百公里加速时间、汽车的最高时速。
2.汽油机和柴油机在工作上有何异同?
答:汽油发动机和柴油发动机的工作循环同样有进气,压缩,燃烧(工作),排气四个过程。
它们的不同的点:
              1.汽油机在进气道,进入汽缸内的气体是有一定比例的汽油和空气。(称做可燃混合气)柴油机在进气道,进入汽缸内的气体是纯净的空气。
              2.在压缩的过程。汽油机与柴油机是没有区别的,只是被压缩的气体,成分不同。
              3.燃烧过程,汽油机与柴油机的区别较大。汽油本身物质燃点较低,经压缩后给一个高压的电火花就将其点燃了,而且燃烧的速度比柴油快。柴油本身物质密度较大,要在高温和高压的条件下才能自行燃烧,经压缩后的纯净空气正好满足了这个条件,这时即刻向汽缸喷入高压油使其燃烧。柴油的热值比汽油高产生的动力比汽油机大。
              4.排气过程基本是一样的。废弃物都是二氧化碳和水,但是由于汽油的燃烧速度太快需要加入抗爆剂,因此排放不如柴油机清洁。
3.往复式活塞式内燃机的曲柄连杆机构的功能和组成是什么?
答:功能:曲柄连杆机构的作用是提供燃烧场所,把燃料燃烧后气体作用在活塞顶上的膨胀压力转变为曲轴旋转的转矩,不断输出动力。
    (1)将气体的压力变为曲轴的转矩
  (2)将活塞的往复运动变为曲轴的旋转运动
    组成:曲柄连杆机构由机体组、活塞连杆组、曲轴飞轮组三部分组成。
  (1)机体组:气缸体、气缸垫、气缸盖、曲轴箱及油底壳
  (2)活塞连杆组:活塞、活塞环、活塞销、连杆
  (3)曲轴飞轮组:曲轴飞轮
4.配气机构的功能是什么?凸轮轴的布置形式有哪几种?
答:功能:是按发火顺序、定时开闭进排阀、使新气进而废气排;
    凸轮轴的布置形式有上、中、下置凸轮轴,传动方式有齿轮、链条和齿带传动。
5.汽油喷射的概念是什么?有何优缺点?
答:电子燃油喷射系统:就是通过微电子技术测量吸入发动机的空气量,再把适量的燃油采取高压喷射的方式供给发动机。把控制空气和燃油混合比的计算机控制过程称之为电子燃油喷射系统。
    优缺点:汽油喷射发动机与化油器式发动机相比,突出的优点是能准确控制混合气的质量,保证气缸内的燃料燃烧完全,使废气排放物和燃油消耗都能够降得下来,同时它还提高了发动机的充气效率,增加了发动机的功率和扭矩。电子控制燃油喷射装置的缺点就是成本比化油器高一点,因此价格也就贵一些,故障率虽低,一旦坏了就难以修复(电脑件只能整件更换),但是与它的运行经济性和环保性相比,这些缺点就微不足道了。
6.柴油机燃料供给系的功能和组成是什么?
答:组成:由燃油供给、空气供给、混合气形成和废气排出四部分组成;
          1、燃油供给:燃油箱、输油泵、低压油管、滤清器、喷油泵、喷油器、调速器、喷油提前器、高压油管及回油管等。
          2、空气供给:空气滤清器、进气管等组成,有的柴油机装有增压器。
          3、混合气形成:燃烧室。
          4、废气排出:排气管及排气消声器等。
    功能:柴油机供给系统的功用是贮存、滤清和输送燃油,并按照柴油机各种工况的要求,将燃油定时、定量、定压地以一定的喷雾质量喷入燃烧室,使其与空气迅速而良好地混合和燃烧,最后将废气排出。
7.传统点火系的功能和组成是什么?
答:功能:在压缩行程终了,点燃混合气体,使活塞向下运动而作功。
    组成:主要由电源、点火线圈、分电器、点火开关、火花塞、附加电阻及其短接装置、高低压导线等组成。
   (1.电源 由蓄电池和发电机组成。启动时,点火系由蓄电池提供低压电能;启动后,当发电机电压高于蓄电池电压时,点火系由发电机提供低压电能。
      2.点火线圈 将汽车电源提供的12V低压电转变成能击穿火花塞电极间隙的高压电。
    3.分电器 在发电机凸轮轴驱动下,准时接通和切断点火线圈初级电流,使点火线圈及时产生高压电,并按点火顺序将高压电传送至各缸火花塞;同时能自动和人为地实现对点火时间的调整。其中电容器的作用是减小断电器触点火花,提高点火线圈次级电压。
        4.点火开关 控制点火系低压电路的通断,控制发电机的启动和熄火。
        5.火花塞 将高压电引入燃烧室,产生电火花点燃混合气。
        6.附加电阻短接装置 起动时将附加电阻短接,增大点火线圈初级电流,增强起动时火花塞的跳火能量。)
8.说明传统点火系的初级电路和次级电路路线?
答:传统点火系统通常由电源、点火线圈、分电器(包括断电器)和火花塞等组成。其中电源、断电器和点火线圈的初级线圈构成低压电路部分;点火线圈的次级线圈、分电器和火花塞构成高压电路部分。点火线圈由初、次级线圈和铁芯组成。初级线圈的导线粗而匝数少,次级线圈导线细而匝数多,相当于一个升压变压器。
9.试述水冷发动机的大、小循环以及节温器的功能?
答:在水冷引擎的冷却循环中,可分为「小循环」与「大循环」。小循环是指冷却水仅在引擎内循环,而大循环则是冷却水在引擎与热交换器(水箱)间循环。为什么要有大循环与小循环呢?主要是因为引擎在冷车时温度低,此时少量的冷却水在引擎内作小循环,使引擎能迅速达到工作温度;一旦引擎达到工作温度,控制大、小循环转换的温度控制阀(俗称水龟)则会开启,让冷却水能流至水箱内让空气将热带走,引擎温度越高,水龟开启的程度就越大,冷却水的流量也越大,好带走更多的热量。冷却水的循环是靠水泵浦带动的,水泵浦则是由引擎的运转所驱动,所以当引擎转速越高,水泵浦的运转效率也越高。
    节温器根据冷却水温度自动调节进入散热器的水量,以保证发动机在合适的温度范围内工作,可起到节约能耗等作用。( 因为发动机在低温状态下是很耗油的,并且对车的损坏较大,其中包括容易产生积碳并带来一些列的问题。)
10.试述发动机润滑系的功能和组成?
答:作用:润滑、冷却、清洁、密封、防锈。
       组成:润滑系主要由油泵、限压阀、机油滤清器、机油散热器等零件组成。
11.发动机的主要性能指标有哪几个?其中动力性能有哪几个?
答:发动机的主要性能指标有动力性指标(有效转矩 有效功率 转速)、经济性指标(燃油消耗率)、运转性能指标( 排气品质 噪声 起动性能)
    动力性指标:有效转矩、有效功率和转速。
12.试述汽车传动系的功能及机械传动系的布置方案?(P4)
答:汽车传动系的功能:将发动机传出的动力传给驱动车轮。
    机械传动系的布置方案:1.发动机前置后轮驱动的FR方案;2.发动机前置前轮驱动的FF方案;3.发动机后置后轮驱动的RR方案;4.发动机中置后轮驱动的MR方案;5.全轮驱动的nWD方案
13.普通十字轴万向节实现等速传动的条件是什么?
答:1)传动轴两端万向节叉处于同一平面内;
  2)第一万向节两轴间夹角α1与第二万向节两轴间夹角α2相等。
  【注解:因为在行驶时,驱动桥要相对于变速器跳动,不可能在任何时候都有α1=α2,实际上只能做到变速器到驱动桥的近似等速传动。在以上传动装置中,轴间交角α越大,传动轴的转动越不均匀,产生的附加交变载荷也越大,对机件使用寿命越不利,还会降低传动效率,所以在总体布置上应尽量减小这些轴间交角。】
14.试述普通锥齿轮差速器的功能机动力传递路线?
答:主减速器主动锥齿轮—>从动齿轮—>差速器壳—>行星齿轮轴—>半轴齿轮—>半轴—>驱动轮
15.试述汽车行驶系的功能及组成?
答:功能:将汽车构成一个整体,支承汽车的总质量;将传动系传来的转矩转化为汽车行驶的驱动力;承受并传递路面对车轮的各种反力及力矩;减振缓冲,保证汽车平顺行驶;与转向系配合,正确控制汽车的行驶方向。
  组成:车架、车桥、车轮和悬架。
16.表征汽车通过能力的参数有那几个?
答:1、最小离地间隙h
  2、纵向通过角β
  3、接近角γ1
  4、离去角γ2
  5、最小转弯直径dmin
  6、转弯通道圆
注意:参考书籍《汽车构造上、下》
     嘿嘿……还有 百老师【大功臣】

     还有我啦……消耗了不少脑细胞 眼睛都看花了……

     没完没了的注意的注意:可能存在个别打印错误或其他问题【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