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138三八译码器工作原理和三极管的开关控制

楼主(2015-04-10):
3-8译码器的工作原理:
如上图所示:
ADDR0     ADDR1  ADDR2 三个IO口输出8中状态:

3个IO口的状态

8个IO口的状态

000(0H)

01111111

001(1H)

10111111

010(2H)

11011111

011(3H)

11101111

100(4H)

11110111

101(5H)

11111011

110(6H)

11111101

111(7H)

11111110

1. 三极管的开关控制:
如上电路图所示:
当LEDS6为高电平时三极管截止,集电极(C)没有电流通过,下面一排发光二极管不会亮。(电压导通,电流通过,导通电压顺电流过)
2.三极管的电平转换:

如上图所示:
当单片机的IO口输出一个高电平时,三极管导通,输出一个低电平。因为12V的电流从上流到地级;当单片机的IO口输出一个低电平时,三极管截止,因此会输出一个高电平。所以以上就是通过5V的电平来控制12V的电平,从而实现了电平的转换。高电平转换为低电平。

小结:
        三极管的作用:
        1. 开关控制
        2. 信号放大
        3. 电平转换

74HC138简称为“三八译码器”
        3-8即是单片机的IO口不够用了,将单片机的3个IO口转换为8个IO口,即3个输入控制了
        8个输出,3个IO口形成8种不同的状态,从而控制相关灯或数码管的亮灭。

网友A(2016-11-15):
请问原理图中的R27-R30有什么作用啊?

网友B(2017-01-13):
引用 网友A:
请问原理图中的R27-R30有什么作用啊?

译码器,上拉电阻一般用4.7k!稳定I/O口输入信号及提高电流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