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构造复习文档

楼主(2015-04-10):
呀……想开一辆走吗?还是来把她带回家,考试不挂啦!!!
一.填空题
1.世界十大汽车的商标是________? 中国主要汽车商标_______?
2.中国轿车基地中的所谓“三小三大”是指________?
3.汽车、发动机、底盘的组成是__________?
4.驱动形式4x2和6x4的含义是__________?
5.EQ2080是____________车。
6.汽车的行驶阻力___________。
7.汽车__________档位加速能力更好。
8.汽车________附着力才不会打滑。
9.汽车的动力性评价指标__________。
10.汽车燃油经济性的评价指标____________。
11.汽车的制动效能评价指标___________________。
12.汽车的主要性能__________________。
#
1.发动机按燃料分为____等,按冷却方式分为_______两种,按进气方式分为______两种,按气缸分为_____等。
2.四冲程发动机的工作循环由______过程组成。
3.汽油机的压缩比_______柴油机的压缩比。
4.汽油机与柴油机的异同_____________。
5.曲柄连杆机构由__________组成,功能是________。
6.活塞连杆组包括_________运动件,曲轴飞轮组包括_______运动件,机体组包括______等不动件。
7.汽缸垫的功能__________。
8.常见汽油机的燃烧室可分为______等。
9.活塞环分为_______两种,活塞环的作用__________。
10.曲轴飞轮组由_________组成。
11.曲拐由__________构成。
12.常见的四缸机和六缸机的发火顺序________。
13.飞轮的功能是__________。
14.配气机构的功能是按发火顺序、定时开闭进排阀、使新气进而废气排。
15.凸轮轴的布置形式有_________,传动方式有__________。
16.配气相位的作用是进气充分、排气彻底,配气相位角有__________。
17.气门间隙的作用是补偿热膨胀,防止压缩和做功行程气门关闭不严。
18.八缸凸轮轴的凸轮夹角是_________。
19.燃料供给系的功能是使空燃充分混合、控制混合比和燃料供给量。
20.燃料供给系的组成是______________。
21.汽油的牌号是________,柴油的牌号是________。
22.过量空气系数是__________。
23.化油器的工作系统有___________。
24.与化油器相比,电控汽油喷射的优点是充气效率高,输出功率大,混合气分配均匀,根据工作情况的变化供给最佳成分的混合气,燃油消耗率和废气排放低。
25.柴油机的燃油方式分为______________两个阶段。
26.柴油高压油泵的功能__________,种类___________,柱塞泵有_________两套精密偶件。
27.喷油器的功能__________,常用的喷油器有___________两种。
28.调速器的功能__________。
29.柴油机燃烧室有________两大类,分隔式燃烧室有_______两种。
30.废气涡轮增压柴油机空气中冷却方式有____________。
31.汽油机的传统点火系的组成_________,功能_______,分电器的组成,初级电路_________,次级电路_______。
32.冷却系的作用____________,水冷系的组成__________循环线路有______两个,大循环_______,小循环_______。
33.节温器的作用是根据发动机负荷大小和水温高低自动改变水的循环流动路线,从而控制通过散热器冷却水的流量。
34.润滑系的功能有润滑、清洗、冷却、密封、防蚀、液压润滑系的组成油底壳,机油泵,限压阀及旁通阀,机油滤清器,油道,油孔,机油散热器,传感器和机油压力表、温度表等,润滑方式有_____三种。
35.曲轴箱通风的原因使润滑油稀释及曲轴箱渗漏,通风方式有________两种。
36.发动机的起动_________,起动条件____________。
37.往复活塞式内燃机的主要性能指标有转速、转矩、功率、比油耗、升功率、比质量、排放、噪声。
#
1.传动系的功能___________。
2.机械传动系的组成___________,电力传动路线_______________。
3.典型的汽车传动系统布置方案有______________。
4.摩擦离合器的基本组成________,类型按压紧弹簧形式分为__________。
5.膜片离合器的分离过程是当驾驶员踩下离合踏板时,通过机件的传递,使膜片弹簧大端带动压盘后移,此时主动部分和从动部分分离。
6.膜片离合器的自由状态__________,压紧状态_________,分离状态____________。
7.从动盘是由________组成。
8.变速器的功能_________。
9.变速器的类型有_________。
10.两轴变速器主要用于_______驱动形式的传动系中。
11.多级齿轮的传动比等于____________。
12.变速器的操纵机构功能__________,要求___________。
13.万向传动装置的功能___________,组成__________,在汽车中用于______地方。
14.万向节的功能_______,十字万向节实现等角传递的条件__________。
15.驱动桥的功能_______,组成_________,分类___________。
16.整体式驱动桥应采用_________悬架。
17.主减速器的功能________。
18.差速器的功能_________,按用途可分为___________。
19.差速器动力传递路线是____________。
#
1.汽车行驶系的功能是___________。
2.行驶系的基本组成__________。
3.转向桥的前轮定位___________。
4.车架可分为_______四种,车架的作用___________。
5.车轮的作用与类型_________,子午线轮胎的特点是__________。
6.悬架的作用是_____________,悬架分为___________两类悬架的组成________,独立悬架的特点___________。
7.行驶制动器分为________两种。
8.转向系的功能__________,组成_________,控制转向系轻便灵活的参数__________。
9.转向中心:汽车转向时,要求所有的车轮轴线都应相交于一点,此时交点O为转向中心。
10.转弯半径:由转向中心O到外转向轮与地面接触点的距离R称为汽车的转弯半径。
11.转向梯形和前展___________汽车转向时两转向轮内转角ɑ和β之差(α-β)称为前展。为了产生前展,将转向机构设计成梯形。
#
#
#
1.汽车的进排气系统包括______
1>空气滤清器
2>进气歧管
4>排气歧管
5>消声器
2.汽车污染物有________
3.三元催化器使__________三种物质得到处理。
#
名词解释:
汽车 机动车 发动机工作循环 配气相位
过量空气系数 转向中心 转弯半径 前展
前轮定位 压缩比 接近角 离去角 最小离地间隙
二.问答题
1.汽车的基本性能有哪几个?其中动力性能指标是那几个?
2.汽油机和柴油机在工作上有何异同?
3.往复式活塞式内燃机的曲柄连杆机构的功能和组成是什么?
4.配气机构的功能是什么?凸轮轴的布置形式有哪几种?
5.汽油喷射的概念是什么?有何优缺点?
6.柴油机燃料供给系的和组成是什么?
7.传统点火系的功能和组成是什么?
8.说明传统点火系的初级电路和次级电路路线?
9.试述水冷发动机的大、小循环以及节温器的功能?
10.试述发动机润滑系的功能和组成?
11.发动机的主要性能指标有哪几个?其中动力性能有哪几个?
12.试述汽车传动系的功能及机械传动系的布置方案?
13.普通十字轴万向节实现等速传动的条件是什么?
14.试述普通锥齿轮差速器的功能机动力传递路线?
15.试述汽车行驶系的功能及组成?
16.表征汽车通过能力的参数有那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