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数码时钟带闹玲C程序,就是不明白闹钟程序怎么写?看了别人写的都不能理解

楼主(2015-04-11):
想做一个数码时钟带闹玲C程序,就是不明白闹钟程序怎么写?看了别人写的都不能理解。希望那位老师教一下?简单点。谢谢!

网友A:
闹钟程序就是设置一个变量组,里面存着闹钟时间,然后判断当前当前时间的变量是否与里面的变量相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闹钟程序就是设置一个变量组,里面存着闹钟时间,然后判断当前当前时间的变量是否与里面的变量相等,

老师可以发一个例子?

网友B:
51单片机闹钟程序:http://www.51hei.com/bbs/dpj-2991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