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602液晶显示可以做到某个字符闪烁效果吗

楼主:
如题,假如我显示123,其中12是一直显示的,3是闪烁的。
暂时想到的方法就是3不闪烁时就显示123,闪烁的时候就显示12.
但觉得这种方法很笨,有没有其他方法,或者有相关的指令?谢谢。

网友A(2015-04-12):
怎么没人发表呢?知道的指导一下

网友B:
1602本身就可以指令闪烁,光标或者反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602本身就可以指令闪烁,光标或者反白。

查资料貌似找不到这指令啊。
我想要的效果是,显示123,12是常显示而3是一闪一闪的

网友C:
我也在等

网友D(2016-11-05):
楼主说的是让某个字符闪烁,是吧?

网友E:
可以设置列分别显示:让12所在列稳定显示;3所在列闪烁显示。

网友F:
实例91  具有校正功能的时钟1302(LCD1602显示)
电路设计

程序设计
按图7-6电路,要求开机显示2012年1月1日13时47分58秒,星期日(7),且要求K0、K1和K2具有时钟校正功能,其控制过程为:按下K0(带锁),进入时钟修正;首先年数据(12)快速闪烁,表示可被修正;按一次K1(不带锁),被修正位(快速闪烁)按年、周、月、日、时、分、秒次序循环往复;按一次K2(不带锁),被修正位加1(最大值不超过时钟规定值,超过复0);时钟修正期间,计时继续运行;释放K0,退出时钟修正。

Keil调试
Proteus仿真
先Proteus仿真,确认有效
实例91

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网友G(2017-03-10):
太感谢了,我来学习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实例91  具有校正功能的时钟1302(LCD1602显示)
⒈ 电路设计    …

8楼版主,你的包里边没有代码 啊,可以提供一下吗?

网友H(2019-03-03):
引用 网友D:
楼主说的是让某个字符闪烁,是吧?

是啊,老哥有办法吗

网友I:
显示一下内容清一下屏就是此效果
这边有案例http://www.51hei.com/bbs/dpj-148247-1.html

网友J(2019-06-01):
初始化LCD时开闪烁,程序中想要控制某位闪烁就写该位的地址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