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4418|回6|收藏
楼主 ID:76675 只看他

楼主(2015-04-11):
悬赏 1 黑币 未解决
#include"stc12c5a.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ula=P4^2;
sbit wela=P4^3;
sbit jia_key=P2^4;
sbit jian_key=P2^5;
sbit zf_key=P2^6;
sbit aa=P2^0;//矩阵键盘第一行
bit flag=0;
uchar num=0,show_num=2,maichong=4,table_begin=0;
uchar code table1[]={0x01,0x02,0x04,0x08,0x08,0x04,0x02,0x01};
//电机正反转IO口高低电平对应表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
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数码显示管IO对应表
void delay(uchar i)
{
        uchar j,k;
        for(j=i;j>0;j--)
                for(k=125;k>0;k--);
}
void display()
{
        dula=0;
        P0=table[show_num];
        dula=1;
        dula=0;
        wela=0;
        P0=0xfe;
        wela=1;
        wela=0;
        delay(5);
        P0=table[0];
        dula=1;
        dula=0;
        P0=0xfd;
        wela=1;
        wela=0;
        delay(5);
}
void key()
{
        if(jia_key==0)
        {
                delay(200);
                if(jia_key==0)
                {
                        num++;
                        if(num==4)
                                num=3;
                                while(jia_key==0);
                }
        }
        if(jian_key==0)
        {
                delay(200);
                if(jian_key==0)
                {
                        if(num!=0)
                                num--;
                                while(jian_key==0);
                }
        }
        if(zf_key==0)
        {
                delay(200);
                if(zf_key==0)
                {
                        flag=~flag;
                        while(zf_key==0);
                }
        }
}
void dispose()
{
        switch(num)
        {
                case 0:
                        show_num=2;
                        maichong=5;
                        break;
                case 1:
                        show_num=4;
                        maichong=4;
                        break;
                case 2:
                        show_num=6;
                        maichong=3;
                        break;
                case 3:
                        show_num=8;
                        maichong=2;
                        break;
        }
        if(flag==0)
        {
                table_begin=0;
        }
        else
                table_begin=4;
}
void qudong()
{
        uchar i,j;
        for(j=0+table_begin;j<4+table_begin;j++)
        {
                P1=table1[j];
                for(i=0;i<maichong;i++)
                {
                        display();
                }
        }
}
void main()
{
        while(1)
        {
                aa=0;
                key();
                dispose();
                qudong();
        }
}

沙发 ID:1 只看他

网友A:
电路图贴上来看看  另外电机有震动吗? 试做用手启动一下试试
板凳 ID:76675 只看他

网友:
引用: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贴上来看看  另外电机有震动吗? 试做用手启动一下试试

这样
附件列表

原图尺寸 60.91 KB, 下载次数: 116

原图尺寸 122.03 KB, 下载次数: 125

地板 ID:152917 只看他

网友(2017-04-11):
引用: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贴上来看看  另外电机有震动吗? 试做用手启动一下试试

电机震动但不转
5# ID:61876 只看他

网友:
四线步进电机用这个code驱动,可能只震动不会旋转。最好换个驱动节拍。还有就是换个电机也许会有改变。再就是可以降低一下转速实验。
6# ID:209397 只看他

网友(2017-09-01):
HAS PROBLEM
7# ID:221330 只看他

网友(2019-04-12):
脉冲没给对

51黑电子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