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余条件下小批量焊接贴片电路板的方法

楼主(2015-04-11):
       首先自制的简易22槽喂料架,所使用的材料是复合木地板边角料+大头针。制作时,在复合木地板上钻上三排0.7的小孔,孔列距8.9mm,行距15-20mm,孔深10-12mm,安装大头针时,先把大头针剪成11-13mm长,只要尾段,然后再安装,大头针打入小孔,外露1mm,所有小孔中安装进大头针后,自制的简易22槽喂料架就大功造成。

    DIY过程中,有时候需要小批量焊接贴片电路板,过去用手工一个元件一个元件的焊,焊接效率比较低,有时候焊10多块电路板,常常要耗费很长时间,后来在网上看到相关介绍,经过摸索,动手制作相关工具,找到了业余条件下小批量焊接贴片电路板的方法,这种方法焊接贴片电路板,费用比较少,不需要昂贵的回流设备,费用比较省,所有工具都可自己动手制作。下面由电子乐屋介绍一下用自制的工具小批量焊接贴片电路板的过程。下图是用自己制作的微型加热台焊接贴片电路板的照片。微型加热台是自己制作的,用的是两块铝板,加热热源是一把30W的内热式电烙铁。有效加热面积80×35,特别适合焊接比较小的贴片电路板。小批量焊接贴片电路板的操作准备步骤如下:
    1、制作漏印锡浆的模板,这里选用的配料是0.2-0.3MM厚的双面敷铜板,这样的板子厚度刚好合适,比较平整,不易变形,制作容易。贴片集成电路的焊盘用直径0.9mm的钻头打孔,其它元件的焊盘用直径1.2mm的钻头打孔,我打孔是用自己制作的雕刻机,直接从PCB文件中导出钻孔文件进行打孔。下面两图就制作模板的情况。
雕刻机打孔的控制软件
雕刻机打孔的过程
打好孔的模板
固定PCB板

固定好模板的情况

   2、固定好模板,印刷锡浆,用真空吸笔贴装好元件,进行焊接,下图是贴装好元件的电路图在加热台上加热完成焊的的图片。

焊好的电路板

下图是所用的到全部工具的合影

用复合木地板边角料+大头针制作的22槽喂料架

自己制作的微型加热台

自己制作的真空吸笔,材料是一个旧的真空泵+一段直径5mm料的塑料管及报废的一次性水笔
焊接好的贴片电路板板

网友A:
哇哦 长见识了 很不错

网友B(2015-06-03):
牛,我都是用牙签点锡匠,然后风枪吹,下次还是做个炉子

网友C(2015-07-15):
牛!我都是自己拿镊子一个个的用尖头烙铁焊,目前最多就焊过QFP100的STM32的VCT6

网友D(2015-10-18):
实在是牛,真牛!!!

网友E(2016-03-24):
长见识了,太牛了

网友F:
焊台的温度大约是多少呢?

网友G:
牛人,好技术,谢谢分享

网友G:
好技术,快赶上流水线了

网友H(2018-03-05):
牛!长见识啦!谢谢

网友I:
是个好方法,特别是简易槽喂料架及真空吸笔的业余方案!谢谢分享,向你学习!

网友J:
长见识了 很不错,温控怎样做的?

网友K(2018-04-10):
引用 网友E:
长见识了,太牛了

长见识了,太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