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模块化编程如何建立头文件

楼主(2015-04-11):
     单片机模块化编程具有很多优点,这里谈谈如何建立单片机模块化编程头文件。
    1、创建头文件

    建立一个*.C文件(源文件)和一个*.h文件(头文件)。原则上文件可以任意命名,但强烈推荐如下原则:后缀为c,文件与.h文件同名;文件名要有意义,最好能够体现该文件代码的功能定义。例如延时函数相关的源文件与头文件命名为delay.h与delay.c。
    2、防重复包涵处理
    在.h文件中加入如下代码
    (1) #ifndef XXX
    (2) #define XXX
    (3) //此处添加代码
    (4) #endif
    其中的XXX原则上可以是任意字符,但同一个工程中各个.h文件的XXX不能相同,因此强烈推荐如下的规则:将.h文件的文件名全部都大,“.”替换成下划线”_”,首尾各添加2个下划线”__”作为XXX。例如对于delay.h文件,其内容如下:
    (1) #ifndef __DELAY_H__
    (2) #define __DELAY_H__
    (3) … //代码段
    (4) #endif
    因为在同一个工程内,文件名都是唯一的,因此这种命名规则可以保证XXX必会重复。之后要田间到.h文件的代码都放在第三行的位置l 这样处理之后,当.h文件第一次被包涵时,符号XXX是未被定义过的,因此符合#ifndef的条件,编译器会编译第一行以后的代码。然后编译到第二行,先定义一下符号XXX,然后开始编译第三行直到最后一行#endif的代码。而此后此.h文件再次被包涵时,符号XXX在第一次包含该.h文件时已经被定义过了,不符合第一行#ifndef的条件,则该.h文件的内容就不会被编译器编译。总之,这样处理之后既能保证.h文件的有效内容被编译,又能保证.h文件的有效内容不被重复编译。
    3、代码封装

    将需要模块化的代码封装成函数与宏定义。函数体放在.c文件中,需要被外部调用的函数还要在.h文件中声明一下;需要被外部调用的宏定义放在.h文件中,仅会被本.c文件调用的宏定义放在.c文件中第四步:尽量少用或不用全局变量l 必须要用的全局变量的生命要放在.c文件中,需要被外部调用的全局变量还要在.h文件汇总重新用extern修饰声明一下,用来告诉编译器有这个变量的存在(因为编译器的编译过程是按文件来的, 链接过程才是各个文件的合并,如果没有这一步extern修饰声明就在另一个文件调用了这个变量,编译器会提示没有此变量)
    5、添加源文件

    将.c文件添加到工程之中,同时在需要调用的.h文件中的宏或者函数(这里的函数是对应的.c文件中函数的声明)的其他.c文件添加代码将该.h文件包含进去。
    6、使用
    头文件中的函数、宏定义、全局变量可以在包含了对应.h文件的.c文件中自由调用使用了

网友A(2016-06-03):
太好了,长知识,好好学习,谢谢老师!

网友B(2019-01-11):
谢谢楼主,这个资料很有用

网友C(2020-02-16):
收藏一下,留着备用

网友D(2020-04-17):
非常好,笔记下了,,谢谢分享。

网友E:
非常好,长知识,好好学习,谢谢指导。

网友F(2021-11-28):
好多错别字,看的我,哎,好几处没有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