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程序写入单片机 单片机和烧录器的接口要怎么连接啊下面有图

楼主(2015-04-11):
将程序写入单片机 单片机和烧录器的接口要怎么连接啊下面有图

网友A:
你应该照着有字的那一面有图示说明来接,首先将单片机的电压设置好,在接4条线至STC单片机,分别是VCC,GND ,RXD,TXD ,烧录软件里有接线说明

网友B:
你的是什么烧录器?
stc芯片一般是连接好电源和地之后,把rxd(10引脚)连接到烧录器的txd上,再把芯片的txd(11引脚)连接到烧录器的rxd

网友C(2016-12-31):
接好电源把rxd(10引脚)连接到烧录器的txd上,再把芯片的txd(11引脚)连接到烧录器的rxd

网友D(2021-04-08):
接好电源和地,把芯片RXD(10引脚)连接到烧录器的TXD上,再把芯片的TXD(11引脚)连接到烧录器的RXT上。

网友E:
1. 你买烧录器的页面肯定有接线图
2. 单片机RXD接烧录器的TXD,单片机TXD接烧录器的RXD,单片机GND接烧录器的GND,单片机独立供电就好了

网友F:
查接口定义

网友G:
你用的是STLink烧录器,无法烧写STC单片机,STLink只能烧写STM系列的单片机,建议使用有CH340芯片的烧写器,或者是USB转TTL的烧录器,烧写用STC的软件,将烧写器的VCC和GND接到单片机的VCC和GND,烧录器的RXD接到单片机的TXD,烧录器的TXD接到单片机的RXD,一般来说STC的单片机P3.1是TXD,P3.0是R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