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手制作超声波测距板,为避障小车作准备

楼主(2015-04-11):
    就是这个超声波测距,我有元件,只是不齐全,所以就买了一个测距模块,制作了一个超声波测距板。一切都用洞洞板焊,自己搭建电路,那样学得到更多东西,用套件的话,学到的只是编程,硬件原理就会有空缺。自己自学单片机也有一段时间了,看来还是要检测一下自己的能力才行,想来想去,觉得小车很不错,如果我可以一独立制作出自己的小车,哪是一件不错的事,所以从今天起,我开始制作和编写自己的小车,还是一步一步来哈。超声波测距只是第一步。下载超声波测距程序包

超声波测距源程序: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trig=P1^5;//超声波测距模块//

sbit echo=P3^2;

bit flag1;//触发信号标志位//

sbit EN=P2^5;  //1602相关端口定义//

sbit RS=P1^0;

sbit RW=P1^1;

sbit STA7=P0^7;

uchar count;

long int distance;//距离变量//

//………………………………延时函数…………………………//

void delayt(uint x)

{

    uchar j;

    while(x-- > 0)

    {

     for(j = 0;j < 125;j++)

        {

            ;

        }

    }

}

//……………………LCD1602相关函数…………………………//

void panmang()//1602判忙//

{

P0=0xff;

do

{

RS=0;

RW=1;

EN=0;

EN=1;

}

while(STA7==1);

EN=0;

}

void w_data(uchar dat)//1602写数据//

{

panmang();

EN=0;

P0=dat;

RS=1;

RW=0;

EN=1;

EN=0;

}

void w_cmd(uchar cmd)//1602写指令//

{

panmang();

EN=0;

P0=cmd;

RS=0;

RW=0;

EN=1;

EN=0;

}

void init_1602()//1602初始化//

{

w_cmd(0x38);//设置16x2显示,5x7点阵,8位数据接口//

w_cmd(0x0c);//设置开显示,光标不显示,光标不闪烁//

w_cmd(0x06);//设置当读或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1,且光标加1,整屏不移动//

w_cmd(0x01);//清屏//

w_cmd(0x80+0x40);

w_data('D');

w_data('i');

w_data('s');

w_data('t');

w_data('a');

w_data('n');

w_data('c');

w_data('e');

w_data(':');

w_cmd(0x80+0x4c);

w_data('.');

w_cmd(0x80+0x4e);//单位是厘米//

w_data('c');

w_data('m');

}

//……………………………………………定时器1初始化,用于计算响应信号时间……………………………………………//

void init_t0()

{

TMOD = 0x01;

  TL0 = 0x66;

TH0 = 0xfc;      //1ms

    ET0 = 1;

EA = 1;

}

//………………………………………触发信号………………………………………//

void trigger()

{

trig=1;

delayt(1);

trig=0;

}

//……………………………………………………初始化相应端口及变量…………………………………………………………//

void init_measuring()

{

trig=0;

echo=0;

count=0;

}

//…………………………………………………………测距相关函数……………………………………………………………………//

void measuring()

{

uchar l;

uint h,y;

TR0 = 1;

while(echo)

    {

        ;

    }

TR0 = 0;

l = TL0;

h = TH0;

y = (h << 8) + l;

y = y - 0xfc66;//us部分

distance = y + 1000 * count;//计算总时间,单位是微秒

TL0 = 0x66;

TH0 = 0xfc;

delayt(30);

distance = 3453* distance / 20000;//原始为:(0.34毫米/us)*时间/2//

}

//……………………………………………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uint x)

{

uchar qian,bai,shi,ge;

qian=x/1000;

bai=(x/100)%10;

shi=(x/10)%10;

ge=x%10;

w_cmd(0x80+0x49);//单位是厘米//

w_data(qian+0x30);

w_data(bai+0x30);

w_data(shi+0x30);

w_cmd(0x80+0x4d);

w_data(ge+0x30);

}

//……………………………………………………主函数……………………………………………………//

void main()

{

init_1602();

init_t0();

init_measuring();

while(1)

{

trigger();

while(echo==0)          //等待回声

         {

             ;

         }

measuring();

display(distance);

init_measuring();

delayt(600);//每次测量间隔60ms//

}

}

//……………………………………………中断服务函数…………………………………………………//

void T_0()interrupt 1

{

TF0 = 0;

TL0 = 0x66;

TH0 = 0xfc;

count++;

if(count==18)

{

TR0 =0;

TL0 = 0x66;

TH0 = 0xfc;

count = 0;

}

}

网友A(2017-03-22):
电路和焊接能发下吗,小白伤不起

网友B(2017-07-28):
引用 网友A:
电路和焊接能发下吗,小白伤不起

同上

网友C(2018-05-16):
可以发张接线的图片么?新手不是很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