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资料齐全的51单片机的液晶显示超声波测距仪

楼主(2015-04-11):
     这款基于51单片机的液晶显示超声波测距仪,超声波模块使用的是US-100。这个基本上很常见的:通过一个矩形脉冲启动超声波,通过echo引脚计算出高电平的时间,这个已经有温度补偿!所以计算出来的时间是可以乘340m/s的。蜂鸣器用的是无源的,用PWM波就可以驱动啦!1k到5k。使用的液晶是1602液晶,以前也用过,实物图如下图所示:具体使用就不多说啦!下面是实物图及源程序,贴出来方便大家仿制。

第一个文件:
#ifndef _1602_H_

#define _1602_H_

#include "reg52.h"

sbit RS=P1^0;

sbit RW=P1^1;

sbit EN=P1^2;

void delay();

void delay1(int z);

void 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void write_date(unsigned char date);

void L1602_init();

void L1602_char(unsigned char hang,unsigned char lie,char sign);

void L1602_string(unsigned char hang,unsigned char lie,unsigned char *p);

void L1602_int(unsigned char hang, unsigned char lie, int num);

#endif

#include "1602.H"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

{

   int i,j;

   for(i=1;i>0;i--)

    for(j=15;j>0;j--);

}

void delay1(int z)

{

   int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P0 = com;

RS = 0;

RW = 0;//写

EN = 0;

delay();

EN = 1;

delay();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P0 = date;

RS = 1;

RW = 0;

EN = 0;

delay();

EN = 1;

delay();

}

void L1602_init()

{

write_com(0x01); //清屏

    write_com(0x38); //显示模式

write_com(0x0c); //显示和光标

write_com(0x06); //地址指针设置

}

void L1602_char(uchar hang,uchar lie,char sign)//显示单个字符

{

uchar a;

if(hang == 1) a = 0x80;

if(hang == 2) a = 0x80+0x40;

a = a + lie - 1;

write_com(a);//写地址

    write_date(sign); //写数据

}

void L1602_string(uchar hang,uchar lie,uchar *p)  //显示字符串

{

uchar a;

if(hang == 1) a = 0x80;

if(hang == 2) a = 0x80+0x40;

a = a + lie - 1;

write_com(a);

while(1)

{

if(*p == '\0') break;

write_date(*p);

p++;

}

}

void L1602_int(uchar hang, uchar lie, int num)

{

   uint temp;

   uint gewei,shiwei,baiwei,xiaoshu;

   temp = num;

   baiwei = temp / 1000;

   shiwei = temp % 1000 / 100;

   gewei = temp % 100 / 10;

   xiaoshu = temp % 10;

   if (num>=1000)

   {

      L1602_char(hang, lie+1, baiwei+48);

L1602_char(hang, lie+2, shiwei+48);

L1602_char(hang, lie+3, gewei+48);

      L1602_char(hang, lie+4, '.');

L1602_char(hang, lie+5, xiaoshu+48);

   }

   else if (num>=100)

   {

L1602_char(hang, lie+1, ' ');

L1602_char(hang, lie+2, shiwei+48);

      L1602_char(hang, lie+3, gewei+48);

      L1602_char(hang, lie+4, '.');

L1602_char(hang, lie+5, xiaoshu+48);

   }

   else

{

L1602_char(hang, lie+1, ' ');

L1602_char(hang, lie+2, ' ');

      L1602_char(hang, lie+3, gewei+48);

      L1602_char(hang, lie+4, '.');

L1602_char(hang, lie+5, xiaoshu+48);

   }

}

第2个文件:
#include"160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tring = P1^3; //超声波控制端

sbit echo = P3^2; //回波必须接在外部中断引脚上

sbit ledwarn = P2^0; //报警灯,低电平亮

sbit beep = P2^1; //报警蜂鸣器

uint displayCount;//显示计数

uint time = 0;//时间

unsigned long  distance ;//距离

float distancef;//浮点型的数据

uint flagSucceed = 0; //测量成功标志位

uint flagDisplay = 0; //开显示标志位

void delay_20us()

{

    uchar i ;

    for(i=0;i<140;i++);

}

void init_shuju()

   {

     tring = 0;

     distance = 0;

     displayCount = 0;

   }

void init_waibu0()

   {

        IT0 = 0;           //外部引脚为低时触发中断

        EX0=0;            //关闭外部中断

   }

void timer0_Init()

{

TMOD = 0x11;    //定时器0和1工作在16位方式

    TH0 = (65535-45872)/256;

TL0 = (65535-45872)%6;

TR0 = 1;        //启动定时器

ET0 = 1;        //允许定时器0中断

}

void timer1_Init()

{

TMOD = 0x11; //定时器0和1工作在16位方式

TH1 = 0;

TL1 = 0;

ET1 = 1;  //定时器1中断允许

}

void wbzd0() interrupt 0//下降沿触发

{

     time =TH1*256+TL1;    //取出定时器的值

     flagSucceed = 1;      //置成功测量的标志

     EX0=0; //关闭外部中断

   //  TR1=0;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定时器0

{

TH0 = (65535-45872)/256;

TL0 = (65535-45872)%6;

displayCount ++;

if (displayCount >= 20)  //1秒钟显示一次

{

   flagDisplay = 1; //开显示

displayCount = 0;

}

}

void  start_csb() //启动csb模块

{

   tring = 1;

   delay_20us();

   tring = 0;

}

void main()

{

    EA=0;

    init_shuju();

    init_waibu0();

    timer0_Init();

    timer1_Init();

    L1602_init();

    L1602_string(1,1,"welcome   my    ");

    L1602_string(2,1,"test  distance  ");

    delay1(1);

    while(1)

     {

     EA=0;//关闭总中断

       start_csb();

       while(echo==0);//变高则进入下一步

        flagSucceed = 0;

        TR1=1;   //启动定时器1开始计数

        EA = 1;

EX0=1;

TH1= 0;

TL1= 0;

TF1= 0;   //定时器1溢出标志位

while (TH1<90) ;    //盲区

TR1 = 0;           //关闭定时器1

EX0 = 0;            //关闭外部中断

    if(flagSucceed==1)  //一次测试成功,则计算距离,单位为厘米

   {

           distancef = time * 1.085;//微妙为单位

           distancef /=58;//单位为厘米

           distance = distancef*10+0.5;

  //如果距离小于20cm,则声光报警

  if ((flagSucceed == 1) && (distance <= 200))

  {

     ledwarn = 0;

beep = 0;

              delay1(1);

beep = 1;

              delay1(1);

  }

  else

  {

     ledwarn = 1;

beep = 1;

  }

        }

    if (flagDisplay == 1)    //1秒显示时间到

{

  if(flagSucceed==0)//没有测试成功

  {

             L1602_string(1,1," can't distance ");

             L1602_string(2,1,"    ------      ");

           }

           else

          {

           //LCD显示数据

             L1602_string(1,1,"distance result:");

             L1602_string(2,1,"          cm    ");

             L1602_int(2,5,distance);

          }

          flagDisplay = 0;

        }

    }

}

网友A:
你这个方式好。有简介,有图片,有直接可见代码。好!

网友B:
很好,有时间自己动手做一个

网友B:
这个和另外一个有什么区别

网友C(2015-05-12):
没有电路图之类的吗

网友D(2015-08-07):
高手  就是不一样 啊

网友E:
兄弟。可以拍一个后面图吗或电路图。谢谢。

网友F(2015-12-03):
可惜没有原理图

网友G(2016-04-05):
楼主右上角那个是温度补偿吗

网友H(2016-05-16):
楼主,用hc-sr04的可以不

网友I(2016-07-01):
没有电路图吗?

网友J(2016-12-23):
有接线图嘛

网友K(2018-04-28):
楼主,请问你这个最远能测多少米

网友L(2018-06-03):
感谢分享,最近刚好要做这个实训

网友L:
谢谢分享,刚好要做这个实训,正愁代码怎么弄呢

网友M:
好制作 谢谢提供

网友N(2018-09-25):
没有原理图吗?

网友N:
我想看看原理图,学习一下可以吗

网友O(2020-05-14):
我想看看原理图,学习一下可以吗?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