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简单的单片机控制8×16点阵时钟制作

楼主(2015-04-11):
     这款结构简单的单片机控制8×16点阵时钟是在网上看到的,由于结构简单,制作容易,感觉对初学者比较有用,所以就收集到我的空间,原作者用洞洞板制作了这块点阵时钟,用的是两块88点阵制作做,可以显示时间及一些简单的祝福语,实物中是用三极管做的驱动,P2,P0,P1直接驱动显示,相关资料及C程序、电路图比较齐全,需要的请自己下载附件。

    附件:

源码: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fen,shi,miao,miao1,fen1,fen2,shi1,shi2,count,tt;

uchar code  mm[]={0x14,0x00,};//秒点数组

uchar code  TAB[]=
{
0x7F,0x41,0x7F,0x00,//0
0x42,0x7F,0x40,0x00,//1
0x79,0x49,0x4F,0x00,//2
0x49,0x49,0x7F,0x00,//3
0x0F,0x08,0x7F,0x00,//4
0x4F,0x49,0x79,0x00,//5
0x7F,0x49,0x79,0x00,//6
0x01,0x01,0x7F,0x00,//7
0x7F,0x49,0x7F,0x00,//8
0x4F,0x49,0x7F,0x00,//9
};//数字组

uchar code lie[]=
{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 //列扫描

uchar code  TAB2[]={
/*--  空白区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李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80,0x00,0x80,0x3F,0xFE,0x01,0xC0,0x02,0xA0,0x0C,0x90,0x70,0x8C,0x27,0xFB,
0x01,0x00,0x00,0x80,0x7F,0xFE,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A0,0x00,0x40,

/*--  文字:  斯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30,0x44,0x0E,0x44,0x02,0xFF,0x02,0x44,0x02,0x7C,0x7E,0x44,0x12,0x44,0x12,0x7C,
0x12,0x44,0x12,0x44,0x12,0xFF,0x12,0x00,0x11,0x24,0x11,0x46,0x10,0xC1,0x10,0x00,

/*--  文字:  羽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3F,0x7E,0x20,0x40,0x20,0x40,0x22,0x44,0x24,0x48,0x24,0x48,0x20,0x60,
0x28,0x50,0x24,0x48,0x23,0x46,0x20,0x40,0x20,0x40,0x20,0x40,0x28,0x50,0x10,0x20,

/*--  文字:  小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02,0x90,0x04,0xB0,0x08,0x98,0x18,0x88,
0x30,0x84,0x60,0x82,0x20,0x81,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A0,0x00,0x40,

/*--  文字:  宝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40,0x00,0x80,0x7F,0xFE,0x20,0x02,0x10,0x01,0x1F,0xFC,0x00,0x80,0x00,0x80,
0x00,0x80,0x1F,0xF8,0x02,0x80,0x04,0x80,0x0C,0x80,0x04,0x80,0x7F,0xFE,0x00,0x00,

/*--  文字:  贝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0F,0xF8,0x08,0x08,0x08,0x08,0x08,0x88,0x08,0x88,0x08,0x88,0x08,0x88,
0x08,0x88,0x08,0x88,0x08,0x88,0x01,0x40,0x06,0x20,0x18,0x18,0x10,0x06,0x00,0x00,

/*--  文字:  我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2,0x60,0x0A,0x1C,0x12,0x10,0x12,0x10,0x02,0x10,0x7F,0xFF,0x02,0x10,0x12,0x10,
0x14,0x70,0x0C,0x1C,0x04,0x13,0x0A,0x10,0x49,0x90,0x50,0x10,0x60,0x14,0x40,0x08,

/*--  文字:  爱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1F,0x00,0x09,0xFC,0x08,0x48,0x04,0x90,0x7F,0xFC,0x40,0x44,0x00,0x42,0x3F,0xFC,
0x00,0x20,0x0F,0xE0,0x04,0x30,0x02,0xD0,0x03,0x08,0x0C,0xC6,0x70,0x31,0x20,0x0C,

/*--  文字:  你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90,0x01,0x90,0x20,0x88,0x7F,0xC8,0x20,0x44,0x12,0x2C,0x02,0x16,0x0A,0x45,
0x12,0xC4,0x12,0x44,0x22,0x24,0x62,0x24,0x22,0x14,0x02,0x84,0x01,0x04,0x00,0x00,

/*--  空白区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char code  lie2[]={
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

/******************
    延时程序
*****************/
void delay(uint k)
{
        uint i,j;
        for(i=k;i>0;i--)
                for(j=110;j>0;j--);
}

/******************
    显示程序
*****************/
void disp8_1(uchar m)
{
        uint e;
        for(e=0;e<4;e++)
        {
                P0=lie[e];
                P1=lie[e+8];
                P2=TAB[m*4+e];
                delay(1);
                P2=0x00;  //消影
        }
}

void disp8_2(uchar n)
{
        uint f;
        for(f=0;f<4;f++)
        {
                P0=lie[f+4];
                P1=lie[f+8+4];
                P2=TAB[n*4+f];
                delay(1);
                P2=0x00;  //消影
        }

}

void disp8_3(uchar o)
{
        uint g;
        for(g=0;g<4;g++)
        {
                P0=lie[g+9];
                P1=lie[g+8+9];
                P2=TAB[o*4+g];
                delay(1);
                P2=0x00;  //消影
        }
}

void disp8_4(uchar p)
{
        uint h;
        for(h=0;h<4;h++)
        {
                P0=lie[h+13];
                P1=lie[h+8+13];
                P2=TAB[p*4+h];
                delay(1);
                P2=0x00;  //消影
        }

}

void disp8_5(uchar q)
{
        uint h;
        for(h=0;h<2;h++)
        {
                P0=lie[h+7];
                P1=lie[h+7+8];
                P2=mm[q]; //秒点
                delay(1);
                P2=0x00;  //消影
        }

}

void disp_wz()
{
        uint a,b,c;
    P2=0x01;
        for(a=0;a<152;a++) //扫描全幅
        {
                for(b=0;b<8;b++)  //移动速度
                {
                        for(c=0;c<8;c++)  //扫描1帧
                                {
                                        P2=lie2[c];
                                        P1=~TAB2[2*c+2*a];
                                        P0=~TAB2[2*c+1+2*a];
                                        delay(1);
                                        P1=0xff;  //消影
                                        P0=0xff;  //消影
                                }
                }
        }
        tt=0;//开始显示时钟
}

/******************
    初始化程序
*****************/
inti()
{
        tt=0;

        shi=1;
        fen=3;
        miao=0;
        miao1=0;

        shi1=shi/10;//分离时
        shi2=shi%10;
        fen1=fen/10;//分离分
        fen2=fen%10;

        P1=0xff;
        TMOD=0x01;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EA=1;
        ET0=1;
        TR0=1;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inti();
        while(1)
        {
                if(tt<=20)
                        {
                                disp8_1(shi2);//显示小时
                                disp8_2(shi1);//显示小时
                                disp8_3(fen2);//显示分钟
                                disp8_4(fen1);//显示分钟
                                disp8_5(miao);//秒点显示
                        }
                else
                        {
                                disp_wz();
                        }
        }
}

/******************
     中断程序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shi1=shi%10;//分离时
        shi2=shi/10;
        fen1=fen%10;//分离分
        fen2=fen/10;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count++;
        if(count==10)
        {
                count=0;
                tt++;
                miao++;
                miao1++;
                if(miao==2){miao=0;}
                if(miao1==120)
                {
                        miao1=0;
                        fen++;
                        if(fen==60)
                        {
                        fen=0;
                        shi++;
                        if(shi==24){shi=0;}
                        }

                }
        }
}

网友A:
这个真心需要的

网友B(2015-05-17):
适合我这样的新手,为什么顶帖的这么少呢?
入门就要学这样的。。。。

网友B:
想请教一下:
P2才是LED的阳极,上拉电阻在P0。

网友C:
学习了 单片机还是挺好玩的

网友D(2015-12-29):
请问楼主,怎么调节时间?没看见按钮啊。

网友E:
我准备直接不用点阵,用led直接共阴连接排好然后做时钟,看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F(2016-11-07):
没有按键调时间啊。。

网友F:
为什么没有调时间的功能?

网友G:
问楼主一个初级问题,这个代码复制了以后怎么使用,怎么生成hex文件?只会用hex文件刷入STC单片机,AT51系列到现在还不会刷程序真心不懂,望楼主和其他朋友能解答

网友H:
支持,很适合初学者学习,多实践

网友I(2017-07-24):
学习了 打算做一个

网友J(2019-09-07):
这程序是16*16的啊,,这8*16的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