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适合初学者自己动手仿制的电压表

楼主(2015-04-11):
    这是一个用STC12C2052AD单片机制作的电压表,由电子乐屋收集整理,来源于网络。A/D转换单元用的是单片机的自己带的,比较适合初学者自己动手仿制。单片机采用的是STC12C2052AD,4位共阳极数码管,TL431作为电压基准。电路板采用的感光蓝油制作,使用环保刻蚀剂刻蚀。整个电压表制作容易,非常容易成功。

程序源码:
/**********************************************************************

基于STC12C4052AD单片机的0-99V数字电压表程序

P1.6口为0-5V模拟量输入端,P1.5口连接TL431l输出的2.5V基准电源,4位串行LED数码管显示

**********************************************************************/

#include <STC/STC12C2052AD.H> //单片机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51基本运算(包括_nop_空函数)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EDBus P3

//a3.0-b3.1-c3.2-d3.3-e3.4-f3.5-g3.7-dp1.0

sbit ge=P1^4;            //个位位选

sbit shi=P1^3;            //十位位选

sbit bai=P1^2;            //百位位选

sbit qian=P1^1;            //千位位选

sbit db=P1^0;

char d[5];

uint R,M,N;//若定义成uchar型就只能显示2.5V以下的数值

uchar code LEDTab[]={0xc0,0xf9,0x64,0x70,0x59,0x52,0x42,0xf8,0x40,0x50};//应为没有P3.6,所以这里管脚定义和普通的有点区别

unsigned char port[4]={0xfe,0xfd,0xfb,0xf7};

/*****************************************************************

函数名:毫秒级CPU延时函数

调  用:delay (?);

参  数:1~65535(参数不可为0)

返回值:无

结  果:占用CPU方式延时与参数数值相同的毫秒时间

备  注:应用于1T单片机时i<600,应用于12T单片机时i<125

/******************************************************************/

void delay(uint t)

{

uint i;               //定义变量

for(;t>0;t--)             //如果t大于0,t减1(外层循环)

  for(i=600;i>0;i--);         //i等于124,如果i大于0,i减1

}

/*******************************************************************

函数名:ADC初始化及8位A/D转换函数

返回值:8位的ADC数据

结  果:读出指定ADC接口的A/D转换值,并返回数值

备  注:适用于STC12C2052AD系列单片机(必须使用STC12C2052AD.h头文件)

*******************************************************************/

uchar Read (uchar CHA){

uchar AD_FIN=0; //存储A/D转换标志;若在函数外定义此变量则不能得到连续变化的模拟量的显示

/******以下为ADC初始化程序****************************/

    CHA &= 0x07;            //选择ADC的8个接口中的一个(0000 0111 清0高5位)

    ADC_CONTR = 0x60;  //ADC转换的速度(0XX0 0000 其中XX控制速度,请根据数据手册设置)

    _nop_();

    ADC_CONTR |= CHA;       //选择A/D当前通道

    _nop_();

    ADC_CONTR |= 0x80;      //启动A/D电源

    delay(1);            //使输入电压达到稳定(1ms即可?

/******以下为ADC执行程序****************************/

    ADC_CONTR |= 0x08;      //启动A/D转换(0000 1000 令ADCS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while (AD_FIN ==0){     //等待A/D转换结束

    AD_FIN = (ADC_CONTR & 0x10); //0001 0000测试A/D转换结束否

    }

    ADC_CONTR &= 0xE7;      //1111 0111 清ADC_FLAG位, 关闭A/D转换,

return (ADC_DATA);          //返回A/D转换结果(8位)

}

/******************************************************************

显示函数转换函数:

M=模拟量采样值,N=基准电压源采样值(本例为2.5V),R=模拟量输入值(待显示值)

N=256*2.5/Vcc;变形后得Vcc=256*2.5/N; 代入M=256*R/Vcc;得到M=R*N/2.5;变形后得R=M*2.5/N

1为输入端分压比。

******************************************************************/

void transfer(void){

M=Read(6);//P1.6口模拟量转换

N=Read(5);//P1.5口2.5V基准电压源采样(转换)

R=((M*2.5)/N)*9.31*1000;//输入模拟量换算并放大1000倍;

/***以下为3位显示转换***/

d[3]=R/1000;

R=R%1000;

d[2]=R/100;

R=R%100;

d[1]=R/10;

d[0]=R%10;

}

/******************************************************************

函数功能:显示子程序

********************************************************************/

void xian_shi (void)

{

   P1=0xfe;        //P1.3引脚输出低电平

   P3=LEDTab[d[0]];          //显示个位

   delay(1);

   P1=0xfd;       //P1.2引脚输出低电平

   P3=LEDTab[d[1]];         //显示十位

    delay(1);

    db=0;

   P1=0xfb;       //P1.1引脚输出低电平

   P3=LEDTab[d[2]];         //显示百位

    delay(1);

   if (LEDTab[3]!=0)

   P1=0xf7;       //P1.0引脚输出低电平

   P3=LEDTab[d[3]];         //显示千位

   db=0;

    delay(1);

    P1=0xff;     //关闭所有数码管

}

/******************************************************************

函数名:主函数

调  用:无

参  数:无

返回值:无

结  果:程序开始处,无限循环

备  注:

******************************************************************/

void main (void)

{

P1M0 = 0x60; //P1.0/P1.1:0000 0011(高阻)//注意:更改ADC通道时须同时将对应的IO接口修改为高阻输入。

P1M1 = 0x00; //P1.0/P1.1:0000 0000

while(1){

uchar i;

delay(1);

i++;

if (i==30)

{

transfer();

i=0;

}

xian_shi();

//delay(10);

}

}

网友A(2016-03-24):
很好,我最近想在开关电源的输出端添加一个单片机显示电压电流的功能,学习了。

网友B(2016-06-18):
为什么我做了好几次,都是只显示最后一位0???而且无法测量,我把75K改成了30K的,75K貌似不合理。

网友C(2017-05-12):
数码管用共阴极的,怎么改

网友D:
楼主,求发源文件,仿真

网友E(2017-11-30):
我做的只能显示三位数,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F(2018-02-07):
准确度如何?稳定性怎样?总觉得实用性欠佳

网友G:
无分压电阻,只能测到5V以下(单片机工作电压以下)。大约百分之二的误差。

网友H(2018-03-19):
楼主能不能测负压

网友I(2020-02-02):
引用 网友C:
数码管用共阴极的,怎么改

程序里改下就好,段码前加个“~”取反就行了

网友J(2020-09-08):
引用 网友I:
程序里改下就好,段码前加个“~”取反就行了

我一直都是慢慢比划着改......

网友K:
楼主你好,这个程序如果要以百分比的形式显示电量应该怎样修改?谢谢

网友L:
为什么你可以用INT可以计算小数,   我得用浮点计算呢

网友M(2021-05-15):
请教下9.31是怎么计算出来的,还有为什么要乘以1000?谢谢

网友N(2022-06-16):
楼主你好!
Keli编译出错是什么原因?

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单片机电压表.c...
单片机电压表.c(10):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STC12C2052AD.H'
单片机电压表.C(21): error C202: 'P3': undefined identifier
单片机电压表.C(23): error C202: 'P3': undefined identifier
单片机电压表.C(25): error C202: 'P3': undefined identifier
单片机电压表.C(27): error C202: 'P3': undefined identifier
单片机电压表.C(29): error C202: 'P3': undefined identifier
单片机电压表.C(87): error C202: 'ADC_CONTR': undefined identifi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