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 时钟 帮我 改改 按键不管事

楼主(2015-04-11):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emp,aa,miao,fen,shi;
int  K1_FLAG=0;
sbit k1=P3^0;
sbit k2=P3^1;
sbit k3=P3^2;
sbit k4=P3^3;
sbit DELL=P1^5;
uchar code table[]={ //数码管编码表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
void display(uchar miao,uchar fen,uchar shi);
void delay(uint z);
void tirm();
void init();
void  beep();
void main()
{
init();//初始化子程序
shi=23;
fen=58;
miao=30;
while(1)
{
   if(k1==0)
   {
     delay(10);
         if(k1==0)
         {
            beep();
                   K1_FLAG=1;
                delay(5);
         }
   }
   if(K1_FLAG==1)
   tirm();
   display(miao,fen,shi);
}
}
void tirm()
{
  TR1=0;
  while(1)
  {
if(k2==0)  //  调分
{
  delay(2);
  if(k2==0)
  while(!k2);
  beep();
  fen++;
  if(fen==60) fen=0;
}
if(k3==0)   // 调小时
{
  delay(2);
  if(k3==0)
  while(!k3);
  beep();
  shi++;
  if(shi==24) shi=0;
}
  if(k4==0)
  {
          delay(5);
        if(k3==0)
         while(!k4);
         TR1=1;K1_FLAG=0;
  }
  }
}
void beep()
{
  int j,y,m;
  m++;
  for(j=0;j<1000;j++)
  {
    DELL=~DELL;
        for(y=0;y<15;y++);
  }
   while(m<5);
   delay(200);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isplay(uchar miao,uchar fen,uchar shi)  //  显示子函数
{
  P0=0x00;
  P0=table[miao%10];
  P2=0xfe;
  delay(1);

  P0=0x00;
  P0=table[miao/10];
  P2=0xfd;
  delay(1);

  P0=0x40;
  P2=0xfb;                                        // 显示--
  delay(1);

  P0=0x00;
  P0=table[fen%10];
  P2=0xf7;
  delay(1);
  P0=0x00;
  P0=table[fen/10];
  P2=0xef;
  delay(1);

  P0=0x40;
  P2=0xdf;                           // 显示--
  delay(1);

  P0=0x00;
  P0=table[shi%10];
  P2=0xbf;
  delay(1);
  P0=0x00;
  P0=table[shi/10];
  P2=0x7f;
  delay(1);
}
void init()   // 初始化子函数
{
TMOD=0x11;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定时器初值,定时50ms(12M晶振),由于考虑MCU指令处理时间,此处赋初值位45872
TH1=(65536-30000)/256;
TL1=(65536-30000)%256;
EA=1;
ET0=1;
ET1=1;
TR0=1;
TR1=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计数器中断
{
TH0=(65536-20000)/256;
TL0=(65536-20000)%256;                   //2ms
   display(miao,fen,shi);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定时计数器中断
{
TH1=(65536-30000)/256;
TL1=(65536-30000)%256;                            //10ms
aa++;
if(aa==30) //中断2次位1S,秒加1
{
  miao++;
  aa=0;
  if(miao==60)
   {
    fen++;  //  满60S, 分加1,秒清0
    miao=0;
    if(fen==60)
     {
      shi++; // 小时加1
      fen=0;
      if(shi==24)
          miao=0;fen=0;shi=0; //小时满
     }
   }
}
}

网友A:
应该是按下K1进入tirm()之后,就一直死循环了,tirm里面的while(1)跳不出来

网友B:
在beep()函数中,while(m<5);这句也很有问题

楼主:
谁能帮我写一个    我在此谢谢了    急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