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显示的单总线4路ds18B20温度监测系统

楼主(2015-04-11):
      LCD1602显示的单总线4路ds18B20温度监测系统,温度测量范围-55~125度,单片机使用的是AT89C51,测试测量结果由LCD1602进行显示,温度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LCD1602显示的单总线4路ds18B20温度监测系统程序资料包中含有C语言源程序,仿真文件。LCD1602显示的单总线4路ds18B20温度监测系统是一个不错的多路温度监测系统。需要源程序的就自己下载LCD1602显示的单总线4路ds18B20温度监测系统程序资料,资料附后。
       下载:
        相关程序:http://www.51hei.com/bbs/dpj-33277-1.html

部分程序源码预览(完整版本请下载本帖附件):
/*******************************************************************
**函数功能:ds18b20的驱动函数                                                                          **
**创建人:xingyuegu                                                                                                  **
**创建日期:2006-7-12                                                                                          **
**版本:1.0                                                                                                    **
**修改日期:2006-10-30                                                                                            **
**版本:2.0                                                                                                    **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serial_set(void);
void process(unsigned char,unsigned char);
char volatile xiaoshu_temp[5],zhen_temp[4];                 //
bit flag;
bit dot_dis=1;
sbit DQ=P1^0;
//sbit DQ=P2^3;
extern unsigned char temp[5];
/*************************************************************
**功能:延时600us                                                                                        **
**参数:无                                                                                               **
*************************************************************/
void delay600us(void)
{
        uchar i;
        for(i=0;i<255;i++);

}
/*************************************************************
**功能:延时60us                                                                                        **
**参数:无                                                                                               **
*************************************************************/
void delay60us(void)
{
        uchar i;
        for(i=0;i<20;i++);
}
/*************************************************************
**功能:延时18us                                                                                        **
**参数:无                                                                                               **
*************************************************************/
/*void delay15us(void)
{
        uchar i;
        for(i=0;i<2;i++);
}*/
/*************************************************************
**功能:复位脉冲                                                                                        **
**参数:bool                                                                                               **
*************************************************************/
bit resetpulse(void)
{

        DQ=0;
        delay600us();                         //延时500us
        DQ=1;
        delay60us();                        // 延时60us
        return(DQ);                                 //读取P1.0的状态
}
/*************************************************************
**功能:ds18b20的初始化                                                                                **
**参数:无                                                                                               **
*************************************************************/
void ds18b20_init(void)
{
        while(1)
        {
                if(!resetpulse())          //收到ds18b20的应答信号
                {
                        //printf("reset successful!");

                        //delay240us();        //延时240us
                        DQ=1;
                        delay600us();        //延时240us
                        break;
                }
                else
                        resetpulse();         //否则再发复位信号
        }
}

/*************************************************************
**功能:向ds18b20写命令                                                                                **
**参数:无                                                                                               **
*************************************************************/
void ds18b20_writecommand(uchar command)
{

        uchar   i;
        for(i=0;i<8;i++)
        {
                if((command & 0x01)==0)
                {
                        DQ=0;                                        //写0
                        delay60us();                        //延时60us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DQ=1;
                        _nop_();
                        _nop_();

                }

                else                                                //写1
                {
                         DQ=0;
                        _nop_();
                        _nop_();                                //延时2us
                        DQ=1;
                        delay60us();                        //延时60us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command=_cror_(command,1); // 右移1位
         }

}

/*************************************************************
**功能:读ds18b20数据                                                                                **
**参数:返回读到的数据                                                                                **
*************************************************************/
uchar ds18b20_readdata(void)
{
        uchar readdata;
        uchar i;
        for(i=0;i<8;i++)
        {
                DQ=0;
                _nop_();
                _nop_();
                _nop_();
                DQ=1;                  //释放总线
                //delay15us();        注意不需要
                if(DQ==0)           //如果读到的是0
                {
                        readdata=readdata&0x7f;
                        delay60us();
                }
                else                        //读到的是1
                {
                        readdata=readdata|0x80;
                        delay60us();
                }
                if(i<7)

                readdata=_cror_(readdata,1);
        }
        return readdata;
}

/*************************************************************
**功能:温度处理函数                                                                                        **
**参数:无返回                                                                                                **
*************************************************************/
void temperature_process(uchar low,uchar high)
{
        uint temp1,temp2,temp3;
        if(high&0x80)//判断正负
        {
        flag=1;

        temp3=temp3|high;
        temp3=temp3&0x00ff;
        temp3=temp3<<8;
        temp1=temp3;

        temp1=temp1|low;

        temp1=(temp1^0xffff);
        temp1=temp1+1;         //取反加1
        low=temp1&0x000f;
        high=temp1>>4;
                process(high,low);
        }
        else
        {

                flag=0;                 //zhen
                temp1=high;
                temp2=low;
                temp1=temp1<<4;
                temp2=temp2>>4;
                temp3=temp1|temp2;
                high=temp3;
                low=low&0x0f;
                process(high,low);

        }
}
/*************************************************************
**功能:数值处理函数                                                                                        **
**参数:无返回                                                                                                **
*************************************************************/
void process(unsigned char high,unsigned char low)
{
         uint temp1;
         uchar i;
         temp1=low*625;
         xiaoshu_temp[0]=temp1/1000+'0';
         //xiaoshu_temp[1]=temp1/100%10+'0';
         //xiaoshu_temp[2]=temp1%100/10+'0';
         //xiaoshu_temp[3]=temp1%10+'0';
         xiaoshu_temp[1]='\0';
         dot_dis=1;
                //if(xiaoshu_temp[3]=='0')
                //{
                //        xiaoshu_temp[3]='\0';
                //        if(xiaoshu_temp[2]=='0')
                //                {
                //                        xiaoshu_temp[2]='\0';
                //                        if(xiaoshu_temp[1]=='0')
                //                        {
                //                                xiaoshu_temp[1]='\0';
                                                if(xiaoshu_temp[0]=='0')
                                                {
                                                        xiaoshu_temp[0]='\0';
                                                        dot_dis=0;
                                                }
                                                else
                                                        dot_dis=1;

                        //                }
                //                }

        //        }

         zhen_temp[0]=high/100+'0';
         zhen_temp[1]=high%100/10+'0';
         zhen_temp[2]=high%10+'0';
         zhen_temp[3]='\0';
         for(i=0;i<2;i++)
                if(zhen_temp[0]=='0')
                        {
                        zhen_temp[0]=zhen_temp[1];
                        zhen_temp[1]=zhen_temp[2];
                        zhen_temp[2]='\0';
                        }
                else
                        break;
}
/****************************************/
//serial_set func
void serial_set(void)
{

        SCON=0x50;
        TMOD=TMOD&0x0f;
        TMOD=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TI=1;  //用PRINTF时,TI要置1
}

/*************************************************************
**功能:序列号匹配子程序                                                                                **
**参数:无返回                                                                                                **
*************************************************************/
bit match_rom(uchar *rom)
{
        uchar i;
        ds18b20_init();
        ds18b20_writecommand(0x55);
        for(i=8;i>0;i--)
        {
                ds18b20_writecommand(*(rom+i-1));
        //        rom++;
        }
        return 1;
}

网友A(2015-07-19):
怎么按照你给的电路图制作怎么检测不了啊,现在能显示 1:-0   2:-0   3:-0  4:-0  就是不能检测温度 请问你知道是什么情况吗?

网友B(2015-10-26):
下载的程序不对啊,没有c文件

网友C:
想学习一下18B20多点测温,很少有实例,不知道有否参考价值

网友D(2018-12-29):
程序可以运行,但是没有读取rom序列号的功能,我找了好久,加了自动搜索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