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最小系统+DS18B20进行温度测量试验 串口发送温度结果

楼主(2015-04-11):
       这个用单片机最小系统+DS18B20进行温度测量试验,所需要器材:一块单片机最小系统、一只DS18B20数字温度传感器,测试结果经串口发送到PC机,通过电脑串口调试软件显示测量结果,测量范围-55-125度,保留一位小数。关于单片机最小系统的制作,在本空间有详细介绍,本文就不作介绍,相关的原理图、PCB图、元件清单等内容有,这里就不作介绍了,需要制作的爱好者可参考本空间的手把手制作单片机最小系统。这里只给出单片机最小系统+DS18B20进行温度测量试验的具体程序的压缩包,需要的可以自己下载。需要说明的是,DS18B20的1脚接地、数据端口(2脚)是直接焊接在单片机最小系统板上的单片机P2.0口上、3脚接+5伏。DS18B20的2脚接正电源的4.7K的电阻可以省去,原因是单片机内部是自己带有上接电阻。下面是试验的相关图片。

       下载: 用单片机最小系统
串口调试助手等单片机工具软件的下载地址:http://www.51hei.com/mcudown/

源代码:
//单片机使用AT89C51晶振11.0592MHz
//读取DS18B20上的数据,发送至电脑
//数据格式:符号、十位、个位、小数、换行符
//分别发送。  串口:(9600,N,8,1)
#include<at89x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Q P2_0                          //定义P0.0口为单总线数据口

uchar code st[]={0,1,1,2,3,3,4,4,5,6,6,7,8,8,9,9};//小数部分转换
bit stop=1;
uchar pe=0;                                        //发送指针
uchar t=0;                                        //延时计数
uchar rad;                                        //温度数值
uchar disply[]={'0','0','0','.','0','\n'};//温度极性,十位,个位,小数

void temp(uchar aa);
void rest(void);
void write(uchar da);
void read(void);
void hand(void);
void disp(void);
void timer(void);

void temp(uchar aa)
{
        while(--aa);                        //每执行一次2uS
}

void rest(void)                                //返回"1"时表示有设备应答,复位成功
{
        DQ=1;
        DQ=0;
          temp(225);                                //大于480us低电平产生复位
          DQ=1;
          temp(150);
}

void write(uchar da)
{
        uchar wb=0x01,t;
        for(t=0;t<8;t++)
          {
            if(da&wb)
                 {
                         DQ=0;
                         temp(1);
                         DQ=1;
                         temp(17);
                 }
                 else
                 {
                         DQ=0;
                         temp(12);
                         DQ=1;
                         temp(6);
                 }
                  wb=wb<<1;
          }
}

void read(void)
{
        uchar sb=0x01,s,tes;
        bit pdt;
        rad=0;
        for(s=0;s<8;s++)
        {
                DQ=0;
                DQ=1;
                temp(2);
                pdt=DQ;
                temp(18);
                  if(pdt)
                  {
                          rad=rad|sb;
                  }
                sb=sb<<1;
                tes=rad;
        }
}

void hand(void)
{
        uchar et,lcm,hcm;
        uint cm;
        rest();
        write(0xcc);                        //跳过
        write(0x44);                        //启动转换
        timer();                                //延时500ms
        rest();
        write(0xcc);                        //跳过
        write(0xbe);                        //读取命令
        read();
        lcm=rad;
        read();
        hcm=rad;
        cm=hcm;
        cm=cm<<8;
        cm=cm|lcm;
          if(cm&0xf000)
          {
                  cm=~cm;
                  cm++;
                  disply[0]='-';
          }
          else
          {
                  disply[0]=' ';
          }
        et=cm&0x000f;
        disply[4]=st[et]|0x30;        //截取后四位,查表转换后,填入显示缓冲区
        et=cm>>4;
          if(et>99)
          {
                  disply[0]='1';
                  et=et-100;
          }
        disply[1]=(et/10)|0x30;        //取温度整数
        disply[2]=(et%10)|0x30;
        stop=0;
}

void pc(void) interrupt 4         //串口中断
{
          if(TI)
          {
            if(pe>5)                        //发送完成
                 {
                         pe=0;
                         stop=1;
                 }
                 else                                //继续发送剩余部分
                 {
                         ACC=disply[pe];
                         SBUF=ACC;
                         pe++;
                 }
                  TI=0;
          }
}

void disp(void)
{
        stop=0;
        ACC=disply[0];
        SBUF=ACC;
        pe++;
}

void tep(void)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
{
        TH0=0x4c;
        TL0=0x00;
        t++;
}

void timer(void)                        //延时500ms
{
        TR0=1;
          while(t<50);                        //启动定时器,等待10次中断
        TR0=0;
        t=0;
        TH0=0x4c;
        TL0=0x00;
}

void main(void)
{
        TMOD=0x21;                                //定时器1模式2;定时器0模式1
//        TH1=0xfd;
//        TL1=0xfd;                                //波特率9600,11.0592MHz晶振

        TH1=0xE6;
        TL1=0xE6;                                //波特率1200,12MHz晶振

        TH0=0x4c;
        TL0=0x00;                                //定时器初值,50ms
        SCON=0x50;                                //串口模式1,允许接受,单机通讯0x90
        PCON=0;
        IE=0x92;                                //开所有中断,开串口中断,开T0中断
        TR1=1;                                        //启动T1,波特率发生器
        TR0=0;                                        //暂停T0
        disp();
          while(1)
          {
            while(!stop);
                  hand();
                  disp();
        }
}

网友A(2015-11-29):
正好需要呢,下来参考下,感谢楼主

网友A:
楼主的程序,温度转换,为什么不乘以0.0625呢

网友B(2016-06-24):
PC端如何拿到10禁止数据可以详细点嘛

网友C(2017-06-19):
我用ds1820b 开串口中断后读出温度不准,应该是串口中断扰乱了ds1820b的时序,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D(2017-12-15):
要是双机通信的话,接收方的程序该怎么样呢?

网友E:
你好,这个程序我为什么接收不到温度呢,不准确,一直是-0.01是怎么回事,能帮我看看吗?1397195833,谢谢啦

网友F:
学习一下,参考

网友G(2018-11-07):
我的学生做过温湿度计,不过不怎么精细

网友H:
新手前来学习

网友I(2021-01-23):
谢谢分享,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