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性强的8路单片机抢答器制作 带程序电路图pcb图

楼主(2015-04-11):
       这款实用性强的8路单片机抢答器,使用的是AT89S52单片机,四位数码管作为抢答、回答时间的倒计时以及计分显示用。该制作从实用性出发,8个按键都是分开来做的,做出来的东西是能够使用的而不是模型。
       这款实用性强的8路单片机抢答器主要的功能:可以显示抢答、回答时间的倒计时,可以调节抢答、回答时间,能够提示犯规抢答,可以计分,可以实现软复位。
       全部资料打包下载地址

源程序如下:
/*八路抢答器-----能够显示抢答、回答时间倒计时,能够调节抢答、回答时间,能够报警犯规抢答,可以计分,可以实现软复位*/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fmq=P3^6;
sbit Key_Start=P3^4;//开始键,时间设置时+
sbit Key_Stop=P3^5;//停止键,时间设置时-
sbit Key_Restart=P3^0;//复位键
sbit Key_set_Q=P3^2;//抢答时间设置键
sbit Key_set_H=P3^3;//回答时间设置键
sbit led=P3^7;//抢答LED提示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bf,0xff,0xc6,0xf0,0xb6};//段码表
uchar code table_char[]={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c7,0xc0,0x92,0x86,0xbf,0xb7,0xff,0xb9,0x8f};//0-9 L O S E -
uchar  table_score[9]={0,50,50,50,50,50,50,50,50};//记分数组,初设值50分
void delay(uint z);//延时函数声明
void init();//初始化函数声明
void display(uchar XuanShou,uchar time);//显示数字函数声明
void display_char(uchar char_1,uchar char_2,uchar char_3,uchar char_4 );//显示字符函数声明
void display_set(uchar char_1,uchar time,uchar char_2);//时间设置闪动显示函数声明
void display_score(uchar xs_num);//分数查询显示函数
void beep();//蜂鸣器函数
void beep_last();//蜂鸣器特殊报警
void LED();//提示灯函数
uchar QiangDa_time,HuiDa_time,QiangDa_time_temp=20,HuiDa_time_temp=30;//抢答时间、回答时间变量
uchar count_0,count_1;//定时中计数用的
uint shan_count=0;//闪动显示计数用
void main()
{
        uchar AnJian,ShuJu,XuanShou_num;
Top:init();//初始化
        XuanShou_num=1;//为分数查询做好准备
        while(1)
        {
                display(10,0);//显示一杠
                ShuJu=P1;
                if(ShuJu!=0xff)//犯规抢答!!
                {
//                        delay(10);
//                        if(ShuJu!=0xff)
//                        {
                                AnJian=ShuJu;
                                switch(AnJian)//取出选手编号
                                {
                                        case 0xfe :        XuanShou_num=1;break;//1111 1110
                                        case 0xfd :        XuanShou_num=2;break;//1111 1101
                                        case 0xfb :        XuanShou_num=3;break;//1111 1011
                                        case 0xf7 :        XuanShou_num=4;break;//1111 0111
                                        case 0xef :        XuanShou_num=5;break;//1110 1111
                                        case 0xdf :        XuanShou_num=6;break;//1101 1111
                                        case 0xbf :        XuanShou_num=7;break;//1011 1111
                                        case 0x7f :        XuanShou_num=8;break;//0111 1111
                                        default : goto LOSE;//无法显示了,有两个以上的键同时按下了!!不过这种概率相当小
                                }
                                while(1)
                                {
                                        display_char(13,14,14,XuanShou_num);//闪动显示犯规选手并且报警
                                        if(shan_count==50)
                                        {
                                                beep();
                                        }
                                        if(Key_Stop==0)
                                        {
                                                delay(10);
                                                if(Key_Stop==0)
                                                {
                                                        beep();
                                                        table_score[XuanShou_num]--;//扣分
                                                }
                                        }
                                        while(!Key_Stop)
                                        {
                                                display_char(14,14,1,16);//按键不放开的情况下显示-1
                                                shan_count=1;//调用的是闪动显示函数,但是不让其闪动
                                        }
                                        if(Key_Restart==0)
                                        {
                                                delay(10);
                                                if(Key_Restart==0)
                                                {
                                                        beep();
                                                        goto Top;//热复位
                                                }
                                        }
                                }
//                        }
                }
                if(Key_Start==0)
                {
                        delay(10);
                        if(Key_Start==0)//主持人按下抢答键,抢答正式开始!
                        {
                                QiangDa_time=QiangDa_time_temp;
                                HuiDa_time=HuiDa_time_temp;
                                beep();
                                TR1=1;//抢答时间开始倒计时
                                break;//跳出犯规抢答查询循环
                        }
                }
//一下为查分程序测试
                 if(Key_Stop==0)
                 {
                         delay(10);
                        if(Key_Stop==0)//进入分数查询显示
                        {
                                beep();
                                while(!Key_Stop);
                                while(1)
                                {
                                        display_score(XuanShou_num);
                                        if(Key_Start==0)
                                        {
                                                delay(10);
                                                if(Key_Start==0)
                                                {
                                                        XuanShou_num++;
                                                        if(XuanShou_num==9) XuanShou_num=1;
                                                }
                                        }
                                        while(!Key_Start);//等待按键释放
                                        if(Key_Stop==0)
                                        {
                                                delay(10);
                                                if(Key_Stop==0)
                                                {
                                                        XuanShou_num--;
                                                        if(XuanShou_num==0) XuanShou_num=8;
                                                }
                                        }
                                        while(!Key_Stop);//等待按键释放
                                   if(Key_Restart==0)
                                        {
                                                delay(10);
                                                if(Key_Restart==0)
                                                {
                                                        beep();
                                                        goto Top;//热复位
                                                }
                                        }
                                }
                        }
                 }
        }
        while(1) //查询是否有按键按下,进入抢答循环
        {
                display(10,QiangDa_time);//显示抢答倒计时
                if(QiangDa_time==0)
                {
//                        beep();
                        TR1=0;//关闭定时器1
LOSE:                while(1)
                        {
                                display_char(10,11,12,13); //显示lose 字符
                                if(Key_Restart==0)
                                {
                                        delay(10);
                                        if(Key_Restart==0)//热复位键,从头开始下一轮
                                        {
                                                beep();
                                                goto Top;
                                        }
                                }
                        }
                }
                ShuJu=P1;//把P1口的数据送给变量
                if(ShuJu!=0xff)//有按键按下
                {
//                        delay(10);
//                        if(ShuJu!=0xff)//确定有按键按下
//                        {
                                 AnJian=ShuJu;//传递数据扫描值
//                                 TR0=1;//启动定时器0
                                 TR1=0;//关闭定时器1
                                 break;//不再进行查询是否有按键按下了
//                        }
                }
        }
        switch(AnJian)//取出选手编号
        {
                case 0xfe :        XuanShou_num=1;beep();LED();break;//1111 1110
                case 0xfd :        XuanShou_num=2;beep();LED();break;//1111 1101
                case 0xfb :        XuanShou_num=3;beep();LED();break;//1111 1011
                case 0xf7 :        XuanShou_num=4;beep();LED();break;//1111 0111
                case 0xef :        XuanShou_num=5;beep();LED();break;//1110 1111
                case 0xdf :        XuanShou_num=6;beep();LED();break;//1101 1111
                case 0xbf :        XuanShou_num=7;beep();LED();break;//1011 1111
                case 0x7f :        XuanShou_num=8;beep();LED();break;//0111 1111
                default : goto LOSE;//无法显示了,有两个以上的键同时按下了!!不过这种概率相当小
        }
        TR0=1;//启动定时器0(在这里启动比在前面好)
        while(1)
        {
                display(XuanShou_num,HuiDa_time);//显示选手编号和回答倒计时
                if(HuiDa_time==0)
                {
                        TR0=0;//关闭定时器0
                        goto LOSE;//跳到显示lose字符那里
                }
                if(Key_Stop==0)
                {
                        delay(30);
                        if(Key_Stop==0)//停止键按下
                        {
                                beep();
                                TR0=0;//关闭定时器0,选手开始回答
                                while(!Key_Stop);
                                while(1) //在显示选手回答倒计时时只有在stop按键按下时,才可按复位键
                                {
                                        display(XuanShou_num,HuiDa_time);//显示选手编号和回答倒计时
                                        if(Key_Start==0)
                                        {
                                                delay(10);
                                                if(Key_Start==0)
                                                {
                                                        beep();
                                                        table_score[XuanShou_num]++;//加分
                                                }
                                        }
                                        while(!Key_Start)
                                        {
                                                display_char(17,18,1,16);//按键不放开的情况下显示+1
                                                shan_count=1;//调用的是闪动显示函数,但是不让其闪动
                                        }
                                        if(Key_Stop==0)
                                        {
                                                delay(10);
                                                if(Key_Stop==0)
                                                {
                                                        beep();
                                                        table_score[XuanShou_num]--;//扣分
                                                }
                                        }
                                        while(!Key_Stop)
                                        {
                                                display_char(14,14,1,16);//按键不放开的情况下显示-1
                                                shan_count=1;//调用的是闪动显示函数,但是不让其闪动
                                        }
                                        if(Key_Restart==0)
                                        {
                                                delay(10);
                                                if(Key_Restart==0)//热复位键,从头开始下一轮
                                                {
                                                        beep();
                                                        goto Top;
                                                }
                                        }
                                }
                        }
                }
//                else
/*                if(Key_Restart==0)
                {
                        delay(10);
                        if(Key_Restart==0)//热复位键,从头开始下一轮
                        {
                                beep();
                                goto Top;
                        }
                } */
        }

}

void delay(uint z)//1ms基准延时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init()//初始化函数
{
//        P1=0xff
        EA=1;//开总中断;
        TMOD=0x11;//定时器工作方式1,16位定时计数器
        TH0=(65536-50000)/256;//50us
        TL0=(65536-50000)%256;
        ET0=1;//开定时器0中断(暂时不启动定时器)

//        TMOD=0x01;//定时器工作方式1,16位定时计数器
        TH1=(65536-50000)/256;//50us
        TL1=(65536-50000)%256;
        ET1=1;//开定时器0中断(暂时不启动定时器)

        EX0=1;//启动外中断0
        EX1=1;//启动外中断1

        P1=0xff;//读P1口的数据要先置1准备
        count_0=0;//定时器中的计数清零
        count_1=0;
        shan_count=0;
}

void display(uchar XuanShou,uchar time)//显示数字的函数
{

                P2=0x7f;//0111 1111最后一位数码管亮
                P0=table[XuanShou];//选手编号
                delay(1);
                P2=0x7f;//0111 1111
                P0=0xff;//消余辉
                delay(1);

                P2=0xdf;//1101 1111
                P0=table[time%10];//时间的个位
                delay(1);
                P2=0xdf;//0111 1111
                P0=0xff;//消余辉
                delay(1);

                P2=0xef;// 1110 1111
                P0=table[time/10];//时间的十位
                delay(1);
                P2=0xef;//0111 1111
                P0=0xff;//消余辉
                delay(1);
}

void display_char(uchar char_1,uchar char_2,uchar char_3,uchar char_4 )//闪动!显示字符的函数
{
        shan_count++;
        if(shan_count==150)        shan_count=0;
         if(shan_count>0&&shan_count<50)
         {
                P2=0x7f;//0111 1111
                P0=table_char[char_4];
                delay(1);
                P2=0x7f;//0111 1111
                P0=0xff;
                delay(1);

                P2=0xbf;//1011 1111
                P0=table_char[char_3];
                delay(1);
                P2=0xbf;//1011 1111
                P0=0xff;
                delay(1);

                P2=0xdf;//1101 1111
                P0=table_char[char_2];
                delay(1);
                P2=0xdf;//1101 1111
                P0=0xff;
                delay(1);

                P2=0xef;//1110 1111
                P0=table_char[char_1];
                delay(1);
                P2=0xef;//1110 1111
                P0=0xff;
                delay(1);
        }
        else
        {
                 P2=0x7f;//0111 1111
                P0=0xff;
                delay(1);

                P2=0xbf;//
                P0=0xff;
                delay(1);

                P2=0xdf;//
                P0=0xff;
                delay(1);

                P2=0xef;//
                P0=0xff;
                delay(1);
        }

}
void display_set(uchar char_1,uchar time,uchar char_2)//时间设置的闪动显示
{
        shan_count++;
        if(shan_count==120)        shan_count=0;
         if(shan_count>0&&shan_count<40)
         {
                 P2=0x7f;//0111 1111最后一位数码管亮
                P0=table[char_2];//显示一个符号
                delay(1);
                P2=0x7f;//0111 1111
                P0=0xff;//消余辉
                delay(1);

                P2=0xbf;//1011 1111
                P0=table[time%10];//时间的个位
                delay(1);
                P2=0xbf;//1011 1111
                P0=0xff;//消余辉
                delay(1);

                P2=0xdf;//1101 1111
                P0=table[time/10];//时间的十位
                delay(1);
                P2=0xdf;//1101 1111
                P0=0xff;//消余辉
                delay(1);

                P2=0xef;// 1110 1111
                P0=table[char_1];//显示一个符号
                delay(1);
                P2=0xef;//1110 1111
                P0=0xff;//消余辉
                delay(1);
         }
         else
         {
                 P2=0x7f;//0111 1111
                P0=table[char_2];
                delay(1);

                P2=0xbf;//
                P0=0xff;
                delay(1);

                P2=0xdf;//
                P0=0xff;
                delay(1);

                P2=0xef;//
                P0=table[char_1];
                delay(1);
         }
}
void display_score(uchar xs_num)//分数查询显示函数
{
                P2=0x7f;//0111 1111最后一位数码管亮
                P0=table[(table_score[xs_num]%10)];//分数的个位
                delay(1);
                P2=0x7f;//0111 1111
                P0=0xff;//消余辉
                delay(1);

                P2=0xbf;//1011 1111
                P0=table[(table_score[xs_num]/10)];//分数的十位
                delay(1);
                P2=0xbf;//1011 1111
                P0=0xff;//消余辉
                delay(1);

                P2=0xdf;//1101 1111
                P0=table_char[15];//间隔符号
                delay(1);
                P2=0xdf;//1101 1111
                P0=0xff;//消余辉
                delay(1);

                P2=0xef;// 1110 1111
                P0=table[xs_num];//选手编号
                delay(1);
                P2=0xef;//1110 1111
                P0=0xff;//消余辉
                delay(1);
}
void beep()        //有源蜂鸣器函数
{
         fmq=0;
         delay(80);
         fmq=1;
}
void beep_last()//最后一声特殊声调
{
         fmq=0;
         delay(300);
         fmq=1;
}
void LED()
{
        led=0;
        delay(150);
        led=1;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定时器0中断函数_回答时间
{
        TH0=(65536-50000)/256;//50ms
        TL0=(65536-50000)%256;//马上重装初值,以免有误差
        if(count_0==20)
        {
                count_0=0;
                HuiDa_time--;
                if(HuiDa_time<=5)
                {
                        if(HuiDa_time==0)
                        {
                                beep_last();//最后一声特殊警告
                        }
                        beep();
                }

        }
        count_0++;

}

void T1_time() interrupt 3//定时器1中断函数_抢答时间
{
        TH1=(65536-50000)/256;//50us
        TL1=(65536-50000)%256;//马上重装初值,这样在后面调用beep()函数时就不会影响定时器的准确计时了
        if(count_1==20)
        {
                count_1=0;
                QiangDa_time--;
                if(QiangDa_time<=5)
                {
                        if(QiangDa_time==0)
                        {
                                beep_last();//最后一声警告
                        }
                        else
                        beep();
                }
        }
        count_1++;
}

void EX0_set_QiangDa_time()        interrupt 0 //外中断0,设置抢答时间
{
        delay(10);//消抖一下
        if(Key_set_Q==0)
        {
                beep();
                while(1)
                {
//                        display(11,QiangDa_time_temp);
//                        delay(100);//闪动效果
                        display_set(12,QiangDa_time_temp,13);//调用时间设置闪动显示函数,效果为 [时间]
                        if(Key_Start==0)//时间+1键
                        {
                                 delay(10);
                                 if(Key_Start==0)
                                 {
                                         QiangDa_time_temp++;
                                        if(QiangDa_time_temp==100)
                                        {
                                                QiangDa_time_temp=1;
                                        }
                                 }
                        }
                        while(!Key_Start);//等待按键释放
//                        else
                        if(Key_Stop==0)//时间-1键
                        {
                                 delay(10);
                                 if(Key_Stop==0)
                                 {
                                         QiangDa_time_temp--;
                                        if(QiangDa_time_temp==0)
                                        {
                                                QiangDa_time_temp=99;
                                        }
                                 }
                        }
                        while(!Key_Stop);//等待按键释放
//                        else
                        if(Key_Restart==0)
                        {
                                if(Key_Restart==0)
                                {
                                        beep();
                                        break;
                                }
                        }
                }
        }
}

void EX1_set_HuiDa_time()        interrupt 2 //外中断1,设置回答时间
{
        delay(10);//消抖一下
        if(Key_set_H==0)
        {
                beep();
                while(1)
                {
                        display_set(12,HuiDa_time_temp,13);//调用时间设置闪动显示函数,效果为 [时间]
                        if(Key_Start==0)//时间+1键
                        {
                                 delay(10);
                                 if(Key_Start==0)
                                 {
                                         HuiDa_time_temp++;
                                        if(HuiDa_time_temp==100)
                                        {
                                                HuiDa_time_temp=1;
                                        }
                                 }
                        }
                        while(!Key_Start);//等待按键释放
//                        else
                        if(Key_Stop==0)//时间-1键
                        {
                                 delay(10);
                                 if(Key_Stop==0)
                                 {
                                         HuiDa_time_temp--;
                                        if(HuiDa_time_temp==0)
                                        {
                                                HuiDa_time_temp=99;
                                        }
                                 }
                        }
                        while(!Key_Stop);//等待按键释放
//                        else
                        if(Key_Restart==0)
                        {
                                if(Key_Restart==0)
                                {
                                        beep();
                                        break;
                                }
                        }
                }
        }
}

网友A(2015-11-16):
你的排阻用的是多大的??

网友B(2016-05-08):
最简单的8路抢答器好像只要一个4511就行,不用单片机的吧。

网友C(2016-06-20):
非常不错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