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可控硅无级调光电路及程序

楼主(2015-04-11):
      下面分享一个单片机无级调光电路给大家。这个电路是在网上看到的,感觉简单适用,只是爱好者在制作过程中,一定注意安全。这个单片机调光电路单片机采用的是STC12C2052AD,晶振采用11.0592M。程序附后,有需要的自己下载。单片机部分除了使用STC12C2052AD,也可以使用AT89系列单片机。程序适合单路可控硅控制,因为程序是利用外部中断来控制定时器参数来完成过零延迟触发可控硅的方式来调功的,如果是一片单片机控制多路可控硅,就必须改一种方式,定时器必须常开而且参数定为10MS(一个过零周期),外部中断用来给定时器做同步调整(外部中断时给定时器置入溢出值),各路可控硅调功参数可以通过预设值和查表方式获得相应的延迟触发时间点。
        下载:

网友A(2017-04-04):
经实验,程序可以运行,只是有可能是我的电阻没找到2x30K,用一个200K电阻代替,最大亮度时加不到完全亮度。找到合适电阻时再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经实验,程序可以运行,只是有可能是我的电阻没找到2x30K,用一个200K电阻代替,最大亮度时加不到完全亮度 ...

经调测,最大亮度200k电阻完全可以替代,将 inc 数值调到10即可,加上18b20测温电路和代码,已经成功将其改造成温控电风扇系统,夏天来了可以应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不能把·HEX烧写文件发上来分享一下

楼主很久没回复,其实自己用KILL编译就是了啊,我这有原始的hex文件(运行正常):

777 Bytes, 下载次数: 155, 下载积分: 黑币 -5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该电路中没有晶振电路,当然不能正常运行!

我晕,原来stc12内部有时钟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可以调光,但是有点闪,怎么解决?

如果闪烁,可能是过零检测电路有问题。过零检测就是防止闪烁的。

网友D(2017-06-19):
改成双向光藕  会亮一倍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整流桥出来后被光藕的二极管短路,不太相信这个电路能正常运行

没看到整流桥前面有两个30K的电阻限流吗,而且都有视频了怎么就说这个电路不能正常运行呢,你是不相信这电路跟实物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该电路中没有晶振电路,当然不能正常运行!

你不知道STC12C2052AD内部有扫荡器啊,可以不用外接晶体用内部扫荡器的。

网友A(2017-08-13):
引用 网友G:
具体能说说为什么吗? 我查了好多资料 也没搞明白这个电路为什么要加过零保护

不加过零检测不能保证每个周期的触发时间一致,就会闪烁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楼主 用220V的LED球泡灯试过吗? 可以吗?

led不适合,因为LED的亮度与电压不是线性关系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改成双向光藕会亮一倍

全波过零检测不需要改动,因为正负都会过零触发

网友I(2017-11-14):
本人新手.
可以解释一下630v 0.06uf电容作用吗?还有另外几个电阻的作用?
先谢谢你了

网友J(2018-08-16):
引用 网友K:
可简化设计,不必过零检测,用调脉宽即可控制双向可控硅的功率。

可以加个Q吗?  我正在做这个就是想调脉宽控制双向可控硅 之前做过一个点焊机跟这个原理一样 但是没有过零检测  就是用到一个脉宽调节 我程序方面不大懂  请求前辈指点  我的Q1041596749

网友J:
引用 网友L:
和楼主一模一样的电路,实验是不行的,灯根本不亮,请楼主指点,谢谢

还要做一个给单片机供电的电源电路

网友J:
引用 网友L:
和楼主一模一样的电路,实验是不行的,灯根本不亮,请楼主指点,谢谢

加一个220V变压器 12V输出通过整流桥 整流滤波  再进过稳压块7805 滤波之后微波  之后输出一个5V的电源给单片机供电  这个电路就活啦   你直接一模一样的电路怎么行 单片机都没有供电 根本不会工作啦  楼主那接的是单片机开发板直接接出来的  所以省略掉了5V电源部分

网友J:
引用 网友M:
楼主,程序是怎么实现控制灯变亮变暗的?刚刚看了程序怎么没看懂

通过PWM 脉宽调制

网友N(2015-04-12):
厉害 把可控硅换成继电器可以么

网友O:
引用 网友N:
厉害 把可控硅换成继电器可以么

这个不能换 继电器的动作和可控硅 不是一个级别的 慢n倍

网友P(2015-05-17):
牛逼  把开关换成旋钮的就更赞

网友Q(2015-08-07):
楼主,下面这句话怎么理解
如果是一片单片机控制多路可控硅,就必须改一种方式,定时器必须常开而且参数定为10MS(一个过零周期),外部中断用来给定时器做同步调整(外部中断时给定时器置入溢出值),各路可控硅调功参数可以通过预设值和查表方式获得相应的延迟触发时间点。

网友R:
楼主方便加个qq吗?
287367319

网友S(2015-09-13):
学习!  我想改成红外的 不知道可行否

网友T:
写得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U(2015-12-23):
好东西,正想要的资料

网友V(2016-03-27):
引用 网友W:
学习学习 ,感谢分享

房主能详细的程序给我吗,我正在弄个三相的研究下1481779326@qq.com

网友V:
房主能详细的程序给我吗,我正在弄个三相的研究下1481779326@qq.com

网友X:
太厉害了,改一下程序可以做个软起动吗?

网友Y:
想下来看看,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Z(2016-04-26):
楼主能详细聊一下吗?qq1289220424

网友AA:
这个正是我需要的,太好了,谢谢!

网友AB(2016-05-31):
我用你的程序在proteus怎么仿真不了?请楼主发个仿真的

网友AB:
用proteus仿真不了,是什么原因?

网友AC:
太谢谢了,刚好有用

网友AC:
真的很有用,下来看看!

网友K:
可简化设计,不必过零检测,用调脉宽即可控制双向可控硅的功率。

网友AD(2016-07-21):
220V的电同上,楼主不怕被电到呀。

网友F:
整流桥出来后被光藕的二极管短路,不太相信这个电路能正常运行

网友AE:
非常有用的资料,谢谢啦!

网友AF(2016-08-25):
我想下载下来看看

网友AG(2016-10-14):
正在学习,谢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AG:
通过实验,无法到到要求,楼主希望看到后持续更新下,补全资料,写清楚,要不后面小兄弟通过实验不通过。

网友AH(2016-11-29):
这程序绝对有问题......

网友L:
和楼主一模一样的电路,实验是不行的,灯根本不亮,请楼主指点,谢谢

网友AI:
最近正找可控硅的驱动呢,

网友AJ:
调光为何要放到外部中断里呢

网友AK(2017-01-25):
非常好的资料,学习了

网友AL:
感谢,有图有真相,加个PID,做保温箱不错

网友AM(2017-03-04):
楼主的这个资料不错,刚好是我需要用的,初学这个东西

网友M:
proteus仿真为什么没有moc3020这个

网友M:
楼主,程序是怎么实现控制灯变亮变暗的?刚刚看了程序怎么没看懂

网友A(2017-04-03):
引用 网友O:
这个不能换 继电器的动作和可控硅 不是一个级别的 慢n倍

远不止N倍,应该是N*N*N.....倍!

网友A:
引用 网友F:

那不叫短路,220v整流前加了限流电阻,发光管只需要电流达到要求即可

网友A:
该程序和电路应该可运行,这是我在网上看到的最简洁的单片机调光灯电路和程序。

网友A:
引用 网友K:
可简化设计,不必过零检测,用调脉宽即可控制双向可控硅的功率。

不过零检测会闪烁的,这不能缺。

网友A:
引用 网友L:
和楼主一模一样的电路,实验是不行的,灯根本不亮,请楼主指点,谢谢

该电路中没有晶振电路,当然不能正常运行!

网友B:
楼主能不能把·HEX烧写文件发上来分享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不能把·HEX烧写文件发上来分享一下

楼主很久没回复,其实自己用KILL编译就是了啊,我这有原始的hex文件(运行正常):

777 Bytes, 下载次数: 154, 下载积分: 黑币 -5

网友C:
能调光,但有点闪,就是抖动

网友C:
可以调光,但是有点闪,怎么解决?

网友AN(2017-05-06):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AO:
学习了  最近正在玩这个

网友H:
楼主 用220V的LED球泡灯试过吗? 可以吗?

网友AP:
真心不错 我也在相关的历程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不过零检测会闪烁的,这不能缺。

具体能说说为什么吗? 我查了好多资料 也没搞明白这个电路为什么要加过零保护

网友AQ(2017-06-10):
不错,很有学习的价值

网友AR:
到处要币下载啊看看啊呵呵

网友D:
谢谢分享我找了好久

网友AS:
简单实用,很好的设计

网友AS:
引用 网友D:
改成双向光藕会亮一倍

你的电路实验了吗?没见过这样子

网友AT(2017-09-19):
大神,我如果用STC89C52来写的话,外接晶振一定要11.0592才能工作吗

网友AT:
引用 网友A:
经实验,程序可以运行,只是有可能是我的电阻没找到2x30K,用一个200K电阻代替,最大亮度时加不到完全亮度 ...

楼上大神,请指导下,我按楼主搭的电路无法正常工作,我使用AT89C52搭的电路,请大神帮忙指导下是什么问题,可以加的你的qq吗。我的qq是742682814

网友AU:
请问楼主,可控硅电路中330R、2k电阻和0.06uF的电容在这个电路中分别起什么作用,谢谢。

网友AU:
请问楼主,可控硅电路中330r、2k的电阻和0.06uF的电容分别起什么作用,谢谢。

网友AV(2017-11-05):
我也 测试一下 这个电路

网友AW:
老师写得不错,有视频,有照片,有原理图,还有原代码!文字说明也清晰.

网友AX(2018-01-10):
这个LED灯不能调吗?

网友AX:
可以给我回复一下吗。936386102这是我QQ

网友AY:
楼主求protues仿真文件,我自己弄了一个灯不会亮,而且老是出错

网友AZ:
很好,测试成功

网友BA(2018-03-17):
很好,赞一个

网友BB(2018-04-21):
最近在学习这个 学习了

网友BC:
加上遥控更好

网友BD:
图纸有问题

网友BE(2018-05-28):
请问有没有非隔离驱动的电路?

网友BF:
思路清晰,有条不紊,膜拜中,学习中

网友BG:
引用 网友K:
可简化设计,不必过零检测,用调脉宽即可控制双向可控硅的功率。

怎么做可以交流下吗?

网友BH:
谢谢楼主分享,楼主制作和上传辛苦了

网友BI(2018-07-22):
其实再简化点可以用半波整流获得过零信号

网友BJ:
正在查找调光电路,楼主的程序和电路正适合我,下载学习一下,谢谢楼主

网友BK(2018-09-02):
感谢 我也试一下

网友BL:
先来学习一下吧

网友BM:
你好!
这个电路可以控制220V单相电机启动,并且调速吗?

网友BN(2018-10-24):
过零 检测的光耦P521耐得住那么大的电压吗

网友BO(2018-12-10):
这个电路最低电压可以稳定的调到多少V?

网友BP:
可以解为电位器来调亮度吗

网友BQ:
引用 网友BP:
可以解为电位器来调亮度吗

当然可以使用电位器来调节,取替按键。最好使用带A/D转换功能单片机,外围电路就简化很多。

网友BR(2019-01-18):
你好,请问有仿真图吗

网友BR:
引用 网友AB:
用proteus仿真不了,是什么原因?

这不是proteus仿真图,是原理图

网友BR(2019-02-22):
你好,有仿真图吗

网友BS:
关键点是过零检测,学习了

网友BT(2019-05-05):
能改成软起动嘛?

网友BU:
有空DIY一个

网友BV(2019-10-02):
引用 网友K:
可简化设计,不必过零检测,用调脉宽即可控制双向可控硅的功率。

不检测过零是不行的,除非AC220V整流成DC300v左右,然后加滤波电容,用PWM驱动高耐压MOS+快速二极管,这里就类似于开关电源了。

网友BW(2019-11-11):
很好的程序,谢谢你。

网友BX(2019-12-13):
引用 网友P:
牛逼  把开关换成旋钮的就更赞

开关换成可调 ,那单片机就是多此一举了

网友BY(2020-03-03):
程序能加掉电记忆吗?

网友BY:
问一下,程序能加掉电记忆吗?

网友BZ:
引用 网友BY:
问一下,程序能加掉电记忆吗?

程序里没有这个功能,不过楼主用的STC12C2052AD里自带EEPROM,可以在修改定时器初值时保存一下,开机时先读取赋值即可。

网友BD(2020-05-19):
都用上MOC3020元件了,还加过零检测电路,LZ是脱库子放屁!

网友CA:
引用 网友N:

不行,继电器转换速度跟不上。

网友CB:
引用 网友A:
经调测,最大亮度200k电阻完全可以替代,将 inc 数值调到10即可,加上18b20测温电路和代码,已经成功将其 ...

层主可以看看你加上18b20之后的电路吗

网友CB:
600v耐压值的电容淘宝都找不到

网友CC(2020-11-20):
这个可控硅程序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CD(2020-12-25):
MOC3020内部本身就有个可控硅,为啥还要外加一个可控硅?

网友CE:
引用 网友BD:
都用上MOC3020元件了,还加过零检测电路,LZ是脱库子放屁!

这个型号没有,另此过零非彼过零

网友CF:
楼主大大的程序很完美,我照着程序制作的确实不闪。现阶段我在制作双路可控硅,遗憾的是实现不了。希望有好心人发布

网友BM:
这个可以做为单相电机调速用吗?

网友CG(2021-02-10):
三相过零检测这样就不行了

网友CH:
仿真效果不错

网友CH:
楼主用了一个外部中断+一个定时器,其实用一个定时器就行了,定时器可以改成计数器,当外部中断用,只是要来回切换

网友CI:
这电路用的是内部晶振,还是外部晶振?

网友CI:
输出脚是5伏,不能控制灯不亮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CI:
引用 网友A:
经调测,最大亮度200k电阻完全可以替代,将 inc 数值调到10即可,加上18b20测温电路和代码,已经成功将其 ...

你是怎么成功的,我照着做的怎么不行,灯不亮

网友CJ(2021-04-09):
啊能发仿真图看看嘛,我仿真出错找不到哪里有问题

网友CK:
问一下那个黄色的板子上画的是那一部分电路?

网友CL:
引用 网友CM:

我也想知道

网友CN(2021-12-30):
使用相同的单片机STC2052,电路完全一样。一开始不亮,后来修改了定时器里的脉冲宽度就亮了,非常好的程序,感谢楼主。
void timer1()interrupt 1 //using 0//¿é¿Ø1è′¥·¢ÖD¶Ï
{
        unsigned char i;
        lamp_pwm=0;
        for(i=0;i<2;i++);//把2改成3,或者更大点的数,估计是1T单片机速度快的原因
        lamp_pwm=1;//
}

网友CO:
彳亍,就是我proteus仿真的不是很顺利

网友CP(2022-02-17):
        if(!key0)//降低亮度
        {
                inc+=50;
                if(inc>=8000)inc=8000;
        }
        if(!key1)//增加亮度
        {
                inc-=50;
                if(inc<=800)inc=800;
        }
我是刚接触C语言的初学者,哪位大侠能帮忙解释一下这一段每一句的含义吗?谢谢!

网友CQ(2022-07-19):
引用 网友CP:
if(!key0)//降低亮度
        {
                inc+=50;

  if(!key0)//降低亮度     如果KEY0按下则往下执行语句
        {
                inc+=50;      //给寄存器INC赋值50并与之相加
                if(inc>=8000)inc=8000;   //当INC大于8000时赋值为8000,且为最大值
        }
        if(!key1)//增加亮度
        {
                inc-=50;
                if(inc<=800)inc=800;
        }
第二个判断语句同样理解。我也是刚学如有错望指正

网友CR(2023-04-07):
如果闪烁,可能是过零检测电路有问题。高手

网友CS(2023-08-07):
过零检测电路中断程序执行的是按键检测,闪烁是pwm的结果

网友CT(2024-11-27):
哎呀,下载了两次都打不开连接,5天的登录分没有了

网友CU:
只有程序,没有电路仿真,不知道程序能不能行

网友CV(2024-12-27):
我做了一个单片机可控硅控制风风扇的电路,不成功,风扇不会转,楼主的这个电路可以用来学习参考

网友CW(2025-03-06):
这个程序简洁高效
      if(!key1)//增加亮度
        {
                inc-=50;
                if(inc<=800)inc=800;
这里最小值800,这个可以酌情修改,零点检测光耦前边的限流电阻大小,会影响过零脉冲的宽度,下降沿相对零点的延迟,电阻小,延迟低,电阻大,延迟高。这个800的最小数值,加到定时器上,也就是最小800的延迟,这个延迟,加上过零检测下降沿的延迟,可能会没有最大功率,可以调整这个800的值。
        }
        TH0=(65536-inc)/256;
        TL0=(65536-inc)%256;
        TR0=1;
}

void timer1()interrupt 1 using 0//可控硅触发中断
{
        unsigned char i;
        lamp_pwm=0;//灯亮
        for(i=0;i<2;i++);//延时2us,,如果没可靠触发,可以加大
        lamp_pwm=1;//灯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