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电子密码锁系统设计制作,电路图+源程序

楼主(2015-04-11):
       这款基于51单片机的电子密码锁系统,单片机用STC89C52RC单片机,电路简单,制作过程中不需要进行调试,支持密码掉电保存功能!密码储存于单片机内部自带的的EEPROM中,不需要外置AT24C01保存密码,是学习电子密码锁比较好的教学试验系统,主要功能如下:
       1、1602液晶菜单显示。
       2、6位密码,密码可重置,重置密码时,先输入原始密密,正确后输入新密码,再交输入新密码,两次输入的密码一致辞时,密码修改成功。开锁时,密码通过键盘输入,若密码正确,则将锁打开,诺密码不正确时,无法开锁,密码输入错误三次时,蜂鸣器报 警并且锁定键盘,10分钟。
       3、支持掉电保存密码功能。单片机中的密码是储存于单片内部的EEPROM中,在密码锁系统断电时,储存在密码锁系统中的密码不会丢失。

       4、密码锁系统采用5V继电器模拟开锁过程。
       5、输入的正确时,继电器吸合2-3秒,开锁指示灯亮2-3秒,模拟开锁。
       6、密码错误报警且有错误提示(显示Error)。
       7、密码正确开锁指示。
       8、4X4矩阵键盘输入。
       9、随时可修改密码存储,支持掉电保存密码功能,功能更为实用。
       10、密码可以由用户自己修改设定(只支持6位密码),锁打开后才能 修改密码。修改密码之前必须再次输入密码,在输入新密码时候需要二次确认,以防止误操作。

源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key_scan();
uchar count0,count1,count3,num,n=0,temp,a,j,count4;
uchar mima[8];                                                        //初始密码存储区
uchar tab_key[50];                                                //输入密码存储区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bit enterflag;                                                        //确认键按下与否的标志
bit mimaflag;                                                        //密码正确与否的标志
bit xiugaiflag;                                                        //修改密码标志
bit enter1flag;                                                //修改密码确认键标志
sbit red=P3^7;
sbit bell=P3^6;
sbit rs=P2^0;
sbit rw=P2^1;
sbit lcden=P2^2;
sbit scl=P3^4;
sbit sda=P3^5;
uchar code table1[]="input the passco";
uchar code table2[]="de:     --------";
uchar code table3[]="*";
uchar code table4[]="right   (^_^)   ";
uchar code table5[]="first  error!!!!";
uchar code table6[]="second error!!!!";
uchar code table7[]="third error see ";
uchar code table8[]="u tomorrow (^_^)";
uchar code table9[]="define the passc";
uchar code table10[]="ode:    --------";
uchar code table11[]="code   is    new";
//******************************键盘消抖函数*******************************
void delay1()
{ ;; }
void delay2(uchar x)
{
        uchar a,b;
        for(a=x;a>0;a--)
         for(b=100;b>0;b--);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e^2room的初始化*******************************
void start()  //开始信号
{
        sda=1;
        delay1();
        scl=1;
        delay1();
        sda=0;
        delay1();
}

void stop()   //停止
{
        sda=0;
        delay1();
        scl=1;
        delay1();
        sda=1;
        delay1();
}
//****************************应答信号*************************************
void respond()
{
        uchar i;
        scl=1;
        delay1();
        while((sda==1)&&(i<250))i++;
        scl=0;
        delay1();
}
//*****************************写字节操作函数**********************************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e)
{
        uchar i,temp;
        temp=date;
        for(i=0;i<8;i++)
        {
                temp=temp<<1;                        //保持最高位,左移到进位CY
                scl=0;
            delay1();
                sda=CY;
                delay1();
                scl=1;
                delay1();
        }
        scl=0;
        delay1();
        sda=1;//总线释放
        delay1();
}
//*******************************读字节操作函数*****************************
uchar read_byte()
{
        uchar i,k;
        scl=0;
        delay1();
        sda=1;
        delay1();
        for(i=0;i<8;i++)
        {
                scl=1;
                delay1();
                k=(k<<1)|sda;    //或运算,放到最低位
                scl=0;
                delay1();
        }
        return k;
}
//**********************************写地址函数******************************
void write_add(uchar address,uchar date)
{
        start();
        write_byte(0xa0);
        respond();
        write_byte(address);
        respond();
        write_byte(date);
        respond();
        stop();
}
//*******************************读地址函数*************************************
uchar read_add(uchar address)
{
        uchar date;
        start();
        write_byte(0xa0);
        respond();
        write_byte(address);
        respond();
        start();
        write_byte(0xa1);
        respond();
        date=read_byte();
        stop();
        return date;
}
//****************************LCD1602的初始化*******************************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s=0;
        lcden=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rs=1;
        lcden=0;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密码比较函数********************************
bit mimacmp()
{
        bit flag;
        uchar i;
        for(i=0;i<8;i++)
                {
                        if(mima[i]==tab_key[i])
                                flag=1;
                        else
                                {
                                flag=0;
                                i=8;
                                }
                }
        return(flag);                                                        //返回flag
}

////**********************************LCD显示函数开始**************************************
void lcd_display()
{
uchar i=0;
write_com(0x80+0x40+8);
for(i=0;i<n;i++)
{
write_date(table3[0]);
}
}

//****************************************键盘功能分配函数群开始****************************
//** 0 ** 1 **2 ** 3**
//** 4** 5** 6 **7 **
//**8** 9** 确认(A)  **无效(B)
//**取消(C)**修改密码键(D)**确认修改键(E)**无效(F)

void key_manage1()
{
tab_key[n]=0;
n++;
if(xiugaiflag==1)
{
mima[count4]=0;
count4++;
}
}

void key_manage2()
{

tab_key[n]=1;
n++;
if(xiugaiflag==1)
{
mima[count4]=1;
count4++;
}
}

void key_manage3()
{

tab_key[n]=2;
n++;
if(xiugaiflag==1)
{
mima[count4]=2;
count4++;
}
}

void key_manage4()
{
tab_key[n]=3;
n++;
if(xiugaiflag==1)
{
mima[count4]=3;
count4++;
}
}

void key_manage5()
{
tab_key[n]=4;
n++;
if(xiugaiflag==1)
{
mima[count4]=4;
count4++;
}
}

void key_manage6()
{
tab_key[n]=5;
n++;
if(xiugaiflag==1)
{
mima[count4]=5;
count4++;
}
}
void key_manage7()
{
tab_key[n]=6;
n++;
if(xiugaiflag==1)
{
mima[count4]=6;
count4++;
}
}
void key_manage8()
{
tab_key[n]=7;
n++;
if(xiugaiflag==1)
{
mima[count4]=7;
count4++;
}
}

void key_manage9()
{
tab_key[n]=8;
n++;
if(xiugaiflag==1)
{
mima[count4]=8;
count4++;
}
}
void key_manage10()
{
tab_key[n]=9;
n++;
if(xiugaiflag==1)
{
mima[count4]=9;
count4++;
}
}
//**********************************确认键**************************************************************
void key_manage11()
{
        enterflag=1;                                        //确认键按下
        if(n==8)                                           //只有输入8个密码后按确认才做比较
                mimaflag=mimacmp();
        else
                mimaflag=0;
         if(enterflag==1)
                {
                        enterflag=0;
                        n=0;
                        //用FFFFFFFF清除已经输入的密码
                        for(count3=0;count3<8;count3++)
                        {
                                delay(5);
                                tab_key[count3]=0x0f;
                        }

                        TR1=1;                                                                        //打开计数器1
                        count1=0;                                                                //定时器1由50MS累计到1S所用的计数器
                        if(mimaflag==1)
                        {
                                a=0;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for(count3=0;count3<16;count3++)
                                {
                                        write_date(table4[count3]);        //密码正确,显示RIGHT,绿灯亮
                                        delay(5);
                                }
                        }

                    else
                        {
                                 n=0;
                                 red=0;
                            bell=0;
                                a++;
                                if(a==1)
                                {
                                        for(count3=0;count3<8;count3++) //ffffffff清除密码
                                        {
                                                delay(5);
                                                tab_key[count3]=0x0f;
                                        }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for(count3=0;count3<16;count3++)
                                        {
                                                write_date(table5[count3]);        //密码错误,显示 first error,红灯亮
                                                delay(5);
                                        }
                                                TR1=1;
                                }
                                if(a==2)
                                {
                                        for(count3=0;count3<8;count3++) //ffffffff清除密码
                                        {
                                                delay(5);
                                                tab_key[count3]=0x0f;
                                        }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for(count3=0;count3<16;count3++)
                                                {
                                                        write_date(table6[count3]);        //密码错误,显示SECOND ERROR,红灯亮
                                                        delay(5);
                                                }
                                                        TR1=1;
                                }

                                  if(a==3)
                                        {
                                                for(count3=0;count3<8;count3++) //ffffffff清除密码
                                                {
                                                        delay(5);
                                                        tab_key[count3]=0x0f;
                                                }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for(count3=0;count3<16;count3++)
                                                {
                                                        write_date(table7[count3]);        //密码错误,显示third error see,红灯亮
                                                        delay(5);
                                                }
                                                write_com(0x80+0x40);
                                                for(count3=0;count3<16;count3++)
                                                {
                                                        write_date(table8[count3]);//密码错误,显示 U TOMORROW ,红灯亮
                                                        delay(5);
                                                }
                                                        TR1=0;

                                        }

                }
        }

}
void key_manage12()
{
tab_key[n]=11;
n++;                                                  //密码计数清零

}
//****************************************************取消键********************************************
void key_manage13()
{

n=0;                                                  //密码计数清零
write_com(0x80);                                                //指针所指位置
for(count3=0;count3<16;count3++)
{
        write_date(table1[count3]);                //第一行显示INPUT THE PASSPORD:
        delay(5);
}
write_com(0x80+0x40);
for(count3=0;count3<16;count3++)
{
        write_date(table2[count3]);        //开机显示--------
        delay(5);
        tab_key[count3]=0x0f;                        //用FFFFFFFF清楚已经输入的密码
}

}
//*******************************************修改密码键**********************************
void key_manage14()
{
        uchar aa=0;
        n=0;
        xiugaiflag=1;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for(count3=0;count3<16;count3++)
{
        write_date(table9[count3]);        //显示define the password
        delay(5);
        tab_key[count3]=0x0f;                        //用FFFFFFFF清楚已经输入的密码
}
        write_com(0x80+0x40);
for(count3=0;count3<16;count3++)
{
        write_date(table10[count3]);        //显示--------
        delay(5);
}
TR0=1;

}
//******************************************修改密码键的确认键********************************
void key_manage15()
{
n=0;
enter1flag=1;
if(enter1flag==1)
{
        enter1flag=0;
        count4=0;
        for(count3=0;count3<16;count3++)
        {
        tab_key[count3]=0x0f;                        //用FFFFFFFF清楚已经输入的密码
        }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for(count3=0;count3<16;count3++)
        {
                write_date(table11[count3]);
                delay(100);
        }
        TR1=1;
        count1=0;
}
}
void key_manage16()
{
tab_key[n]=15;
n++;
}

//****************************************定时器1的50MS,共延时1秒*****************************
void time_1() interrupt 3
{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if(count1<20)
        {
                count1++;
        }
        else                                                         //计时到1S
        {
                TR1=0;
                count1=0;
                mimaflag=0;

                red=1;
                bell=1;
                //显示FFFFFFFF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for(count3=0;count3<16;count3++)
                        {
                                write_date(table1[count3]);        //显示INPUT THE PASSCODE
                                delay(5);
                        }
                write_com(0x80+0x40);
                for(count3=0;count3<16;count3++)
                        {
                                write_date(table2[count3]);        //开机显示FFFFFFFF
                                delay(5);
                        }
        }

}
//***********************************************定时0**********************************************
void time_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if(count4<8)
{
        key_scan();
}
else
{
        TR0=0;
        count4=0;
}
}

//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
{

        uchar i;
        lcden=0;
        write_com(0x38);                                        //打开显示模式设置
        write_com(0x0c);                                        //打开显示,光标等等设置未零
        write_com(0x06);                                        //当读或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一,且光标加一,当写一个字符后整频显示左移,
        write_com(0x01);                                        //清零指令
        write_com(0x80);                                        //指针所指位置

        //定时器初始化
        TMOD=0x11;                                                        //T0,T1工作方式1
        TH0=(65536-2000)/256;
        TL0=(65536-2000)%256;                                //T0初始化2MS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T1初始化50MS

        TR1=0;
        ET1=1;
        EA=1;
        TR0=0;
        ET0=1;

        count0=0;                                                        //初始没有密码输入,故为零
        enterflag=0;                                                //没有确认键按下
        mimaflag=0;                                                        //密码正确与否键先置零

        red=1;                                                                //红灯不亮
//************密码存入EPROM中**********************************
        sda=1;
        delay(5);
        scl=1;
        delay(5);
        for(i=0;i<8;i++)
        {
                write_add(i,8);
                delay2(100);
        }
        for(i=0;i<8;i++)
        {
                mima[i]=read_add(i);
                delay(5);
        }

}
void main()
{        rw=0;
        init();
        write_com(0x80);                                                //指针所指位置
        for(count3=0;count3<16;count3++)
        {
                write_date(table1[count3]);                //第一行显示INPUT THE PASSPORD:
                delay(5);
        }
        write_com(0x80+0x40);
        for(count3=0;count3<16;count3++)
        {
                write_date(table2[count3]);                //开机显示FFFFFFFF
                delay(5);
        }
        while(1)
        {
                key_scan();                                                      //调用键盘扫描函数
                lcd_display();
        }

}
//**************************************************键盘扫描函数开始********************************
void key_scan()
{
//**********扫描第一行*********
P1=0xfe;
temp=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0);
if(temp!=0xf0)
{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ee:
key_manage1();
break;

case 0xde:
key_manage2();
break;

case 0xbe:
key_manage3();
break;

case 0x7e:
key_manage4();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1;
temp=temp&0xf0;
}
}
}
//**************************************************扫描第二行***********************************
P1=0xfd;
temp=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0);
if(temp!=0xf0)
{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ed:
key_manage5();
break;

case 0xdd:
key_manage6();
break;

case 0xbd:
key_manage7();
break;

case 0x7d:
key_manage8();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1;
temp=temp&0xf0;
}
}
}
//*********************************************扫描第三行***********************************
P1=0xfb;
temp=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0);
if(temp!=0xf0)
{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eb:
key_manage9();
break;

case 0xdb:
key_manage10();
break;

case 0xbb:
key_manage11();
break;

case 0x7b:
key_manage12();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1;
temp=temp&0xf0;
}
}
}

//***************************************************扫描第四行****************************************
P1=0xf7;
temp=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0);
if(temp!=0xf0)
{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e7:
key_manage13();
break;

case 0xd7:
key_manage14();
break;

case 0xb7:
key_manage15();
break;

case 0x77:
key_manage16();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1;
temp=temp&0xf0;
}
}
}
}

网友A(2015-09-13):
大神。我想问问如何把它应用于老式木门锁呢?? 这种锁

网友B:
支持大神多发帖,供新手学习。。

网友C(2015-11-28):
不错,不需要用到24C0X储存芯片,对于做课程设计来说是不不错的选择

网友D:
原始密码是多少啊?大神

网友E:
说的不用24C02程序还是用的

网友F:
看不清楚图像的链接啊

网友G:
对啊,我也想知道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原始密码是多少啊?大神

我猜 可能是 88888888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原始密码是多少啊?大神

577.//************密码存入EPROM中**********************************

578.        sda=1;

579.        delay(5);

580.        scl=1;

581.        delay(5);

582.        for(i=0;i<8;i++)

583.        {

584.                write_add(i,8);

585.                delay2(100);

586.        }

587.        for(i=0;i<8;i++)

588.        {

589.                mima=read_add(i);

590.                delay(5);

591.        }

593.}
从这里看很可能是 8888 8888。

网友I:
大神,你用24c02了吧,那sda,scl引脚不是吗?

网友J(2016-02-19):
大神呀。力挺

网友K: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L:
大神,求加QQ指教,可以交学费

网友M:
楼主有这个的清晰的电路图吗?

网友N:
P3.4,P3.5的数据地址线是24c02的吗

网友O:
高手高手高高手

网友P:
掉电密码就没有了,是不是没存入eeproom

网友Q(2016-05-04):
引用 网友P:
掉电密码就没有了,是不是没存入eeproom

你用外部的e^2prom了吗

网友R:
我觉得是很值得学习例子

网友S(2016-06-06):
rs    rw    lcden    scl    sda各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T:
引用 网友S:
rs    rw    lcden    scl    sda各代表什么意思

第4脚:RS为寄存器选择,高电平时选择数据寄存器、低电平时选择指令寄存器。
第5脚:R/W为读写信号线,高电平时进行读操作,低电平时进行写操作。当RS和R/W共同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指令或者显示地址,当RS为低电平R/W为高电平时可以读忙信号,当RS为高电平R/W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数据。
第6脚:E端为使能端,当E端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执行命令。

详见51黑电子论坛提供的1602中文资料:http://www.51hei.com/bbs/dpj-38656-1.html

网友U(2016-07-22):
楼主无敌了,,,请问write_com(0x80+0x40+8);是干什么的啊

网友V:
引用 网友U:
楼主无敌了,,,请问write_com(0x80+0x40+8);是干什么的啊

这个是1602第二行 第8个位置显示数据

网友W(2016-11-24):
引用 网友X:

你有清楚的电路图吗

网友Y:
这个是怎么接的你知道吗,我看不清

网友Z:
老师您好,本人一直想做一套密码锁,苦于不会写程序,今天看到您的帖子很是欣喜,不知老师能否加我QQ(309374694)给与我相应指导?谢谢!

网友AA:
请问楼主原始密码是多少??

网友AB:
太感谢,正在学习,太需要了,谢谢

网友AB:
有人试过,成功了吗?求交流

网友AC(2016-12-26):
楼主能不能发个更清楚的原理图

网友AC:
楼主可不可以发一个更清晰的原理图

网友AD:
运行程序有警告没弄明白

网友AE(2017-03-23):
引用 网友B:
支持大神多发帖,供新手学习。。

这图有点看不清啊,有没有清晰一点的能不能给我发一份,谢谢。1778360798@qq.com

网友AF:
有没有元器件清单啊?楼主

网友AG(2017-04-27):
有没有更清楚的原理图啊,大神

网友AH:
有没有仿真图啊?

网友AI:
这个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AJ(2017-06-02):
大神请问这个能用的吗

网友AK:
有接线图吗?

网友AL(2017-09-15):
有原理图嘛

网友AM:
求原理图

网友AN:
程序掉电,密码就没了,而且不太稳定,弄不清楚

网友AO(2017-11-01):
再开发个机械部分就完美了!

网友AP(2017-12-02):
怎么让它变成6位密码

网友AQ:
毕业设计zheng需要,谢谢了

网友AR:
厉害了 膜拜大神

网友AS:
有不有基于ARM LPC2138芯片的电子密码锁设计

网友AT(2018-01-04):
大神6666,膜拜

网友AU(2018-04-27):
如果要改成三次输入密码后是重设密码应该怎么改

网友AQ:
很好的资料,学习了

网友AV:
3次密码锁定解锁怎么解

网友AV:
求更清晰的仿真图

网友AV:
请问有仿真图吗

网友AW:
正准备做个密码锁。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AX:
希望楼主能发个更清晰的电路图

网友AY(2018-06-11):
楼主,这个不用at24的吧。。我试着做了仿真,可是下进去就只有初始化的语句,按键没反应呀

网友AZ(2018-08-24):
大神,原理图可以发全吗

网友BA:
赞一个,很给力,

网友BB(2018-09-24):
密码应该是0000 0000吧

网友BC(2018-12-08):
很好,很值得学习的一个贴

网友BD(2022-10-24):
楼主,5行为什么不正式参数中,6.7.8行都出现一点问题,求解决方法

网友BE:
楼主,出现重复多次调用报警,可能会影响程序的可靠性吧?,

网友BF(2023-07-03):
支持大神多发帖,供新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