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温度报警器与时钟显示C程序和原理图

楼主(2015-04-11):
       文章附图中的是单片机温度报警器+时钟显示板的实物照片,附件中有C程序和原理图,需要的可以自己下载。这款单片机温度报警器+时钟显示板,采用8只数码管来显示时间,小时、分钟、秒种之间用“-”进行分隔,看上去比较美观。这款单片机温度报警器+时钟显示板,使用的单片机为AT89C51,DS18B20的数据端接单片机的P3^3脚,测试测量保留一位小数,测量范围-55~125度,板上设有两按键,用来调整时间温度定值。

         源代码及其电路图下载(protel格式的原理图): 温度报警器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uchar i=0,j=0,k=0, s=1,f=1,m=0,a[9]; //定义变量
sbit K4=P1^3; //位定义
sbit K5 =P1^4; //位定义
sbit fmq =P3^6; //位定义
sbit     DQ=P3^3;                               //温度输入口
sbit     DIN=P0^7;
uint     h;
uint     temp;
uint     num;
uint     numc;
//uchar code sz[]={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bf} ; //数字编码表
//uchar code xw[]={ 0xff,0xfe,0xfd,0xfb,0xf7, //选位编码表
//0xef,0xdf,0xbf,0x7f
//};
//**************温度小数部分用查表法***********//
uchar code ditab[16]=
{0x00,0x01,0x01,0x02,0x03,0x03,0x04,0x04,0x05,0x06,0x06,0x07,0x08,0x08,0x09,0x09};
//
uchar code dis_7[]={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0xbf};
//共阳LED段码表        "0"  "1"  "2"  "3"  "4"  "5"  "6"  "7"  "8"  "9" "不亮" "-"
uchar code scan_con[8]={0xf7,0xfb,0xfd,0xfe,0xef,0xdf,0xbf,0x7f};    //列扫描控制字
uchar data temp_data[2]={0x00,0x00};             //读出温度暂放
uchar data display[1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显示单元数据,共4个数据和一个运算暂用
//uchar data display1[5]={};
//
//
//
void pf() //区分出个位和十位
{
a[1]=s/10;
a[2]=s%10;
a[3]=11;
a[4]=f/10;
a[5]=f%10;
a[6]=11;
a[7]=m/10;
a[8]=m%10;
}

/*****************11us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int t)
{
  for (;t>0;t--);
}
/*****************延时函数***********************/
void ys ( int d )
{
int b ,c ;
for (b = d;b>0;b--)
for (c=110;c>0;c--) ;
}
//****************1ms基准延时程序
void delay1ms(uint i)
{

uchar j;
while(i--)
{
for(j=0;j<115;j++)
{
  ;
}

}

}
/************500us基准延时程序         ******************/
void delay500us()
{

unsigned char j;

for(j=0;j<57;j++)
{
  ;
}
}
/****************显示扫描函数***************************/
void scan()
{
  uchar k;
  display[4]=num/1000;
display[5]=num/100-display[4]*100;
display[6]=num/10-display[5]*10;
display[7]=num-display[5]*100-display[6]*10;
numc=display[2]*100+display[1]*10+display[0];
     for(k=0;k<8;k++)                     //4位LED扫描控制
{
  P0=dis_7[display[k]];          //数据显示
  if ((k==1)||(6==k))
  {DIN=0;}                   //小数点显示
  P2=scan_con[k];                 //位选
  delay(100);
}
}

void xs(uint k)
{        uint i;
        for(i=0;i<k;i++)
        {
        scan();

        }
}
/***********产生1KHZ频率声音的函数 /****************/
void beep()
{
        fmq=0;
        delay500us();
        fmq=1;

}

/****************DS18B20复位函数************************/
void ow_reset(void)
{
char presence=1;
while(presence)
{
  while(presence)
   {
    DQ=1;_nop_();_nop_();//从高拉倒低
        DQ=0;
        delay(50);           //550 us
        DQ=1;
        delay(6);            //66 us
        presence=DQ;         //presence=0 复位成功,继续下一步
   }
   delay(45);            //延时500 us
   presence=~DQ;
}
DQ=1;                   //拉高电平
}
//
//
/****************DS18B20写命令函数************************/
//向1-WIRE 总线上写1个字节
void write_byte(uchar val)
{
  uchar i;
  for(i=8;i>0;i--)
  {
   DQ=1;_nop_();_nop_();                  //从高拉倒低
   DQ=0;_nop_();_nop_();_nop_();_nop_();  //5 us
   DQ=val&0x01;                           //最低位移出
   delay(6);                              //66 us
   val=val/2;                             //右移1位
   }
   DQ=1;
   delay(1);
}
//
/****************DS18B20读1字节函数************************/
//从总线上取1个字节
uchar read_byte(void)
{
uchar i;
uchar value=0;
for(i=8;i>0;i--)
{
  DQ=1;_nop_();_nop_();
  value>>=1;
  DQ=0;_nop_();_nop_();_nop_();_nop_();         //4 us
  DQ=1;_nop_();_nop_();_nop_();_nop_();         //4 us
  if(DQ)value|=0x80;
  delay(6);                                     //66 us
}
DQ=1;
return(value);
}
//
/****************读出温度函数************************/
//
read_temp()
{
  ow_reset();                  //总线复位
  delay(200);
  write_byte(0xcc);            //发命令
  write_byte(0x44);            //发转换命令
  ow_reset();
  delay(1);
  write_byte(0xcc);            //发命令
  write_byte(0xbe);
  temp_data[0]=read_byte();    //读温度值的第字节
  temp_data[1]=read_byte();    //读温度值的高字节
  temp=temp_data[1];
  temp<<=8;
  temp=temp|temp_data[0];      // 两字节合成一个整型变量。
  return temp;                 //返回温度值
}
//
/****************温度数据处理函数************************/

//二进制高字节的低半字节和低字节的高半字节组成一字节,这个
//字节的二进制转换为十进制后,就是温度值的百、十、个位值,而剩
//下的低字节的低半字节转化成十进制后,就是温度值的小数部分

/********************************************************/
void work_temp(uint tem)
{
uchar n=0;
if(tem>6348)                        // 温度值正负判断
     {tem=65536-tem;n=1;}            // 负温度求补码,标志位置1
      display[4]=tem&0x0f;           // 取小数部分的值
  display[0]=ditab[display[4]];  // 存入小数部分显示值
      display[4]=tem>>4;             // 取中间八位,即整数部分的值
  display[3]=display[4]/100;     // 取百位数据暂存
  display[1]=display[4]%100;     // 取后两位数据暂存
  display[2]=display[1]/10;      // 取十位数据暂存
  display[1]=display[1]%10;
/******************符号位显示判断**************************/
  if(!display[3])
  {
    display[3]=0x0a;           //最高位为0时不显示
    if(!display[2])
{
   display[2]=0x0a;        //次高位为0时不显示
}
  }
  if(n){display[3]=0x0b;}      //负温度时最高位显示"-"
}
/*************显视函数*************/
void szxs()
{ uint jj;
pf() ;
for (k=1;k<=8;k++)
{
if(k<5)
{jj=4-k;}
else
jj=k-1;
P2=scan_con[jj];
P0=dis_7[a[k]];
ys(3);
}

}
void dczd() interrupt 1 //定时中断
{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i++;

if (i==20)
{
i=0;

m++;
if (m==60)
{
m=0;
f++;
if (f==60)
{
f=0;
s++;
if (s==24)
s=0;
}
}
}
}
void cs() //初始函数
{
TMOD=0x01; //设置为定时工作方式
TH0=(65535-50000)/256; //定时器装初值
TL0=(65535-50000)%256; //定时器装初值
EA=1; //打开总中断
ET0=1; //打开定时中断
TR0=1; //起用定时器
//P3=0X00;
}
void szxs1(uint t)
{
uint a;
for(a=0;a<t;a++)
{szxs();
}
}
void shizhong()
{

szxs1(1);

if(( K4==0)&&(0!=K5))
{
szxs1(2);
if( ( K4==0)&&(0!=K5))
{
szxs1(10);
s++;
s%=24;
}
}
if(( K5==0)&&(0!=K4))
{
szxs1(2);
if(( K5==0)&&(0!=K4))
{
szxs1(10);
f++;
f%=60;
}
}

}
void cw()
{

work_temp(read_temp());     //处理温度数据
scan();

if(( K5==0)&&(0!=K4))                                        //上限+
        {
        //delay1ms(15);
        xs(3);                                          //用显示程序延时,下同
        if(( K5==0)&&(0!=K4))
                {

            num=num+1;

                }
         //while(!K5);
         xs(14);
         }
if(( K4==0)&&(0!=K5))                                  //上限-
        {
        //delay1ms(15);
        xs(3);
        if(( K4==0)&&(0!=K5))
                {

            num=num-1;

                }
         //while(!K4);
         xs(14);
         }

         if(numc>num)
         {
         beep();
         }                  //显示温度值

}
void main ()
{
uint b=0;
cs();
num=300;
  P0=0xff;                 //初始化端口
  P2=0xff;
  for(h=0;h<4;h++)              //开机显示"0000"
      {display[h]=0;}
  ow_reset();                   //开机先转换一次
  write_byte(0xcc);             //Skip ROM
  write_byte(0x44);             //发转换命令
  xs(20);            //开机显示"00000300"
  while(1)
  {
  for(b=0;b<200;b++)
  shizhong();
   for(b=0;b<200;b++)
   cw();

  }

}

网友A:
有没电路图?

网友A:
装个看图软件都两三G

网友B(2015-09-25):
正好做一个太强了,赚点币

网友C(2016-05-24):
希望可以帮到我

网友D(2017-01-16):
做一个试试

网友E:
很好的的东西,学习了

网友F(2017-11-02):
能不能把数码管分开显

网友G(2018-01-03):
请问楼主,有电路图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很好的的东西,学习了

你好,请问一下有电路原理图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装个看图软件都两三G

请问一下有电路原理图吗

网友H:
电路放出来给大家

网友I(2018-04-24):
做一个试试学习学习

网友J:
强,我也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