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ED大时钟制作 原理图源程序

楼主(2015-04-12):
     这是一款单片机时钟原理图源程序,该款单片机时钟使用的单片机是STC89C52RC,显示数码管是用发光二极管焊的,设计一四个按键,分别是用来调整时间小时、分钟用的。实物是由一块单片机最小系统板及自己焊接的数码显示板组成,单片机最小系统板上设计RS232-TTL的电平转换电路,这样烧写单片机程序就不需要额外的硬件,让初学者学习实作这块单片机时钟板变得简单省费用。源程序及电原理图的PROTEL格式的文件这了方便爱好者者使用,已压缩成压缩包,需要的可以从下面的地址自己下载,这里只是将制作好的实物及JPG格式的原理图贴出来。实物中用到的单片机最小系统本空间有具体的制作方法,大家可以参考制作。

      制作资料下载:

下面是电路原理图:

    推荐:

          手把手制作单片机最小系统:http://www.51hei.com/bbs/dpj-33306-1.html
          用单片机最小系统做18B20温度测量试验:http://www.51hei.com/bbs/dpj-31415-1.html

本程序源代码如下: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sbit d1=P1^0;//定义d1
sbit d2=P1^7;//定义d1
sbit key1=P3^2;//按键定义
sbit key2=P3^3;
sbit key3=P3^4;
sbit key4=P3^5;
sbit LED1=P2^3;
sbit LED2=P2^2;
sbit LED3=P2^1;
sbit LED4=P2^0;

uchar temp,aa,miaos,miaog,qian,bai,shi,ge,fen,sh,bb,mh;
void display(uchar qian,uchar bai,uchar shi,
uchar ge);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init();
void main()
{
        init();//初始化子程序
        mh=1;
        while(1)
        {
                if(key1==0)
                {
                        delay(200);
                        while(key1==0);
                        fen++;
                        if(fen==59)
                        {
                                fen=0;
                        }
                }
                if(key2==0)
                {
                        delay(200);
                        while(key2==0);
                        if(fen!=0)
                        {
                                fen--;
                        }
                        if(fen==0)
                        {
                                fen=59;
                        }
                }
                if(key3==0)
                {
                        delay(200);
                        while(key3==0);
                        sh++;
                        if(sh==23)
                        {
                                sh=0;
                        }
                }
                if(key4==0)
                {
                        delay(200);
                        while(key4==0);
                        if(sh!=0)
                        {
                                sh--;
                        }
                        if(sh==0)
                        {
                                sh=23;
                        }

                }
                if(aa==20)
                {
                        bb++;
                        aa=0;
                        miaog=bb%10;
                        miaos=bb/10%6;
                        mh=~mh;
                }
                if(bb==60)
                {
                        fen++;
                        bb=0;
                }
                ge=fen%10;
                shi=fen/10%6;
                if(fen==60)
                {        sh++;
                        fen=0;
                        fen=0;

                }
                bai=sh%10;
                qian=sh/10;
                if(bai==10)
                bai=0;
                if(qian==2)
                {
                        if(bai==4)
                        {
                                qian=0;
                                bai=0;
                        }
                }
                if(sh==24)
                {
                        sh=0;
                }
                display(qian,bai,shi,ge);
        }
}

void display(uchar qian,uchar bai,uchar shi,
uchar ge)
{
        LED1=1;
        P0=table[qian];
        LED1=0;
        delay(1);
        LED1=1;

        LED2=1;
        P0=table[bai];
        LED2=0;
        delay(1);
        LED2=1;

        LED2=1;
        if(mh==1)
        {
           P0=0x7F;
        }
        else P0=0xFF;
        LED2=0;
        delay(3);
        LED2=1;

        LED3=1;
        P0=table[shi];
        LED3=0;
        delay(1);
        LED3=1;

        LED4=1;
        P0=table[ge];
        LED4=0;
        delay(1);
        LED4=1;
}

void init()
{
        d1=1;
        d2=1;
        fen=0;
        sh=0;
        temp=0;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aa++;
}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我认识你一年多了可是没和你说过一句话

网友B(2015-08-08):
原理图内段码需不需要上拉电阻?

网友C(2017-12-25):
从图上看很好,平常都是用89C2051做的,改天就做个试试!

网友D:
很棒,有时间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