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红外线万能学习遥控器

楼主(2015-04-12):
      这款单片机红外线万能学习遥控器,使用的单片机是STC15F104单片机,长按进入学习,这样就有3个学习键,电路简单,容易制作,缺点:测试了一下,效果不错,但是还发现个问小题,就是按键发射信号时稍微按久了点就会进入从新学习的状态中,这时已学习的波形也被擦除了。

;STC15F104E 3路学习万能遥控器
  ;内部振荡11.0592M

  ;EPPROM寄存器
  IAP_DATA EQU  0C2H
  IAP_ADDRH EQU 0C3H
  IAP_ADDRL EQU 0C4H
  IAP_CMD  EQU  0C5H
  IAP_TRIG EQU  0C6H
  IAP_CONTR EQU 0C7H
  ;***********************

  ;F38_4KHZ EQU 0FF70H ;38.4KHZ 1T MODE (65536-11059200/2/38400)
  ;F38_4KHZ EQU 0FFF4H ;38.4KHZ 12T MODE(65536-11059200/2/38400/12)

  AUXR EQU 08EH
  INT_CLKO EQU 08FH ;输出时钟使能

  K0 BIT P3.0;按键1
  K1 BIT P3.1;按键2
  K2 BIT P3.2;按键3
  LED BIT P3.3;指示灯
  IR BIT  P3.4;红外接收头
T1CLKO BIT P3.5;红外发射管

;****************************
  ORG 0
  LJMP START
ORG 0BH
LJMP INT_T0;T0中断
  ORG 30H

  START:;初始化
  MOV R0,#20H
  QL:
  MOV @R0,#0;内存清0
  INC R0
  CJNE R0,#80H,QL

  ;MOV AUXR,#40H ; 1T
  MOV P3,#0FFH;拉高管脚
  MOV AUXR,#00H ;定时器12T模式
  MOV TMOD,#00H ;定时器16位自动重装
;--------------------
  MOV TH1,#0FFH ;38K方波定时T1
  MOV TL1,#0F4H
  SETB TR1
  ;MOV INT_CLKO,#02H;发射38K
  ;MOV INT_CLKO,#00H;停止发射
;-----------------------------
MAIN:;主程序
CALL KEY0
CALL KEY1
CALL KEY2
JMP MAIN
;-----------------------------

KEY0:
  JB K0,KEY0OUT
  CALL DELAY20MS;延时消抖
  JB K0,KEY0OUT
;-----------------
CALL OPEN_T0INT;打开T0中断判断长按
;-----------------
JBC 0,XUEXI0;长按,跳转到学习功能
JNB K0,$-3;短按等待放开
;-----------------
CLR TR0;关T0
CLR ET0;关T0中断
CLR EA;发射关中断
MOV DPTR,#1000H;第1扇区
CALL FFSS;红外发射
KEY0OUT:
RET
XUEXI0:;学习
MOV DPTR,#0;第1扇区
CALL ERASE;扇区擦除,做好写入准备
MOV DPTR,#1;第1扇区第2字节
CALL XIEXI;红外接收,存入第1扇区
RET

;************************
KEY1:
  JB K1,KEY1OUT
  CALL DELAY20MS;延时消抖
  JB K1,KEY1OUT
;-----------------
CALL OPEN_T0INT;打开T0中断判断长按
;-----------------
JBC 0,XUEXI1;长按跳转到学习
JNB K0,$-3;等待放开
;-----------------
CLR TR0;关T0
CLR ET0;关T0中断
CLR EA;关中断
MOV DPTR,#1200H;第2扇区
CALL FFSS;红外发射
KEY1OUT:RET
XUEXI1:;学习
MOV DPTR,#200H;第2扇区
CALL PDSQ;读数判断扇区是否为空
MOV DPTR,#201H;第2扇区第2字节
CALL XIEXI;红外接收,存入第2扇区
RET

;************************
KEY2:
  JB K2,KEY2OUT
  CALL DELAY20MS;延时消抖
  JB K2,KEY2OUT
;-----------------
CALL OPEN_T0INT;打开T0中断判断长按
;-----------------
JBC 0,XUEXI2;长按跳转到学习
JNB K0,$-3;等待放开
;-----------------
CLR TR0;关T0
CLR ET0;关T0中断
CLR EA;关中断
MOV DPTR,#1300H;第2扇区
CALL FFSS;红外发射
KEY2OUT:RET
XUEXI2:;学习
MOV DPTR,#300H;第2扇区
CALL PDSQ;读数判断扇区是否为空
MOV DPTR,#301H;第2扇区第301字节
CALL XIEXI;红外接收,存入第2扇区
RET

;***********************
PDSQ:;读数判断扇区是否为空,是空就擦除
MOV R1,#200;读200个字节
ZDKA:;
CALL EEPROMR
INC DPTR
CJNE A,#0FFH,RESA;跳到扇区擦除
DJNZ R1,ZDKA;是否读完
RET
RESA:
CALL ERASE;扇区擦除
RET
;*********************

;-----------------------
OPEN_T0INT:;打开T0中断
CLR 0;清长按标志位
MOV 2FH,#0;清计数,每计一次70MS
MOV TH0,#0;定时器0初值
MOV TL0,#0
CLR TF0
SETB ET0;开T0中断
SETB TR0;开T0
SETB EA
RET
;***************************
INT_T0:;T0中断,判断长按,长按标志位0置1
INC 2FH;中断计数,
MOV A,2FH
CJNE A,#12,INT_T0OUT;70MS*12=840MS
SETB 0;置1
CLR TR0
CLR ET0
CLR EA
INT_T0OUT:
RETI
  ;***************************
  ;***************************
  XIEXI:;;红外接收;存入EEPROMW
  PUSH DPL;保护指针
  PUSH DPH
  CLR 2;清判断位
  CLR LED;亮灯
  MOV R1,#0;高电平和低电平总数
  CLR TR0;停止计时
X0: JB IR,X0;等待接收头,无信号返回等待

  MOV TH0,#0;;定时器初值归0
  MOV TL0,#0
  SETB TR0;有信号开始计数
  ;-------------------
  WAIT0:JBC TF0,XOUT;等待超时;超过70MS退出
  JNB IR,WAIT0;等待高电平到来
  CLR TR0;停止计数,存低电平时长
  ;-------------------
  BAOCUN:;存低(高)电平时长
  MOV A,TH0;高位
  CPL A;取反计数值就是定时初值
  CALL EEPROMW;写一字节EEPROMW大约60US
  INC DPTR;下一地址
  MOV A,TL0;低位
  CPL A;取反
  CALL EEPROMW;写一字节EEPROMW大约60US
  ;-------------------
  MOV TH0,#0;定时器初值归0
  MOV TL0,#6EH;补偿120US
  SETB TR0;开始计数
  INC DPTR;下一地址
  INC R1;电平个数加1
  CPL 2;取反判断位,初始是0
  JNB 2,WAIT0;是0就跳到等待高电平到来
  ;***********************************
  WAIT1:JBC TF0,XOUT;等待超时
  JB IR,WAIT1;是1就等待低电平到来
  CLR TR0;停止计时
  ;---------------------------
  JMP BAOCUN;存高电平时长

  XOUT:;退出
  CLR TR0;停止计时
  POP DPH;指针出栈
  POP DPL
  DEC DPL;减1就是第1字节地址;用来保存电平总数
  MOV A,R1;电平总数
  CALL EEPROMW;写入扇区第1个地址
  SETB LED;关灯
  RET

  ;***************************
  ;***************************
  FFSS:;红外发射
  CLR LED;;开灯
  MOV A,#0;
  MOVC  A,@A+DPTR
  MOV R1,A;从第1扇区第1地址取出电平总数
  CLR TR0;停止计数
  INC DPTR;下一地址开始为发射数据时长

  FFSS0:
  MOV INT_CLKO,#02H;发射38K红外(A版T1为3.5)
  ;***************************
  ZCZ:;读出定时时长装入定时器
  MOV A,#0;
  MOVC A,@A+DPTR
  MOV TH0,A
  INC DPTR;下一地址
  MOV A,#0
  MOVC A,@A+DPTR

  ;---------------------
  CLR C;数据修正,10US左右
  ADD A,#10
  MOV TL0,A
  MOV A,#0
  ADDC A,TH0
  MOV TH0,A

  ;***************************
  SETB TR0;开始计时
  INC DPTR;下一地址
  JNB TF0,$;等待溢出
  MOV INT_CLKO,#00H;停止发射
  SETB P3.5;熄灭红外管
  CLR TF0;清溢出位
  CLR TR0;停止计数
  ;-----------------------
  DJNZ R1, FFSS1;电平数-1是否完毕
  SETB P3.5;熄灭红外管
  SETB LED;;关灯
  RET

  FFSS1:
  MOV A,#0;装入初值
  MOVC A,@A+DPTR
  MOV TH0,A
  INC DPTR;下一地址
  MOV A,#0
  MOVC A,@A+DPTR
  ;---------------------
  CLR C;数据修正
  ADD A,#10
  MOV TL0,A
  MOV A,#0
  ADDC A,TH0
  MOV TH0,A

  ;***************************
  SETB TR0;开始计数
  INC DPTR;下一地址
  JNB TF0,$;等待溢出
  CLR TF0
  CLR TR0;停止计数
  ;-----------------------
  DJNZ R1,FFSS0;电平数-1是否完毕
  ;***************************
  MOV INT_CLKO,#00H;停止发射
  SETB P3.5;熄灭红外管
  SETB LED;关灯
  RET

  ;******************
  ;EPPROM读写
  ;******************
  ERASE:;擦除
  MOV IAP_CONTR,#83H;允许IAP/IAP操作
  MOV IAP_CMD,#3  ;扇区擦除
  MOV IAP_ADDRH,DPH ;送高地址
  MOV IAP_ADDRL,DPL ;送低地址
  ACALL IAPXX       ;触发
  RET
  ;************************
  EEPROMW:;写
  MOV IAP_CONTR,#83H;允许IAP/IAP操作
  MOV IAP_CMD,#2  ;送写命令
  MOV IAP_ADDRH,DPH ;送高地址
  MOV IAP_ADDRL,DPL ;送低地址
  MOV IAP_DATA,A    ;A是要写入的数据
  ACALL IAPXX       ;触发
  RET
  ;************************
  EEPROMR:;读
  MOV IAP_CONTR,#83H;允许IAP/IAP操作
  MOV IAP_CMD,#1  ;送读命令
  MOV IAP_ADDRH,DPH ;送高地址
  MOV IAP_ADDRL,DPL ;送低地址
  ACALL IAPXX       ;触发
  MOV A,IAP_DATA    ;读出的数据放到A
  RET
  ;************************
  IAPXX:;触发
  ;CLR EA ;关中断在触发之前
  MOV IAP_TRIG, #5AH;和11F/15F的相同,而与12C2052的不同
  MOV IAP_TRIG, #0A5H ;
  NOP
  NOP
  NOP
  ;SETB EA
  RET
  ;----------------------
  IAP_DISABLE:;禁止IAP/IAP操作
  MOV IAP_CONTR,#0
  MOV IAP_CMD,#0
  MOV IAP_TRIG,#0
  MOV IAP_ADDRH,#0FFH
  MOV IAP_ADDRL,#0FFH
  RET
  ;----------------------
  DELAY20MS: ;延时
      MOV R7,#0EH
  DL1:
      MOV R6,#0A8H
  DL0:
      MOV R5,#16H
      DJNZ R5,$
      DJNZ R6,DL0
      DJNZ R7,DL1
      RET
  END

网友A(2015-08-03):
这个电路有编译过的HEX文件吗,烧录怎么做

网友B(2015-10-24):
楼主,怎么不好用啊?

网友C(2018-04-24):
学习了,希望可以用于我制作的定时遥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