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屏幕LED发光二极管显示的电子钟

楼主(2015-04-12):
  这个电子小制作比较适用,是我在网上看到的,特此收集整理,放在51hei,这里工感谢原作者。用直径Φ5的高亮度LED制作电子钟,有亮度高,字型大,悬挂摆放都适宜的优点,对夜间需要看时间,眼神又不太好的老年人使用是个不错的选择。关键是利于DIY,取材容易,成本低,效果好。
做好的电子钟正面

电子钟背面

红LED做的电子钟
PCB板

原理图
       该电子钟用一只按键完成分、时的设置,在设置分时,两位分数码闪动而时不动,待设置时时,两位分数码不动而两位时数码闪动,一但进入时间设置,秒显示自动归零。
       7段数码显示的制作:该电子钟有6位7段数码组成,每个数码由35只直径Φ5mm的LED组成,每段用5只LED,下面是数码组成电路图:

  每5只LED并联组成一段,显示用扫描法,单位时间内只有一位数码显示,从而减少电源消耗。全钟用一个5V电源,电路设环境光检测控制,当环境光线较亮时,LED也较亮,当环境光线变暗时,LED也减低亮度,避免晚上观看刺眼的毛病。
  全钟的制作难度在于电子钟钟面的制作,要使214只(全钟所用LED)LED排列美观,需在电脑中先画好排列图形,然后1:1打印出来,按两位裁好,放置在板面上定位钻孔,这样才不至于变形。如下图

       电路说明:驱动电路:位驱动因为电流较大,选用PNP型A1013中功率管;段驱动选NPN型C9014。环境光检测用直径Φ5的光敏电阻,控制部分可选继电器或晶体管都行,该电路选继电器。选继电器有个问题,就是在强光和弱光的切换临界点时,继电器触点有一个抖动过程,时间不超过1秒,但声音很大,换晶体管可能会好一些。如果要加报闹功能,89C2051的11脚有预留,程序中要加写一段报闹程序。
       使用说明:该电子钟采用单键调时,按键开关采用不带自锁功能的普通开关,用按键按下的时间长短区分不同功能。在时钟正常工作时,按一下按键(按键时间要短,点动一下即可)显示屏关断显示,再按一下恢复显示。要调时时,长按开关(大概0.5秒)时钟进入调时状态,秒停止计数,两位分位开始闪动,点动开关,分位逐次加1,调到所需时间后长按开关进入时位调整,两位时位开始闪动,点动开关,时位逐次加1,调到所需时间后长按开关退出调时状态,秒恢复计数。该电子钟通电后初始状态为:00:00:00,秒从1开始计数。

;中断入口程序
                      ORG   0000H
                      LJMP START
                      ORG   0003H
                      RETI
                      ORG   000BH
                      LJMP INTT0
                      ORG   0013H
                      RETI
                      ORG   001BH
                      LJMP INTT1
                      ORG   0023H
                      RETI
                      ORG   002BH
                      RETI
;======
;主程序
;======
   START:  MOV   R0,#70H
        MOV   R7,#0BH
             MOV   20H,#00H
CLEARDISP:   MOV   @R0,#00H
                  INC   R0
             DJNZ R7,CLEARDISP
             MOV   7AH,#0AH
           MOV   TMOD,#11H
           MOV   TL0,#0B0H
           MOV   TH0,#3CH
           MOV   TL1,#0B0H
           MOV   TH1,#3CH
           SETB EA
           SETB ET0
           SETB TR0
           MOV   R4,#14H
START1:         LCALL DISPLAY
              JNB   P3.7,SETMM1
          SJMP START1
SETMM1:         LJMP SETMM
;===========
;1秒定时程序
;===========
        INTT0:        PUSH ACC
                  PUSH PSW
        CLR   ET0
        CLR   TR0
        MOV   A,#0B7H      ;中断同步修正
        ADD   A,TL0
        MOV   TL0,A
        MOV   A,#3CH
        ADD   A,TH0
        MOV   TH0,A
        SETB TR0
        DJNZ R4,OUTT0
    ADDSS:        MOV   R4,#14H
                  MOV   R0,#71H
        ACALL ADD1         ;加1程序
        MOV   A,R3
        CLR   C
        CJNE A,#60H,ADDMM
    ADDMM:        JC    OUTT0
                  ACALL CLR0
        MOV   R0,#77H
        ACALL ADD1
        MOV   A,R3
        CLR   C
        CJNE A,#60H,ADDHH
    ADDHH:        JC    OUTT0
                  ACALL CLR0
        MOV   R0,#79H
        ACALL ADD1
        MOV   A,R3
        CLR   C
        CJNE A,#24H,HOUR
    HOUR:        JC    OUTT0
                ACALL CLR0
    OUTT0:        MOV   72H,76H
                  MOV   73H,77H
        MOV   74H,78H
        MOV   75H,79H
        POP   PSW
        POP   ACC
        SETB ET0
        RETI
;============
;闪动调时程序
;============
         INTT1:       PUSH ACC
                PUSH PSW
        MOV   TL1,#0B0H
        MOV   TH1,#3CH
        DJNZ R2,INTT1OUT
        MOV   R2,#06H
        CPL   02H
        JB    02H,FLASH1
        MOV   72H,76H
        MOV   73H,77H
        MOV   74H,78H
        MOV   75H,79H
   INTT1OUT:      POP   PSW
                  POP   ACC
        RETI
    FLASH1:      JB    01H,FLASH2
                MOV   72H,7AH
        MOV   73H,7AH
        MOV   74H,78H
        MOV   75H,79H
        AJMP INTT1OUT
    FLASH2:      MOV   72H,76H
                MOV   73H,77H
        MOV   74H,7AH
        MOV   75H,7AH
        AJMP INTT1OUT
;=======
;加1程序
;=======
           ADD1:      MOV   A,@R0
                DEC   R0
        SWAP A
        ORL   A,@R0
        ADD   A,#01H
        DA    A
        MOV   R3,A
        ANL   A,#0FH
        MOV   @R0,A
        MOV   A,R3
        INC   R0
        SWAP A
        ANL   A,#0FH
        MOV   @R0,A
        RET
;========
;清零程序
;========
     CLR0:     CLR   A
              MOV   @R0,A
              DEC   R0
        MOV   @R0,A
        RET
;============
;时钟调整程序
;============
     SETMM:     CLR   ET0
                CLR   TR0
        LCALL DL1S
        JB    P3.7,CLOSEDIS
        MOV   R2,#06H
        SETB ET1
        SETB TR1
     SET2:     JNB   P3.7,SET1
              SETB 00H
     SET4:     JB    P3.7,SET3
              LCALL DL05S
        JNB   P3.7,SETHH
        MOV   R0,#77H      ;加1分程序
        LCALL ADD1
        MOV   A,R3
        CLR   C
        CJNE A,#60H,HHH
     HHH:     JC    SET4
              LCALL CLR0
        CLR C
        AJMP SET4
    CLOSEDIS:     SETB ET0
                  SETB TR0
     CLOSE:     JB    P3.7,CLOSE
                LCALL DISPLAY
        JB    P3.7,CLOSE
     WAITH:     JNB   P3.7,WAITH
                LJMP START1
     SETHH:     CLR   00H
    SETHH1:     JNB   P3.7,SET5
                SETB 01H
     SET6:     JB    P3.7,SET7
              LCALL DL05S
        JNB   P3.7,SETOUT
        MOV   R0,#79H
        LCALL ADD1
        MOV   A,R3
        CLR   C
        CJNE A,#24H,HOUU
     HOUU:     JC    SET6
              LCALL CLR0
        AJMP SET6
    SETOUT:     JNB   P3.7,SETOUT1
                LCALL DISPLAY
        JNB   P3.7,SETOUT
        CLR   01H
        CLR   00H
        CLR   02H
        CLR   TR1
        CLR   ET1
        SETB TR0
        SETB ET0
        LJMP START1
     SET1:     LCALL DISPLAY
              AJMP SET2
     SET3:     LCALL DISPLAY
              AJMP SET4
     SET5:     LCALL DISPLAY
              AJMP SETHH1
     SET7:     LCALL DISPLAY
              AJMP SET6
    SETOUT1:     LCALL DISPLAY
                AJMP SETOUT
;========
;显示程序
;========
    DISPLAY:     MOV   R1,#70H
                MOV   R5,#0FEH
     PLAY:     MOV   A,R5
              MOV   P3,A
        MOV   A,@R1
        MOV   DPTR,#TAB
        MOVC A,@A+DPTR
        MOV   P1,A
        LCALL DL1MS
        INC   R1
        MOV   A,R5
        JNB    ACC.5,ENDOUT
        RL    A
        MOV   R5,A
        AJMP PLAY
    ENDOUT:     MOV   P1,#00H
                MOV   P3,#0FFH
                RET
     TAB:     DB    3FH,06H,5BH,4FH,66H
              DB    6DH,7DH,07H,7FH,6FH,00H
;========
;延时程序
;========
     DL1MS:     MOV   R6,#14H
       DL1:     MOV   R7,#19H
     DL2:     DJNZ R7,DL2
              DJNZ R6,DL1
        RET
    DS20MS:     ACALL DISPLAY
                ACALL DISPLAY
        ACALL DISPLAY
        RET
     DL1S:     LCALL DL05S
              LCALL DL05S
        RET
     DL05S:     MOV   R3,#20H
    DL05S1:     LCALL DISPLAY
                DJNZ R3,DL05S1
        RET
        END

网友A(2015-09-01):
很好很强大

网友B:
建议楼主加入1302更精准...

网友C(2015-10-13):
我也做了一个

网友D:
要是有仿真图就好了

网友E(2015-11-27):
别再按键对表啦
快点加入红外遥控对表功能吧

网友F:
汇编语言啊,有没有C语言程序?

网友G(2017-02-20):
有教程吗?

网友H(2018-01-26):
楼主外壳做得很亮!这个钟我以前用硬件做过,效果不错。就是背面的线密密麻麻很恐怖,用了11个IC!

网友I(2018-09-10):
我只想问问你这个怎么定位的孔,什么比例 倾斜度呢

网友I:
这个的定位是按照什么比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