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频无线话筒原理与制作

楼主(2015-04-12):
     自己动手制作一些电子小制作, 通过组装、调试、制作,是快速入门电子技术的好办法,下面介绍的这款调频无线话筒,是电子小制作入门的比较好的课题,不但容易而且也非常有趣,相信很多电 子爱好者都亲手做过这样的电子小制作,这款调频无线话筒,原理非常简单,没有多余的器件。高频三极管V1和电容C3、C5、C6组成一个电容三点式的振荡 器,三极管集电极的负载C4、L组成一个谐振器,谐振频率就是调频话筒的发射频率,根据图中元件的参数发射频率可以在88~108MHZ之间,正好覆盖调 频收音机的接收频率,通过调整L的数值(拉伸或者压缩线圈L)可以方便地改变发射频率,避开调频电台。发射信号通过C4耦合到天线上再发射出去。

       R4是V1的基极偏置电阻,给三极管提供一定的基极电流,使V1工作在放大区,R5是直流反馈电阻,起到稳定三极管工作点的作用。
       这种调频话筒的调频原理是通过改变三极管的基极和发射极之间电容来实现调频的,当声音电压信号加到三极管的基极上时,三极管的基极和发射极之间电容会随着声音电压信号大小发生同步的变化,同时使三极管的发射频率发生变化,实现频率调制。
       话筒MIC可以采集外界的声音信号,这里我们用的是驻极体小话筒,灵敏度非常高,可以采集微弱的声音,同时这种话筒工作时必须要有直流偏压才能工作,电阻R3可以提供一定的直流偏压,R3的阻值越大,话筒采集声音的灵敏度越弱。电阻越小话筒的灵敏度越高,话筒采集到的交流声音信号通过C2耦合和R2匹配后送到三极管的基极,电路中D1和D2两个二极管反向并联,主要起一个双向限幅的功能,二极管的导通电压只有0.7V,如果信号电压超过0.7V就会被二极管导通分流,这样可以确保声音信号的幅度可以限制在正负0.7V之间,过强的声音信号会使三极管过调制,产生声音失真甚至无法正常工作。
       CK是外部信号输出插座,可以将电视机耳机插座或者随身听耳机插座等外部声音信号源通过专用的连接线引入调频发射机,外部声音信号通过R1衰减和D1、D2限幅后送到三极管基极进行频率调制。所以这个套件不但可以做一个无线话筒,而且还可以做一个电视机无线耳机使用。
       电路中发光二极管D3用来指示工作状态,当调频话筒得电工作时就会点亮,R6是发光二极管的限流电阻。C8、C9是电源滤波电容,因为大电容一般采用卷绕工艺制作的,所以等效电感比较大,并联一个小电容C8可以使电源的高频内阻降低,这个电路非常常见。
       电路中K1和K2其实是一个开关,它有三个不同的位置,拨到最左边时断开电源,最右边是K1、K2接通做调频话筒使用,中间位置是K1接通,K2断开,做无线转发器使用,因为做无线转发器使用是话筒不起作用,但是话筒会消耗一定的静态电流,所以断开K2可以降低耗电、延长电池的寿命。
       总之,这个电子小制作课题,是电子小制作入门的比较好的课题,不但容易而且也非常有趣,很容易制作成功。

网友A:
采用贴片可以是小体积的

网友B(2015-06-22):
这个N年前做过,不过玩了一晚上睡宿觉后就丢了。后来用芯片也做过。哈哈还是感觉用9018的好玩。

网友C:
n 年前做过,不过C4用收音机的可调微型电容,以前都是黑白电视,把电视伴音覆盖掉,多在别人窗外给电视配音,感觉超级好玩

网友D(2015-10-19):
主要是距离,不好调

网友E(2015-12-23):
赞,51hei有你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