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小车之 - 无线路由刷机篇

楼主(2015-04-12):
在确定了无线路由小车的方案后,马上就淘宝了2个路由,DB120和RG100A,都是爱果论坛上推荐的,二手的路由,30多块一个,因为怕不小心弄坏了,邮费不便宜,干脆就买了2个,还专门挑已经刷好openWRT的卖家(后悔啊,导致后来走了很多弯路)。
路由到手后马上就测试,是没问题的,可以连接上,还已经刷了最新的中文版openWRT。但是为了测试方便,需要把路由连接到上级路由,因为要连接到因特网下载软件的。一开始想把路由作为客户端,用无线网卡连接到上级路由,因为是第一次接触openWRT,不是很熟,搞了很久。后来干脆用网线,连接到上级路由,采用的是爱果论坛某个帖子的方法:

1。网络——接口——WAN——协议——改成无——保存
2。网络——接口——LAN——设置IP(与上级路由同一IP段)——网关与DNS(DNS在添加里)为上级路由IP——保存应用
终于可以连上了,不过却有个问题,路由解释不了域名,如果直接ping www.google.com,会出现 bad address 'www.google.com'的错误,但是如果ping google的IP,却没问题。这里耗费了我大量的时间,查阅了很多资料,尝试了很多种办法,无论是直接作为客户端,还是作为2级路由,都不行。把它做为二级路由,二级路由里面的电脑都可以上网了,就是路由解释不了域名。最后把路由都搞成砖了,被迫重新刷一次系统,居然就好了!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有2个原因,一是原理的openWRT装了很多软件,比如什么单口多拨(n-wan),虚拟了几个接口和网卡,导致网络设置异常复杂;二是后来发现之前的openWRT是没有resolv.conf这个文件的,可能是这里导致DNS失效。

这里分别说一下2个路由的刷机方法.
RG100A

先PC连到rg100a的LAN1口,记住一定要是LAN1口,不然刷不上的,且把IP地址改成和路由器同一个网段,即:192.168.1.x 下载OpenWrt固件, http://downloads.openwrt.org/bac ... 20-squashfs-cfe.bin,把路由器电源关掉,按住reset键不放再打开电源,持续20秒左右,然后浏览器打开192.168.1.1,出现刷机登录页面,用户:telecomadmin 密码:nE7jA%5m,登录进去后就来到了刷机页面。选择我们下载下来的固件,升级,接下来很简单不多说了。刷新完成后路由会自动重启,过一会 Ping 192.168.1.1 通了,OK固件刷新完成。
DB120
其实DB120的刷机方法也类似RG100A,不过我一开始用web界面去更新固件,结果挂了,变砖,只能拆开用TTL线刷。这里说明一下,openWRT 10.03-rc3,RG100A和DB120是用同一个固件的,但我RG100A用这个openwrt-RG100A_DB120-squashfs-cfe.bin没问题,DB120刷这个就变砖了,怎么都连不上,后来换openwrt-RG100A_DB120-jffs2-128k-cfe.bin就好了。
下面说一下DB120的TTL刷机方法,把路由拆开,接上TX,RX,GND三条线(接线方法请上论坛找),打开windows的超级终端(或者secureCRT也行),设置“每秒位数”(也有叫波特率的)为115200,接上路由电源,超级终端应该就可以看到路由启动的信息,注意这段“*** Press any key to stop auto run (1 seconds) ***”,当看到这行时,立即按键,慢了就跳过去,必须重新启动路由。如果顺利按下,则路由启动过程停止了,超级终端上显示“CFE>”,此时用网线连接db120的lan4和你的电脑,将电脑网卡IP设置为192.168.1.*,*是2-254的任意一个数字。设置好后,打开IE,输入192.168.1.1,此时出现的不是路由的登录页,而是一个升级页面,点击按钮选择一个升级固件的文件“*.bin”,如openwrt-RG100A_DB120-jffs2-128k-cfe.bin点击升级。通过超级终端可以观察到固件升级的过程。升级完毕后,路由会自行启动。这回启动起来的就是新的固件了。把网线换个接口,不要用lan4,换到其他的接口比如lan3,然后把网址改为自动获取.再打开ie,输入192.168,1.1,就可以打开管理页面了.

这里有个小插曲,我一开始用刷51板的TTL线,怎么搞都不不行,TX和RX换来换去,超级终端死活没反应,后来想起之前刷硬盘的时候买的另外一根线,一看,也是PL2303HX,应该通用把,换上去开机,居然可以了!

网友A:
好文章
正需要呢
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