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小车套件中的电机选择

楼主(2015-04-12):
    智能小车套件中的动力驱动部份一般都用电机作为动力,目前市场上的电支机品种图多,如普通电机、带减速的电机、步进电机。平常我们接触到的也以直流电的居多。电机,是指依据电磁感应定律实现电能的转换装置。电动机也称(俗称马达),它的主要作用是产生驱动转矩,作为各种机械的动力源。下面讲一下比较合适做智能小车、机器人的常用的电机。

       1、普通直流电机。普通电机是我们平时间的比较多的电机,电动玩具,刮胡刀等里面都有。一般只有两个引脚,用电池的正负极接上两个引脚就会转起来。这种电机有转速过快,扭力过小的特点,一般不直接用在智能小车上,在用得配置减速器才行。

       2、带减速的电机,带减速的电机就是普通电机加上了减速箱,这样便降低了转速,增加了扭力,使得普通电机有的更广泛的使用空间。带减速的电由于降低了转速,增加了扭力,被大多数智能小车套件中列为智能小车动力标配,这种电机的控制一般都用H桥方案,用L298芯片组成的电路进行控制,能实现PWM(脉宽调制)调速,控制上采用单片机进行 PWM 调速控制,PWM控制可以方便的控制小车整体速度。

       3、步进电机,步进电机是将电脉冲信号转变为角位移或线位移的开环控制电机件。在非超载的情况下,电机的转速、停止的位置只取决于脉冲信号的频率和脉冲数,而不受负载变化的影响,当步进驱动器接收到一个脉冲信号,它就驱动步进电机按设定的方向转动一个固定的角度,称为“步距角”,它的旋转是以固定的角度一步一步运行的。可以通过控制脉冲个数来控制角位移量,从而达到准确定位的目的;同时可以通过控制脉冲频率来控制电机转动的速度和加速度,从而达到调速的目的。步进电机一般用在控制精确的智能小车或机器人上,相对成本较高,一些简单的的智能小车上运用得较少。

       总之,选择一款适合的电机作为智能小车套件中的动力源非常重要,带减速的电机扭力大、速度相对较低、控制灵活、价格低等优点,被广泛运用到智能小车上用为驱动支力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