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余制作DIY电路板PCB一法

楼主(2015-04-12):
       业余电子爱好者在电子小制作、 电子DIY制作或者在制作做电子实验中,必不可少要自己搭焊制作电子电路。而这时就离不开要电路板PCB。由于不是批量生产,故送厂家定做价格又不划算。 一般条件下好多爱好之友大多选择万能实验板焊接制作。当初本人也是常用。万能板使用灵活,制作时线路出错时也容易修改,但损坏维修时极不方便。没焊几次焊 盘也脱掉了。这里介绍业余制作DIY电路板PCB一法。
        本人爱好玩电子也好长时间了,业余条件下也曾用多种土方法自己制作DIY 电路板PCB,现在把自己目前使用的一种比较简易土方法去制作电路板PCB。要制作电路板首先必须有腐蚀铜板线路的腐蚀液。一般用化学的三氯化铁腐蚀液。 市售的大多是凝固晶体的三氯化铁,它在空气中水中容易溶解成液体份。买回后需自己配制腐蚀液。用水配三氯化铁即可。在配加水时,如果闻到刚好有轻微的甜气 味时,那刚好配得合适,如果有点酸气味时说明过浓了还需加水。

        电路板PCB的制作:把需要尺寸大小的覆铜板裁好,然后可直接根据电子元件实物尺寸,管脚距离直接布好局同时也可直接打好电路板孔。把电路板打好孔后先把铜板擦或洗干净先。然后用铅笔直接把电路走线图画上铜板,画好后仔细检查看有无画错,有错时可直接修改好。找来那种宽大的透明胶布紧紧帖上那画好的PCB走线路。注意在贴时不可留有气泡。电路板上下都紧帖。贴好了找来锋利的小刻刀按照画的走线刻开透明胶。刻完后把不保留线路的地方撕掉透明胶。撕完后就可直接把线路板放到三氯化铁溶液去腐蚀了。

        用搠料盒来装三氯化铁溶液,溶液也不要放多以刚好泡过线路板即可。腐蚀过程中稍加摇晃,或者加温腐蚀液的温度可加速腐蚀电路板的速度………,就这样一块电路板PCB出来了。

网友A:
不错哦,很经济实惠的方法!!!!!!!!!!!!

网友B(2015-05-14):
不错,很全面的制作过程展示,学习了。

网友C:
长见识了太好了

网友D(2015-09-05):
真是个好办法,学习了

网友E:
简单的电路可以,复杂的电路就麻烦啦!不过还是不错的主意。

网友F(2015-10-23):
很好的办法

网友G(2016-05-27):
这个真是土办法。

网友H:
图都用铅笔画了为什么不直接用记号笔画!画完直接腐蚀就好了!!!出错用酒精棉签擦掉从新画!!

网友I:
淘宝搜索店铺:基础电子,有蚀刻机卖!

网友J(2016-06-27):
业余制作电路板,可以用热转印的方法,快速,方便。

网友K(2016-11-14):
谢谢分享,洞洞板飞线麻烦或连锡太费锡丝了

网友L(2017-02-08):
板子制作的真漂亮。

网友M:
看不出来是什么好方法

网友N:
不错的文件,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O:
现在都用盐酸+双氧水快

网友P:
引用 网友O:
现在都用盐酸+双氧水快

这个方法好,比例是多少?

网友Q:
请问楼主的PCB实物是用铅笔画,胶纸贴,刻刀刻+腐蚀出来的?刻了几天呀? 这太忽悠人了吧?

网友R(2017-03-20):
学习了,自己也可以做,牛人!

网友S(2017-10-21):
引用 网友P:
这个方法好,比例是多少?

混合約 1份 [鹽酸] 以及2份 [過氧化氫], 就可以自製一種強力的PCB蝕刻液.

网友T:
办法挺好

网友U:
腐蚀液可以用过硫酸钠比较不会污染环境

网友V(2018-01-03):
不错哦,很经济实惠的方法!

网友W:
方法方便,就是刻不好板

网友X:
业余制作的好办法

网友Y:
第一次看到用铅笔做PCB

网友Z:
还有另一思路:
某宝大把,PCB打板(制样品),10CMX10CM以内做10片,50元搞定,文件邮件发出后,可以沏壶茶,听下音乐,忙下别的或坐等快递送到~.

网友Z:
自已做PCB的话就是多吸了药水的空气数十立方米,多污染了0.几立方米自来水,还有药材/PCB耗材,钻孔后扫地的干活,洗衣服~
要是认为折腾很有乐趣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可以请探矿队买机器开矿山采硅矿,然后用硅材料,制做半导体二极管/三极管.....
在90年代我就这样做PCB,刀耕火种,现在乡下现在还有一推材料~,不过现在我不这样玩了~.

网友AA:
我的做法:1、先设计画出实际的印刷电路图,2、用沙纸将敷铜板打磨光亮,3、用复写纸把画好的电路图复制到已打磨的敷铜板上,4、用透明胶带将印板覆盖(不要留汽泡),5、用刻刀刻出电路,空白的胶带撕掉,6、放入三氯化铁溶液腐蚀,7、再撕下余下的胶带,8、最后用沙纸打磨出印刷电路图板。
  (土办法而已)

网友AB:
X宝打样,价格不高,比这省事儿多了,而且几块板方便调试,LZ方法要做几块板累人

网友AC(2021-03-05):
真是个好办法,学习了!!!

网友AD:
用刀割完后 把剩余的用火或者电熨斗加热一下效果更好

网友AE(2021-09-04):
腐蚀液怎么处理???要不污染环境的情况下

网友AF:
引用 网友AE:
腐蚀液怎么处理???要不污染环境的情况下

三氯化铁本身就是用于污水处理的,但腐蚀废液含铜,铜离子有毒,负责任的就用铁置换出铜,也就可以了。小的时候经常这么做电路板,但我是用酒精溶解松香划线,这样腐蚀之后直接就可以焊接。

网友AG:
引用 网友AF:
三氯化铁本身就是用于污水处理的,但腐蚀废液含铜,铜离子有毒,负责任的就用铁置换出铜,也就可以了。小 ...

确实是一个土方法!还是要点个赞!

网友AH:
如此强悍 ,佩服佩服

网友AI(2021-12-15):
正需要了,感谢分享

网友AJ(2022-04-29):
做的不错,就是太麻烦。

网友AK:
复写纸描图,签字笔修稿。使用熟练了,刀刻胶带应该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