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显示的超声波测距距源程序

楼主(2015-04-12):
     这款1602显示的超声波测距距源程序,单片机是51系列单片机,超声波测距模块先用的是HC-SRO4 超声波测距模块,单片机的晶振是12M,接线:模块TRIG接 P2.6  ECH0 接P2.7,当距离超出测量时,范围显示“-”,显示单位是CM。
/*============================================================
//HC-SRO4 超声波测距模块 DEMO 程序
==============================================================
SMC1602A(16*2)模拟口线接线方式
连接线图:
       ---------------------------------------------------
       |LCM_RS--P3_3 | LCM_RW--P3_4 |   LCM_E--P3_5    |
       --------------------------------------------------|
       |DB0-----P1.0 | DB4-----P1.4 | RW-------P3.4    |
       |DB1-----P1.1 | DB5-----P1.5 | RS-------P3.3    |
       |DB2-----P1.2 | DB6-----P1.6 | E--------P3.5    |
       |DB3-----P1.3 | DB7-----P1.7 | VLCD接1K电阻到GND|
       ---------------------------------------------------
=============================================================*/
#include <AT89x51.H>  //器件配置文件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RX  P2_7
#define  TX  P2_6
#define LCM_RW  P3_4 //定义LCD引脚
#define LCM_RS  P3_3
#define LCM_E   P3_5
#define LCM_Data  P1
#define Busy    0x80 //用于检测LCM状态字中的Busy标识
unsigned char code mcustudio[] ={"  The distance  "};
unsigned char code Cls[] =      {"                "};
unsigned char code ASCII[15] =    {'0','1','2','3','4','5','6','7','8','9','.','-','M'};
static unsigned char DisNum = 0; //显示用指针
uint  time=0;
unsigned long S=0;
bit   flag =0;
uchar disbuff[4]={ 0,0,0,0,};
/*********************5ms延时************/
void delay5Ms(void)
{
uint TempCyc = 5552;
while(TempCyc--);
}
/***********400ms延时******************/
void delay400Ms(void)
{
uchar TempCycA = 5;
uint TempCycB;
while(TempCycA--)
  {
   TempCycB=7269;
   while(TempCycB--);
  };
}
/*********************延迟****************/
void delayms(uint ms)
{
unsigned char i=100,j;
for(;ms;ms--)
{
  while(--i)
  {
   j=10;
   while(--j);
  }
}
}
/**************读状态**********************************/
uchar readStatusLCM(void)
{
LCM_Data = 0xFF;
LCM_RS = 0;
LCM_RW = 1;
LCM_E = 0;
LCM_E = 0;
LCM_E = 1;
while(LCM_Data & Busy); //检测忙信号
return(LCM_Data);
}
/*****************读数据***************************************/
/*uchar readDataLCM(void)
{
LCM_RS = 1;
LCM_RW = 1;
LCM_E = 0;
LCM_E = 0;
LCM_E = 1;
return(LCM_Data);
}  */
/******************写数据*********************************/
void writeDataLCM(uchar WDLCM)
{
readStatusLCM(); //检测忙
LCM_Data = WDLCM;
LCM_RS = 1;
LCM_RW = 0;
LCM_E = 0; //若晶振速度太高可以在这后加小的延时
LCM_E = 0; //延时
LCM_E = 1;
}
/*****************写指令*********************************/
void writeCommandLCM(unsigned char WCLCM,BuysC) //BuysC为0时忽略忙检测
{
if (BuysC)
  readStatusLCM(); //根据需要检测忙
LCM_Data = WCLCM;
LCM_RS = 0;
LCM_RW = 0;
LCM_E = 0;
LCM_E = 0;
LCM_E = 1;
}
/*************初始化*************************************/
void LCMInit(void) //LCM初始化
{
writeCommandLCM(0x38,0); //显示模式设置,不检测忙信号
delay5Ms();
writeCommandLCM(0x38,1); //显示模式设置,开始要求每次检测忙信号
writeCommandLCM(0x08,1); //关闭显示
writeCommandLCM(0x01,1); //显示清屏
writeCommandLCM(0x06,1); //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writeCommandLCM(0x0c,1); // 显示关及光标设置
}
//按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
void DisplayOne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DData)
{
Y &= 0x1;
X &= 0xF; //限制X不能大于15,Y不能大于1
if (Y)
{
   X |= 0x40; //当要显示第二行时地址码+0x40;
}
X |= 0x80; //算出指令码
writeCommandLCM(X, 1); //发命令字
writeDataLCM(DData); //发数据
}
/**************显示字符*************************************/
//按指定位置显示一串字符
void displayListChar(uchar X, uchar Y, uchar code *DData)
{
uchar ListLength;
   ListLength = 0;
Y &= 0x1;
X &= 0xF; //限制X不能大于15,Y不能大于1
while (DData[ListLength]>0x19) //若到达字串尾则退出
  {
   if (X <= 0xF) //X坐标应小于0xF
    {
     DisplayOneChar(X, Y, DData[ListLength]); //显示单个字符
     ListLength++;
     X++;
    }
  }
}
/************计数*****************************/
void count(void)
{
  time=TH0*256+TL0;
  TH0=0;
  TL0=0;
  S=(time*1.7)/100;     //算出来是CM
  if((S>=700)||flag==1) //当距离超出测量时,范围显示“-”
  {
    flag=0;

    DisplayOneChar(0, 1, ASCII[11]);
    DisplayOneChar(1, 1, ASCII[10]); //显示点
    DisplayOneChar(2, 1, ASCII[11]);
    DisplayOneChar(3, 1, ASCII[11]);
    DisplayOneChar(4, 1, ASCII[12]); //显示M
  }
  else  //当距离未超出距离限制时,正常显示
  {
    disbuff[0]=S%1000/100;
    disbuff[1]=S%1000%100/10;
    disbuff[2]=S%1000%10 %10;
    DisplayOneChar(4, 1, ASCII[disbuff[0]]);
    DisplayOneChar(5, 1, ASCII[10]); //显示点
    DisplayOneChar(6, 1, ASCII[disbuff[1]]);
    DisplayOneChar(7, 1, ASCII[disbuff[2]]);
    DisplayOneChar(8, 1, ASCII[12]); //显示M
  }
}
/*************************中断**************************/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T0中断用来计数器溢出,超过测距范围
{
    flag=1;        //中断溢出标志
}
/******************启动模块*********************************/
void  startModule()            //启动模块
{
   uchar i;
   TX=1;                        //启动一次模块
   for(i=0;i<20;i++)     //延迟 以便于进行传送数据
   {
    _nop_();
   }
   TX=0;
}
/*****************主函数***********************************/
void main()
{
LCMInit(); //LCM初始化
delay5Ms(); //延时片刻(可不要)
displayListChar(0, 0, mcustudio);
displayListChar(0, 1, Cls);
TMOD=0x01;     //设T0为方式1,GATE=1;
TH0=0;
TL0=0;
ET0=1;             //允许T0中断
EA=1;      //开启总中断
while(1)
{
      startModule();
   while(!RX);  //当RX为零时等待
   TR0=1;       //开启计数
      while(RX);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TR0=0;    //关闭计数
      count();   //计算
   delayms(80);  //80MS
}
}